液晶驱动HT1621应用实例……

楼主(2005-04-02):
前段时间帮朋友做电表用到了这个东东,今天正好无聊,况且这个网站的交流气氛这么好,现在我把液晶这部分整理出来做了个测试小程序帖上来,以备大家急用。

这款液晶不如网站上那些点阵LCD的功能强大、应用灵活,但是在做些小产品的时候还是非常适用的,比如水表、电表等,也算是填补本网站LCD上的一个空缺

现来两张实物照片,这个是焊的万用板,请勿怪我焊接工夫不到家,谢谢  :)

上图中下面那个就是HT1621,这里用的是裸片,价格是1元RMB一片,另外也有帖片封装的,不过价格我不清楚

这里是HT1621驱动一块液晶的基于ICCAVR631A的 C语言测试程序,及其与ATmega8接口的电路原理图,还有HT1621的datasheet和网上找到的一个做煤气表的例子,

-----此内容被xky183于2005-04-02,16:51:26编辑过

网友:
裸片?!嚣张!厉害。

网友:
正好现在在搞这个,多谢了!

网友:
不过现在让我比较郁闷的是手头有3块一模一样的带液晶的HT1621的裸片,我写的一段同样的程序,在手头的3块LCD上面跑的结果各不相同!!晕死!
-----此内容被myhk007于2005-04-26,14:47:01编辑过

网友(2005-05-30):
裸片哪里有买

网友:
能不能介绍一下,驱动罗片的,最基本原理呢?

网友:
哪个LCD在哪可以买到?

网友:
这个好象买不到哦!

我这里的都是因为要生产产品而特别定做的一批。

还有,问题总算解决了,是因为初始化的程度不够。

网友(2005-08-08):
我用的是带HT1621驱动的清华的LCM.还是无法点亮,是不是因为初始化的问题.

我用的初始化命令有:SysDis,SysEn,Lcd Off,Lcd On,WDTDis,RC256K,Bias1/3 Com4,Normal Mode.

请指教.

网友:
HT的1621B(SSOP封装的)我这里可以买!价格如果不含税的话可以便宜一点!包刮HT的时钟IC、HT1380  (lhkjg@163.com)

网友A:
我的也是无法点亮,怎么回事呀?郁闷死了

那位大虾知道原因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B:
付上我写的初始化程序吧:

#define LCD_ON          0x806

#define LCDOFF          0x800

#define SYS_EN          0x802

#define NO_DOG          0x802

#define CHIP_RC         0x830

#define BIAS_4COM       0x852

int LCD_CMD(void)

{

CLR_CS;

for (lcdi=0;lcdi<12;lcdi++)

{

    if (w1&0x800) SET_DA; //LCD的传输数据,0或者1

    else CLR_DA;

    CLR_CK;

        delay(1);

    SET_CK;

    w1<<= 1;

}

SET_CS;

//delay(1);

SET_DA;

return 0;

}

//初始化1621

int LCD_SETUP(void)

{

  w1 = LCD_ON;

  LCD_CMD();

  w1 = SYS_EN;

  LCD_CMD();

  w1 = NO_DOG;

  LCD_CMD();

  w1 = CHIP_RC;

  LCD_CMD();

  w1 = BIAS_4COM;

  LCD_CMD();

  return 0;

}

//发送显示数据引导

void LCD_WRITE_HEAD(void)

{

SET_CS;

delay(1);

CLR_CS;

SET_DA;    //1

CLR_CK;

delay(1);

SET_CK;

CLR_DA;    //0

CLR_CK;

delay(1);

SET_CK;

SET_DA;    //1

CLR_CK;

delay(1);

SET_CK;

}

int LCD_6BIT(void)

{

for (lcdi=0;lcdi<6;lcdi++)

{

    if (lcdj&16) SET_DA;  //set offset address

    else CLR_DA;

    CLR_CK;

   // delay(1);

        SET_CK;

    lcdj<<=1;

  }

  return 0;

}

int LCD_4BIT(void)

{

for (lcdi=0;lcdi<4;lcdi++)

  {

    if (lcdk&0x08) SET_DA;  //data output

    else CLR_DA;

    CLR_CK;

   // delay(1);

        SET_CK;

    lcdk<<=1;

}

return 0;

}

//LCD送4位显示码

//输入: lcdk = 4位

//      lcdj = 偏移地址

GCC的,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不能优化,否则显示就不行了。但是不优化的话则可以。

网友(2005-09-27):
如果需要HT1621裸片、封装片及资料请与我公司联系!

电话:0755-27678026

传真:0755-27678036

张先生  13798461753

网友:
提供HT1621裸片,批量只要RMB 0.5 以下.

网友(2006-02-25):
楼主,请问您的HT1621的驱动程序为什么不用SPI接口来驱动,而要自己做模拟。

网友:
楼主,我看了你的电路图与程序。第二张图中这块液晶下面那块板是驱动芯片吧。

能不能不用驱动芯片,直接用单片机接液晶的16只脚,也就是直接驱动裸片,那成本不是很低了

网友(2006-04-04):
可能程序十分麻烦吧

网友:
楼主真是费心了,我有用在51单片机上的,改天我整理一下也发上来!

网友:
……去年的东西了,居然还能浮上来……

网友:
chenqb : 51的整理完了吗?期待ING

网友(2006-05-17):
谢谢楼主了,HT1621能带大连东显的EDS812A么?(标准段式LCD),我用ATmega8L直接接它的管脚,一会就灭了,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
液晶显示不同于数码管,可以到网上下载液晶原理的书看看,里面很详细的介绍了液晶的发展和原理,有楼上关于“不用驱动块直接用io口来点亮”,关于“点亮后很快就灭了”的答案。

“我用ATmega8L直接接它的管脚,一会就灭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能不能不用驱动芯片,直接用单片机接液晶的16只脚,也就是直接驱动裸片,那成本不是很低了"

答案如下:

液晶显示的两电极之间不能直接加直流电,不然会很快电极老化而无法显示(由液晶的特性决定的)。驱动一定要加交流信号。所以驱动块能提供合适的交流信号(当然要根据不同的lcd设定合适的占空比和偏压比),一般lcd设计会提供你他的占空比(软件初始化时不相互对应可能无法驱动成功),偏压比(此于显示对比度相关).

另一般驱动成功后会将显示全部点亮。还需clear ram区.

网友:
HT1621的虽然也是三线式的串行通讯,但好像并非标准的spi接口,可能必需要用io口严格按照它的datesheet内的时序来模拟进行初始化和读写操作!

网友:
那有没有SPI接口的LCD模块卖?

网友:
我用HT1621D带东显的EDS803A没问题,812A应该没问题

网友:
请问各位大侠:我现在用HT1621B来驱动LCD,但是LCD老是不亮,经我检查,HT1621B的OSCO为0V,OSCI为4.97V,(我没有示波器)也就是说晶振不起作用。而且在CS置0时DATA脚的低电平位为1.02V,DATA脚上拉了一个30K的电阻,也就是说达不到低电平的要求。是不是HT1621B跟HT1621之间有什么不同呢?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我的邮箱是:xwb8011@126.com

那位大侠知道原因发个E-mail给我吧

网友:
怎么没人帮我解答一下啊,急啊!!!!!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现在用89C2051驱动HT1621B,怎么老是没有显示,都说是程序原因?各位看看是不是初始化程度不够啊!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CMDoFF 0x00            //控制器掉电

#define CMDoN  0x01             //控制器上电

#define CMDLCDoFF 0x02         // 液晶显示关

#define CMDLCDoN  0x03          //液晶显示开

#define CMDB3C4  0x29           //液晶模式设置

#define time_1   3000    //自定义延时常数

  sbit CSPIN=P1^7;      //片选信号

  sbit CLKPIN=P1^6;     // 时钟

  sbit DIPIN=P1^5;      //数据

  unsigned char data lcd_data[8];    //自定义缓冲区

  void delay(unit t){     // 延时

  unit i, j;

  for(i=0;i<t;i++){

  for(j=0;j<10;j++)

  {;}

      }

   }

   void lcdwbit(bit n){   //时序

   DIPIN=n;

   _nop_();

   _nop_();

   CLKPIN=1;

   _nop_();

   _nop_();

   CLKPIN=0;

   _nop_();

   _nop_();

   CLKPIN=1;

     }

   void lcdwc( unsigned char  cmdcode)  //送控制字

   { unsigned char  i;

   CSPIN=1;

   CSPIN=0;

   lcdwbit(1);

   lcdwbit(0);

   lcdwbit(0);

   for(i=0;i<8;i++){

   if((cmdcode&0x80)==0x80)

   lcdwbit(1);

   else

   lcdwbit(0);

   cmdcode<<=1;

      }

   lcdwbit(0);

   DIPIN=1;

   CSPIN=1;

  }

   void lcdwd(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1){    //送6位地址和8位数据

   unsigned char i;

   CSPIN=1;

   CSPIN=0;

   lcdwbit(1);

   lcdwbit(0);

   lcdwbit(1);

   address<<=2;

   for(i=0;i<6;i++){

   if((address&0x80)==0x80)

   lcdwbit(1);

   else

   lcdwbit(0);

   address<<=1;

     }

   for(i=0;i<8;i++){

   if((data1&0x01)==0x01)

   lcdwbit(1);

   else

   lcdwbit(0);

   }

   DIPIN=1;

   CSPIN=1;

      }

    lcd_init() //初始化

{

   lcdwc(CMDoFF); //掉电

   lcdwc(CMDLCDoFF); //关闭

   lcdwc(CMDoN);     //上电

   lcdwc(CMDLCDoN);  //显示

   lcdwc(CMDB3C4);   //模式

      }

  void lcdwdl(void){   //送数,从第一个地址起

    uchar j;

    for(j=0;j<8;j++)

   { lcdwd(j+j,lcd_data[j+1]);

      }

          }

   void transram(){

   unsigned int i;

   for(i=0;i<8;i++){

   lcd_data=DIPIN;

   lcdwdl();

     }

       }

    main(){

    for(;;)

  {lcd_init();

  delay(1000);

  transram();

}

    }

网友:
问一下各位用过这款芯片的朋友,这个芯片的功耗怎么样?

网友:
28楼:1621b的datesheet内有详细的说明,如你使用芯片内部rc电路振荡作为芯片时钟,初始化时要用启动此模式的命令,要严格按照写命令的时序写入设定使用内部rc的初始化命令,如你认为可能是芯片时钟有问题,可以看下程序内有无上述初始化命令。

网友:
1621工作的时候不发音的情况下大约0.1毫安,休眠的时候,3位半的万能表是没量出来。。几乎是0

网友:
谢谢32楼,我已经查出问题了。

网友(2007-06-04):
请问:如何让HT1621芯片,在液晶屏上显示0、1、。。。。9的数字?
-----此内容被AVR1171于2007-06-04,14:44:50编辑过

网友:
xky183楼主,能不能加我的qq,我有一些使用液晶屏方面的小问题需要向你请教!

我的qq:176685360

谢谢!!!

网友:
晕倒,我出现的情况是无法清屏-_-//有虚影

网友:
谢谢,收下了。以后有机会玩玩。

网友(2007-10-09):
楼主太好人了,正需要呢,谢谢诶

网友:
先看看,对这个东西不太了解!

网友(2009-02-20):
【22楼】 pizi26 :

我原先出以这液晶也像数码管那样分共阴共阳,所以老是对数据手册中的RAM mapping这一块不理解!!!现在明白了哈!!!

那到底是写入"1"是亮呢还是写入"0"是亮呢?

谢谢!!!

网友(2009-07-02):
我司的SL3204是目前市场上最合适替代HT1621的段码LCD驱动芯片,同样的品质同样的性能,更具竞争力的价格!
SL1604 SL3208 SL4808 SL4816 SL6408 SL12864可以完美替代HT1621 HT1622 HT1623 HT1626 HT1625
*注: 我SL3204是能驱动LCD点数为32*04=128个点
        sl3208是能驱动LCD点数为32*08=256个点
        以此类推。

我司LED驱动系类
SE311
SE13C
SE5026
SE50262
ST2703
ST5238
ST62726

另外我司开发血糖仪方案和直发器(拉直头发用)方案。欢迎垂询所要规格书!

公司简介
   和骅芯科技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台湾新竹。是一家集研发生产、设计、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台资企业。公司技术实力雄厚为产品创新和产品售后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主要经营LCD/LED驱动IC,其IC具有国际知名品牌IC的性能,价格合理。现寻觅广大的代理商和消费厂家,欢迎垂询

公司网站:http://www.titantek.cn
联系人  :李_鹏
公司电话:0755-82990602-803
直    线: 0755-81957364
手机杭州:15958037507
杭州办事处:杭州萧山建设一路天海阳光
深圳手机:13424440418
      qq:85945946
     MSN:onlig@hotmail.com
   Email:onlig@126.com

网友:
LCD驱动器

    我司的SL3204是目前市场上最合适替代HT1621的段码LCD驱动芯片,同样的品质同样的性能,更具竞

争力的价格!
SL1604 SL3208 SL4808 SL4816 SL6408 SL12864可以完美替代HT1621 HT1622 HT1623 HT1626 HT1625
*注: 我SL3204是能驱动LCD点数为32*04=128个点
        sl3208是能驱动LCD点数为32*08=256个点
        以此类推。

我司LED驱动系类
SE311
SE13C
SE5026
SE50262
ST2703
ST5238
ST62726

另外我司开发血糖仪方案和直发器(发钳)方案。欢迎垂询所要规格书!

公司简介
   和骅芯科技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台湾新竹。是一家集研发生产、设计、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台资企业。

“腾宇”是我公司的自主品牌,随着产品的普及“腾宇”系列产品越来越被广大贸易商喜爱和青睐。公司

技术实力雄厚为产品创新和产品售后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主要经营LCD/LED驱动IC,其IC具有国际知名品

牌IC的性能,价格合理。现寻觅广大的代理商和消费厂家,欢迎垂询。

杭州办事处联系人:李生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建设一路天海阳光1栋422
电话:0571-22877675 手机:15958037507
邮件:onlig@126.com  QQ:85945946  MSN:onlig@hotmail.com
阿里巴巴贸易通:onlig
深圳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福建大厦B座1105
电话:0755-82993656 传真:0755-82979156
网址:www.titantek.cn

网友(2009-09-18):
插个问题,要求驱动8888:88笔段液晶及当有外部触发信号过来时,能对信号的时间从0000:00开始计时,如何采用一块低成本的IC去完成驱动和计时。

网友:
ht1621真他妈难用

网友(2010-03-23):
这么多广告,现在的网络推广真是做到家了

网友(2010-06-06):
顶!收藏学习学习,想问一下,背光要怎么处理啊?

网友:
用过1621,挺好用的,Holtek官网上有驱动程序,可以参考一下,就是1621的LCD偏压电阻不是很好把握,那个电阻不好选取,搞不好就出现阴影,开发时可用一个电位器代替,完了之后选一个阻值合适的电阻就OK了
HT1621的功耗是很低的,不显示时只有uA级的电流,显示时也只有不到1ma的电流,很容易实现超低功耗,3V-5V的电压
HT1621的价格不是很高,ssop48封装大概2.5元一片,裸片就更便宜了
如果要用的话,白沙的那个断式液晶就是用这个驱动的,可以买一个试试

网友(2010-07-31):
挖古墓,好文章,最近用1621

网友:
05年的啊,真是古董了

网友(2010-11-05):
HT1621 1622 1623 1625 1626 替代IC——SL3204 SL3208...质量稳定  裸片 封装片。裸片价格优势明显。
主要客户有:天马微 康惠 华为 德赛数码 乔山 索佳等。
HV9910宽电压LED驱动IC替代
电源NCP1203 替代
质量稳定价格优势明显
以上芯片均为台湾原厂
李生:13424440418 qq:85945946
0755-82979160 onlig@126.com
另有我司最新开发直发器IC SH02 SH03

网友(2011-05-14):
我最近被这个弄晕了!这个资料不错!谢谢你

网友(2011-07-17):
这个芯片貌似只能驱动最简单的那种LCD屏吧?

LCM应该用不了吧?

网友(2011-11-02):
这么老的帖子,顶你!

网友(2011-12-21):
阿莫这里从没有让人失望过

网友(2016-05-12):
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
请问HT1622要注意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2017-09-14):
引用 网友B:
付上我写的初始化程序吧:

#define LCD_ON          0x806

#define LCDOFF          0x800

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2018-01-18):
13年前的帖子了,过10年再来顶

网友(2018-05-02):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无法点亮,怎么回事呀?郁闷死了

那位大虾知道原因指点一下!谢谢了 ...

单片机工作频率不能太高最好别过4M

网友:
HT1621测试程序,MARK

网友:
参考LZ 的程序,驱动OK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