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HDD MP3,ZIPAMP中为什么在硬盘得根目录下用SAVE 三个文件了?是通过什么软件编

楼主(2005-04-02):
利用空闲得时间我DIY 了一个HDD MP3,问题是ZIPAMP中为什么在硬盘得根目录下用SAVE 三个文件了(STA013.BIN,ZIPAMP.CFG,ZIPAMP.SYS)?是通过什么软件编译出来得?

网友(2005-06-30):
因为AVR控制MP3没有BIOS的基本命令,必须自己写。这个方案是使用汇编语言写一些控制命令函数放入硬盘,上电引导后可以把操作权交到硬盘。这是我的见解。请指教

网友:
ZipAmp在硬盘中保存的三个文件分别是:STA013配置BIN文件,ZIPAMP系统状态记录文件和目录堆栈文件.

网友:
mega8515能不能直接替换这个方案中的8515?

网友:
可以替换.

网友:
还有这个源代码调试不通过。。。 出很多错误。。。

大家能具体谈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