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89s52用您介绍的ISP下载线报错(双龙,小马都是)

楼主(2005-04-04):
http://www.ouravr.com/es_isp_cable_diy.html

按照您给出的原理图制作的并口下载线(244)

可以下载AVR!!!()

但是下载89s52时双龙软件提示-编程模式失败,请检查电源,时钟,下载线

小马的提示--通信端口不可用,

我找不到相关的贴子,麻烦老师了!

楼主:
对不起,小马的提示的是器件没有响应;

网友:
该图的下载线我使用多年,对S52没有问题的。只是最好使用74HC244芯片。

不知道你的目标板上的ISP接口与该ISP下载线是否兼容。

如果使用本站的“AVR-51多功能实验板”时,请检查你是否连接正确?注意以下3点:

    1. 在N区中改变JN的短路片,与89s5x短路。即RESET为高电平有效。

    2. 注意是51芯片的电源(第40PIN)和接地(第20PIN)处的两个短路片是否正确连接了,保证51芯片的供电。

    3. 使用连接线将51芯片的EA脚(第31PIN)与板上的+5V端连接。

   如果目标板是你自己的,请注意你S52的RESET对地的电阻值的大小,建议不要太小。

楼主:
目标板是我自己的;

我用的是hc244(表贴),R腿对地电阻值约10k左右(复位电路中用的10k),EA肯定高了(片

内);可是问题依旧,真实与闷得很;plcc又没办法用我的万能烧写器;

网友:
我使用S52设计过几个系统,都是采用该下载线,没有发现问题。

    不知道你的万能烧写器的电路如何,帮助不了。

楼主:
谢谢,老师;

万能烧写器是指-----万利的并行烧写器;

因为封装的原因(plcc四面腿)没办法用它烧录,才想着isp;

没想到遇到这么个问题!呵呵;我再努力看看;谢谢老师的答疑;

网友:
在你的目标板上,与mosi,miso,sck连接的I/O口是否还作为它用?此时注意隔离。否则要把芯片取下来烧入了,这样ISP的优点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