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VR-51多功能实验板”编程89S52的使用说明

楼主(2005-04-04):
如果使用本站的“AVR-51多功能实验板”学习使用89S52时,首先请检查你的基本连接是否正确(使用左边的锁紧插座),注意以下几点:

    1. 在N区中改变JN的短路片,与89s5x短路。即RESET为高电平有效。

    2. 注意是51芯片的电源(第40PIN)和接地(第20PIN)处的两个短路片是否正确连接了,保证51芯片的供电。

    3. 使用连接线将51芯片的EA脚(第31PIN)与板上的+5V端连接。

    4. 在I区中选择11.0592M晶体。

    5. 将X1、X2用短路片短接。

    6. 将MOSI、MISO、SCK、RST用用短路片短接。

    以上构成89S52的最小标准系统。

    编程软件推荐双龙的SLISP。

网友:
多少大米啊

网友:
马老师

按照你上面的说明,去下载S52,它说串口找不到匹配的下载电缆啊

com1   9600的波特率

falsh存贮器

填充ff,编程选项就选择前面的三项

这样操作有没错呢??

网友:
我上电的时候量下载头那些脚的电压只有两个是5V,除了一个是VCC

其他都没有电压的

会不会电缆线过长呢??

网友:
不用打扰马老师你了,应该是我自己搞错了,刚才在技术论坛那问了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