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电源(DC/DC)使用中,纹波抑制问题讨论~~

楼主(2005-04-05):
项目中,用到了模块电源。在其输出端加了些电容,输出线双绞处理。

数字系统的使用中,运行正常。

可是,会对一些精度较高的模拟信号产生了很大的干扰。

示波器测量,模块电源的输出纹波大约在100mV左右。

能有啥办法作些处理,更好降低电源的纹波,防止模块电源对外造成干扰~~

-----此内容被zoto于2005-04-05,18:38:13编辑过

网友:
电源是不是不合格呀?

楼主:
电源本身的纹波对外界的影响,通过什么办法来抑制那~~

网友:
用电感(两边绕线方向相反)加电容!文波吴见晒!

网友:
文波吴见晒!=纹波不见了,我怕北方的朋友不理解,哈哈!!

网友:
是不理解啊,谢谢!

楼主:
电感、电容 怎么选量值?市场买,还是手工绕?

楼主:
吴见晒

~新鲜!~~是哪的说法,有点意思◎!

网友:
广东土话了,音译的

网友:
我在使用L2575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加了电感(很大的电感)电容(330uf)还是没有用啊

网友:
注意:线是在同一磁环内。磁环大小和线径大小看通过的电流大小而定。绕线的方向要相反才有用!

楼主:
动手绕 电感,有些麻烦。

找到了一个滤波模块,还行。尤其对付电源输出纹波上的尖峰,好使~

网友(2010-08-15):
同样的困扰 我也深感无奈啊

网友(2014-05-03):
共模电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