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AVR-51多功能实验板散件装配、测试文档

楼主(2005-04-07):
重要声明:

由于我们订购的工业超声波清洗机还没有到货,故以下图片,均是没有彻底清洗的效果。

用机器清洗完成后,我们会重新拍摄一次。

电路原理图: (由马老师绘制)

AVR MCU部分的电路图,GIF图片格式

外围电路图,GIF图片格式

系统电源装配图

装配要点:

1。注意1N4001的方向

2。注意发光二极管的方法。使用红色的圆形发光二极管,长脚为正极。

O、M、N 区(RS232,复位选择,蜂呜器) 装配图

装配要点:

1。MAX202CPE要安装在IC座上,并注意不要插反。

2。四只0.1uF的电解电容极性不要搞错。

3。蜂呜器有极性

4. 1N4148极性不要搞错

L区 扩展插座/扩展布线

ISP座与A区:LED*8

装置要点:

1。ISP座与JTAG座的是完全一样的零件,可以互换。

2。ISP座的三角形指示着它的1脚,所以,它的缺口应该6点的方向。

3. 8只方形红色高亮LED的长的一只脚为正极。

两只万用锁紧座

JTAG座

装置要点:

1。JTAG座与ISP座的是完全一样的零件,可以互换。

2。JTAG座的三角形指示着它的1脚,所以,它的缺口应该朝12点的方向。

C区 LED数码管*8

装配要点:

四位一体式的8字管的型号黑字为6点钟方向。

D区 AD电压源

E区 8*8LED点阵

装配要点:

8*8LED点阵管的型号黑字为6点钟方向。

G区与F区的键盘电路

装配要点:

按键的四个脚仔细观察一下,其实不是正方形,而是长方形排列的。

装配时只要能轻松插进去即可。如果不放心,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

K区 方波形信号源,H区 功率驱动

装配要点:

1。两只IC要安装在IC座上,并注意不要插反。

2。2.048 晶振平躺式安装。

3。早期的部分PCB晶振平躺式安装的两只固定孔误加上阻焊了。不过由于是双面板,过孔内上锡也能固定,所以,不影响装配。

I区 时钟频率选择,J区 RC滤波

装配要点:

看图装配。

B区 1602B带背光液晶

装配要点:

看图装配。排针与排座不要搞错。

已经装配好的正面大图 (抱歉,拍摄效果欠佳,迟点补拍)。

全文结束。

任何的装配问题,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常用问题答疑:

1。问: 散件中的两排插针应该装配在那里?

   答: 观察一下图片,就会发现很多地方用到三排针。三排针是由一个单排针,与一个双排针组合而成。

2。问: 装配的顺序是什么?

   答: 焊接从低的器件开始,逐渐到高的器件。

楼主:
二。测试  (由马老师编写)

手工简单测试部分

1。电源测试

    输入9V,7805的稳压输出在5V左右,打开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量稳定在4.99V(使用万用表)。

2。4060频率生成器和无源蜂鸣器的测试:

    使用一根连接线,连接K区的4060频率生成器部分的频率输出端:125,500,1K,2K,4K,8K .... 连接M区蜂鸣器的JM端,应该听到频率生成器发声,2K时的声音最响。超过8K就开始听不到。证明K、M区正常。(频率生成器只要工作,频率一般非常准的)。

3。8个LED测试

   使用一连接线,分别与地连接,应逐一亮。

4。8*8点阵的测试:

    用两根连接线,一根将带电阻的8个输入COL(+)接5V高电平,另一根将ROW(-)分别接低电平,逐点连接。

5。8位8字LED管的测试:

    将一根连接线,分别将abcdefghp的输入接5V高电平,另一根连接线分别将位选1、2、3、4、5、6、7、8接低电平,相应的段全部点亮。

6。4位独立按键的测试

   与测试8个LED方式相同,只是将连线接在G区的K1、K2、K3、K4,按下相应的按键,LED灯亮。

7。3*4键盘的测试

   使用两根连接线,一根连接LED控制端(JA之一)和JF1的X1(X2、X3、X4),另一根连接JF2的Y1(Y2、Y3)和GNG,按K1-1键,LED亮(亮度比较暗,因为电路中串入了RF1电阻)。按此方式逐个按键测试。

简单的程序下载测试,这是关键的第一步。

    利用手头的芯片:M16,以及ISP下载线

    下载软件:建议使用BASCOM-AVR

    使用基本的断路片连接

    应该能读到M16的ID号。

    下载正常后使用网站上的测试程序,测试LCD和RS232。(站上都有,请阿莫整理一下吧)

网友:
LCD测试

使用BASCOM-AVR(1.11.7.4版)编写简单的16*2 LCD 测试程序。通过。

源代码:

'$sim            正式下载到目标板上时,必须清除该语句,重新编译!!

'$sim 语句应用于加快BASCOM-AVR软件仿真的速度 is used fr faster simulation

'define chip to use

$regfile = "M16def.dat"

'define used crystal

$crystal = 4000000

'note : tested in PIN mode with 4-bit  LCD工作于 4位PIN方式

Config Lcdpin = Pin , Db4 = Porta.4 , Db5 = Porta.5 , Db6 = Porta.6 , Db7 = Porta.7 , E = Porta.0 , Rs = Porta.1

Dim A As Byte

Config Lcd = 16 * 2                                         'configure lcd screen

Cls                                                         'clear the LCD display

Lcd "Hello Ouravr."                                         'display this at the top line

Wait 1

Lowerline                                                   'select the lower line

Wait 1

Lcd "Shift this."                                           'display this at the lower line

Wait 1

For A = 1 To 15

   Shiftlcd Right                                           'shift the text to the right

   Wait 1                                                   'wait a moment

Next

For A = 1 To 15

   Shiftlcd Left                                            'shift the text to the left

   Wait 1                                                   'wait a moment

Next

End

程序运行情况:

在第一行显示“Hello Ouravr.”

等1秒

在第二行显示“Shift this.”

等1秒

每隔1秒整个屏幕显示的内容向右移动一个字符

每隔1秒整个屏幕显示的内容向左移动一个字符

结束

在BASCOM-AVR中使用软件模拟仿真的情况:

在M16板上的连接方式:

    使用短路片短路M16边上的:

    PB5、PB6、PB7、RST(以上为ISP口);

    VCC、GND;

    X2、X1(使用内部震荡可不短路);

    PD0、PD1(不同PC通信时可不连);

    AVCC、GND(在M16的右边);

    如使用外部晶体时:JN(连AVR)、J1(连4M);

    JB1(接通LCD电源5v);

    用7根连接线:

    PA0-->LCD_E

    PA1-->LCD_RS

    GND-->LCD_R/W

    PA4-->LCD_Db4

    PA5-->LCD_Db5

    PA6-->LCD_Db6

    PA7-->LCD_Db7

    首先使用ISP下载线对M16的熔丝位配置(建议使用BASCOM-AVR中的下载软件,非常直观):

    禁止JTAG口,PORTC全部作为I/O使用;

    使用外部晶体或内部RC振荡(根据需要);

    允许BOD检测,门限电压4.0v;

    RESET向量为0x0000(确省值为0X0000,一般不用改)。

网友:
M16 USART + RS232测试。使用BASCOM-AVR(1.11.7.4版)编写简单的测试程序。

$crystal = 4000000

$baud = 19200

$regfile = "m16def.dat"

Dim I As Byte

For I = 0 To 10

  Waitms 250

  Print "Hello ourAVR " ; I

Next

Do

  Print

  Print "type a key"

  I = Waitkey()

  Printbin I

Loop

End

连接方式参考上面说明。

在超级终端中的显示:

Hello ourAVR 0

Hello ourAVR 1

Hello ourAVR 2

Hello ourAVR 3

Hello ourAVR 4

Hello ourAVR 5

Hello ourAVR 6

Hello ourAVR 7

Hello ourAVR 8

Hello ourAVR 9

Hello ourAVR 10

type a key [0]      ;等待PC键盘输入一个字符

O                ;M16收到并回送

type a key       ;再次循环以上测试操作

网友:
89S52 UART + RS-232 部分测试。

测试程序使用BASCOM-8051编写,内容同测试AVR M16的。

$regfile = "8052.DAT"                                         'use the 8052.DAT file

$crystal = 11059200

$baud = 9600

Dim I As Integer

I = 1

For I = 0 To 10

   Print "www.ouravr.com " ; I

   Print                        'new line

Next I

Do

  Print

  Print "type a key"

  I = Waitkey()

  Printbin I

Loop

End

在M16板上的连接方式:

    使用短路片短路89S52边上的:

    PB5、PB6、PB7、RST(以上为ISP口);

    PD0、PD1(TXD和RXD)

    X2、X1(连接晶体);

    JN(连89S5X)、J1(连11.0592M);

    PIN20的GND与旁边的GNG短路,PIN40的VCC与5V短路(提供电源);

    使用一根连接线,将PIN31(89S52的EA脚)与5V连接(使用内部ROM方式);

网友:
"马老师AVR-51多功能实验板"什么时候有的买呀?

    有的话,联络我:yueliangliang@21cn.com

网友:
呵呵,我的板测试好了。明天就编串口和I/O驱动LCD。

只是1N4148被我弄断脚,换了4001上去,问题不大吧?

楼主:
换成1N4001不会有问题。

回yueliang,http://www.ouravr.com/mail_shop_learning_kits_index.html

网友:
我参看以前的图把J区的并排3孔2针的3孔误为3针,同时1602处的插孔排误用的是金属内壁的插孔排,本想拆下重焊,考虑无甚大碍,暂时不动,可否?

网友:
那个J区的3孔我也误焊为3针了,因为在原理图上并没有注明是母座(B区的JB3在PCB上就注明用母座),现在仔细分析一下原理图,我估计这个3孔母座是用来插阻容元件的,配合JJ2跳线可以改变RC值,不知这种理解是否正确呢?

notomaqi 老骥,JB3插座是和焊在1602上的插针配合使用的,如果你焊的是圆孔座而1602用方形插针,很可能插不进去啊,如果还没焊1602的插针,最好试试后再焊。

楼主:
这个3孔母座是用来插18B20等單線的IC。

网友:
这么说来JJ3必须改成圆孔插座,而1602LCD的JB3还好,我的1602模块上还没焊排线

楼主: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05-04-13,11:22:14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00]“我们的AVR”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1008]马老师AVR-51实验板使用论坛

网友:
能否提供该试验板的使用例程?

网友(2005-05-13):
是否能给一个步骤以便用BASCOM来测试LCD?不知如何使用BASCOM。首先不读心片的不知为何请教。

谢谢。

网友:
在我的专栏中一些讲义中有部分例程。

BASCOM中有几十个例程,都可以参考使用,包括测试LCD的。

网友(2006-02-06):
armok生:我想知道与双龙开发的多功能板作用有什么不同?带仿真及编程功能吗?

网友(2006-05-02):
请问为什么我刚买的板子上面,没有5v的那排插针的阿?

网友(2006-10-09):
那个板子多少钱呀!我想买一块!!Q:118005970。chunmingzb@163.com

手机:13659607806。小杨

网友(2006-11-10):
老师:

我接的LED怎么不亮啊.都是按照上面来接的?用那个测试步骤点不亮那8个LED.

大家知道怎么回事的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啊.郁闷啊!!!

网友:
手工测试正常。可为什么用bascom认不出m16啊

网友:
阿莫:该套件晶振部分的电容应该分别为20P,20P,30P,30P吧,前几天我邮购了一套,但你发给我的是200P和300P各两个,还有一个扁平的LED发光管是坏的(正负级肯定没问题),我检查时没发现,装配的差不多时才发现,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处理啊?

网友(2007-01-03):
楼上

你的电容上面是不是 印的200 300

我的也是

应该就是20p 30p的

最后一位是零的个数

网友(2007-04-02):
我是新来的:在哪能买到 联络我:liwenjan_ai@163.com

网友:
学习了一年半的s51,今天准备学习一下AVR,麻烦哪位大侠介绍一下学习的基本步骤阿?

看了一天的资料还是满头雾水,着急上火阿!!

我用的打算用WINAVR编写C程序,用AVR STUDIO仿真行吗?但是AVR STUDIO好像只能编写汇编,不知道怎样仿真C语言编写的程序阿??

哪位大侠告诉我吧,小弟再次谢谢了!!!

网友:
为什么我的无源蜂鸣器是输入500HZ时,最响?

网友(2007-05-13):
我看了,一下 ,我的电源用的DC 16V 的,我看7805应该没问题吧/?还有就是那个分频器我16K 的时候 还能听到一点点声音,很弱, 俺的耳朵特别尖吗?

网友(2007-07-30):
顶下。谢谢马老师。

网友(2007-09-07):
我买了这块扳子,发现串口的db9线序不对,还烧坏了max202,大家使用时要注意!!!

网友:
34楼,这块板是我设计的,我需要负责的。

在我的实验室里,给学生使用的都是从网站购买的AVR-51多功能板,前前后后一共将近有150块了,没有发现串口DB9有问题。

您能具体介绍一下您发现DB9线序是如何错误的吗?

网友:
AVR MCU部分的电路图,GIF图片格式看不了,站长能否检查一下啊。。。。

另外,最好是能加拍一张空的PCB板正反面的照片,这样就更加全面了。。。。

楼主:
估计【34楼】 zhangjun  是将MAX202插反了。

【36楼】 wjyspring 谢谢提醒已经修正。

网友:
站长现在还在工作啊,勤奋敬业精神值得佩服。

网友(2007-11-03):
我刚装起来的这块的MAX202也烧了(应该是烧了,非常烫手)。反复检查过了,IC没有插反, 和PC的连线也是标准的交叉线(2,3 交叉,5 GND)。明天去电子市场买两块202,可是这里究竟是什么问题?

楼主:
MAX202有没有插反? 这个芯片我是第一次听说有烧坏的。

网友:
今天换了一片202,还是不行。仔细研究了一下电路图,发现202的Pin8 (Rin)对应板上db9的P3。然后才想起这样的话应该用平行线,因为电脑串口的P3是TXD。改用平行线之后就OK了。

我默认认为实验板的P3是TXD,P2是RXD,原来应该反过来。(似乎实验板的db9接口不太符合惯例?)

不过昨天202烧毁的原因还是不清楚,应该不是由于TXD RXD 接反。

网友:
严格说来也没错,学习板的RS232接口是按照DCE定义的,电脑的串口是DTE。

另外,N区的上电复位没有用跳线帽短接,m16也能工作和下载。这没问题吗?

网友:
to【41楼】apple2:

1。这块AVR-51板同PC连接采用平行接法,在我新出版的书中做了明确的说明。但如果2块AVR-51板连接就需要交叉连接了。

2。并不是所有的RS-232连线都采用2、3交叉,使用平行的也很多,我在做项目中碰到过多次。一般人不太关心,因为买产品时是配好连线的。单独购买RS-232连线需要说明的,电脑市场上两种都有的卖。

3。有问题首先检查硬件,检查电路,是电子工程师的基本能力。这块板采用半开放设计,其目的也是加强这方面的锻炼。相信你下一次使用RS-232出现问题时,知道硬件上最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了。我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习惯了,新拿到一个带RS232的设备,首先检查连线是交叉的还是平行的。实验室里两种连线都有^_^

网友:
马老师:

我拿到板子的时候您的书还没出来。这块板子的说明稍微简单了一点(只有这个帖子),幸好我本行是学电子的(现在算是不太接触了),基本上对着电路和datasheet都能应付过去。AVR的以前从没用过,51系列的倒是玩过。现在只能算业余爱好了。

网友:
明白了,你买的简装套件,不带RS-232电缆的。

阿莫的全套件,带RS-232平行电缆,我跟他说过。

还是麻烦阿莫在简装套件的说明中,加上使用平行RS-232电缆的注意事项吧。

网友(2008-01-25):
我的刚刚焊好了。有几个小问题想问下:
1、2.048M的晶振为什么要用一根导线“绑”住?还要焊在晶振的表面?
2、MCU部分的L1原理图上标着10mH,可是寄过来的元器件列表上写的是10uH色环电感
3、电源部分D1应该是4007吧,PCB板上标的是4001
4、五个垫脚很难装上去,孔太小了;我是把垫脚剪掉一点才硬塞进去的

楼主:
【46楼】 MaryYao ,

1. 可以起到固定作用,并且可以将外壳接地。也算是一种习惯。

2。是我们的标注有误,放心焊吧,零件是对的。

3. 4007与4001是一样的,可以互换。

4。每一批PCB由于加工的原因(比如垫脚的内孔镀锡的厚度不同),可能会导致这个问题。但我们均测试过,稍用力应该能进去的。如果太松反而不好。

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谢谢阿莫的回答

网友(2008-04-08):
发几张我的AVR-51 的多功能实验板的照片

我的AVR-51 的多功能实验板的照片 (原文件名:S1050001.JPG)

网友:
不错.建议空间大一点,把电源,RS232电缆等附件也能放在里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产品了.

网友:
我刚买了马潮老师的开发板,昨天才焊完。
手动测了一下,都正确的。可是不知道用M16
写程序时,还怎么用短路块短路?

网友:
有一点说明一下,我的办公电脑没有光区,
所以阿莫电子发的光盘没发看。

网友:
昨天晚上用了双龙的SLISP(USB接口的下载器)终于把程序给烧进去了,
   呵呵!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阿莫给的并口ISP为什么不能用?
   难道我电脑的并口有问题?

网友(2008-05-17):
实验板上有8个数码管,点阵led,为什用uln2003,这样驱动时不是差一位吗

网友:
avr的I/O驱动能力非常强,可以直接驱动LED,不需要ULN2003.

ULN2003是作为驱动大一点的继电器,或步进马达准备的.另外有8路的,类似ULN2003的芯片,但是不常用,价格贵,所以选择7路的ULN2003.

网友:
马老师,AVR是否真的不加驱动就可以驱动8X8的点阵呢?

网友:
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几点:

1.采用高亮度的LED点阵,这样每个LED的导通电流小于5mA.
2.正确设计硬件连接方式和软件方式,如使用适当的限流电阻,AVR的每个输出电流不要超过5mA.而输入(吸)电流最大为40mA,且不能一个口的8路I/O同时吸入大电流,只能逐个扫描吸入,时间控制小于10ms.

网友(2008-09-20):
马老师,我刚焊好新买的实验板,在用52是才发现晶振根本没有起振,其他的部分都按说明上装配无误了呀,就是I区的晶振电路不对。老师请您快帮帮我找出原因啊,我是新手,头一次用实验板啊。谢谢您了……

网友:
检查N区跳线为中间和下面短接(for 51)

检查JU1中的RESET,应该短接(左面40锁紧座放51芯片)

网友(2008-11-14):
49楼的塑料盒好漂亮啊,是自带的吗?我买的没有哦。。

网友(2009-01-14):
请问 E区8*8点阵 将有字的一头朝上焊了  这样行吗

 在检测时只有几个灯会亮  但不是所有的亮  新生请教

希望能得到指点,谢谢

网友:
楼上有模拟和数字电路的基础吗?对照8*8的电路原理图,自己分析一下。如果接反了,如何调整连接方式。如果这个都不会,那就先不要玩AVR。

网友(2009-05-31):
请问马老师:对应的ISP下载线的电路图能发一个吗?那里有卖的啊?

网友:
马老师:
   怎样购买你的试验板?我想买一个.我在深圳.我有邮箱是;jiangdao58@163.com

网友:
楼上,到本站的邮购部看看。

网友(2009-08-13):
请问哪位好心人有此板的相关资料,有的话麻烦发给我一份,谢谢zou_dawei@163.com

网友(2009-10-07):
我是新手刚买的板子,,想从51开始学起,,但是不知道USBASP能不能直接用,,不知道用什么软件进行下载,,,也不了解该如何在板子上操作下载51单片机上去,,(似乎要去掉缺省的短路帽)

网友:
买的USBASP是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68ee52def27a8226cf6b4f20c5301cf6&x_id=0db1的

网友:
新手,刚买了块马老师的AVR-51的多功能板子,但没光盘哦,谁能不能上传一下光盘里的资料哦!谢谢!

网友(2009-12-26):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请上传一下光盘里的资料啊

网友(2013-03-24):
为什么没有在马老师的共享文件里找到usb_avr_isp_for_xp_w7.inf和lowcdc.sys两个文件呢?求发到我邮箱:1347934777@qq.com.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