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马老师的AVR-51实验板上识别MEGA16的ID?

楼主(2005-04-07):
马老师:

    我是您的学生,今天刚拿到您的实验板,在实验室做的时候一切正常。但回到寝室连上自己的电脑,使用BASCOM时无法识别MEGA16的ID。问了好几个同学,都是同样的问题。疑是设置的问题。希望马老师或是知道如何解决的人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1。按装任何一个打印机的驱动程序

     2。在BASCOM-AVR中设置,使用STK-200+/STK300的编程器。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CVAVR按马老师讲义里的试了下,可以用。还有谁用BASCOM成功的,上来帮忙讲下用法。

网友:
CVAVR可以的话,说明下载线和实验板都好的。问题出在你的BASCOM-AVR上。

   你使用的什么版本,卸掉重新装。在Windows中安装一个打印机的驱动程序(尽管你没有打印机),在BASCOM-AVR中也要进行设置,选择使用STK-200+/STK300的编程器(见第五章内容)。

楼主:
BASCOM-AVR是你给的盘里的版本。打印机的驱动程序是肯定装了的(没有装的话进BASCOM-AVR就会有报错),设置也是按照第五章里说的来的。

    实验板和下载线也是好的(我在我寝室的两台电脑上都试过,CVAVR和BASCOM都能用)

关键的问题是我电脑上CVAVR和BASCOM都识别不了,我同寝室的同学CVAVR可以,BASCOM不

行。看来问题是出在电脑上了。我用的是笔记本电脑,不知道马老师在用自己的笔记本电

脑时有没有做其他的设置,或是有什么技巧?

网友:
你的打印口能正常工作吗?如控制打印机。查看打印口的端口地址,和工作模式的设置为ECP+EPP(在BIOS中设置)

网友:
我也来学一招.

楼主:
搞定了,谢谢马老师。

    原来我一直在WINDOWS下改打印机的端口,WINDOWS没有改动BIOS,我在BIOS下把打印机的工作方式改成ECP就可以,再次感谢马老师

网友:
希望马老师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呢?希望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网友:
这个跟AVR的熔丝位设置有相同的类似。

    PC的打印口可以工作于不同的方式下,方式的设置在BIOS中设定。ECP是打印口最常使用的工作方式,一般的PC软件,对打印口的控制是根据ECP方式的。

网友:
我也弄好了,以前是忘了在BASCOM-AVR中设置,使用STK-200+/STK300的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