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我觉得avr的抗干扰不太好,比pic差,用在民用的消费类产品倒是满合适的,性价比相当

楼主(2005-04-10):
我觉得avr的抗干扰不太好,至少比pic差,好像不太适合工业,用在民用的消费类产品倒是满合适的,性价比相当好

网友:
你这样说能提出一点根据吗?

双龙透露:AVR的EMC并不比PIC差啊。

网友:
我的体会是当把计数器,象T0,T1设置为外部脉冲计数器的时候,该脚千万不可以悬空的,不然会有干扰的,就象该脚上已经加了脉冲一样.

摇摆就是我的电路有问题?但是,我感觉是抗干扰的问题.

网友:
T0,T1设置为外部脉冲计数器的时候,使能了内部上拉电阻没?

CMOS电路的输入端是高阻的,很容易受干扰,不建议悬空.

51系列是从来没有悬空状态的.因为内部总有上拉或下拉.

网友:
我觉得你在怀疑它的抗干扰性的时候先检查板子,最后千万别忘了查查程序。

网友:
就是嘛,不要随便说AVR不好呀,不然就会误导大家的哟,特别是误导新手哦

网友(2006-09-18):
正准备用PIC做个东东呢

网友:
反正我感觉,PIC是根本和AVR不在一个档次上!!!

网友:
不管那pic還是其他ic都有它自己的特性,你沒有完全掌握它,了解它,它是不可能聽你的話的.

pic與avr各有所長,一能一概而論.據我所用工業控制上的抗干擾pic16f877/18f452就與mega8等差不多.

网友(2007-01-06):
我觉得都差不多,只不过习惯PIC的对芯片感觉比较顺心而已,m16 我用于工控完全没问题

,还是对IC了解,和习惯问题。

网友:
PIC用到20M能保证很稳定,PIC的OTP的稳定性比AVR要高,但FLASH的不行,和AVR差不多。

不过最讨厌的是总线不开放,无法扩展RAM。

网友:
PIC的产品种类很多,就算是比pic差,只能证明人家好.没有人能保证avr是no.1,但不是no.1就一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