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89C2051做ISP下载器

楼主(2005-04-12):
我按AVR910的例子做了一个串口ISP下载器,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插拔插头,没想到上面的90S2313最近接连烧了三次,手头90S2313已缺了货。一努之下,用89C2051代替,已经可以用了。

网友:
那快把制作资料公布一下啊!

网友:
请问cock,你以前的2313下载线支持MEGA8535下载吗?

楼主:
能支持。

-----此内容被cock于2005-04-12,12:06:02编辑过

网友:
不过我有个问题:

90s2313原理图中的MIOS和MOSI是不是倒过来了?

还有2051版本用的是多少的晶振啊?

看过资料了,用定时器1方式2(8位自动重装)中断产生拨特率

TH1=0xFD,SMOD=1;

应该是用11.0592的晶震,19.2k

-----此内容被ilan2003于2005-04-12,13:38:49编辑过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上位机是不是回自动识别9600和19200的波特率?

楼主:
如果用AVRISP,该软件自已用115200,38400,19200,9600试探下载板的波特率。所以即使换晶体,也不用改软件。晶体是11.0592M或22.1184M都可以。至于MIOS与MOSI,要根据接线,重新编译程序。

网友:
89c2051的容量才2k, 你的編譯出來的hex文件都3.9k了! 到底有沒有問題呢?

网友:
早作过了:) http://www.asnake.name/show.asp?id=7

网友:
早作过,为什么没有早贴出来啊?

楼主:
回9楼:请问有小蛇的下载登陆用户名与密码吗?准备下回来借鉴。

楼主:
回avrboy單片小子:

Hex文件至少打5折,才是BIN的真正大小。

网友:
HOHO我已经把会员要求取消了

网友:
不过还是要谢谢 Asnake ,网站的制作资料很多的.

怎么STK500_M8的制作资料没有啊

网友:
取消掉了,没时间维护了。大家还是直接作OURAVR提供的那个HVPROG编程器吧,比我的好,只是DIY的成份没有我的那个多

:)

网友:
煩樓主說說實際的使用情況, 下載速度有并口線快嗎?

网友:
我用90s2313的原理图制作了两次,都没有成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会不会是zhjun提供的hex文件有问题,原理图我是和他提供的一样的

网友:
zhjun提供的hex文件 -------对3.6版本的软件进行反汇编,修改了波特率,使得在3.6864M晶振下可以使用115.2k的波特率

你用7.3728M,波特率变成了230.4Kbps了,当然连不上了。

人家zhjun已经写得超明白,不知道你看到哪里去了。

网友:
哦,谢谢了.

2051的制作完成了,能通讯的,但是等到数据写完后,校验老是出问题,

是不是MOSI  MISO  SCK等接反了?

校验时,读出来的数据是0xffff

网友:
我没有3.68的晶振,所以在用7...

我怀疑过是晶振的问题,但是没看到zhjun的描述.

终于知道原因了

楼主:
回小松工程:

SCK不可能错,注意MOSI,MISO就行,要与自已的硬件仔细对照,改好后编译。还有定义的三个LED指示灯,不要与SCK,MISO,MOSI冲突。还要注意

   #define SL_BOARD  /*双龙ISP板*/

那句,要消除掉才能与JPG图上的吻合。

网友:
可以在studio 4.09 下正常使用的90s2313—hex (3.7版本),在4.11下能否使用就没实验过了。

上面的那份90s2313图的确接反两根线。

正确如下,另外那位能上传一个 studio 4.11里面自带的avrpro 1.40 压缩包,我是拨号上网,不能下studio4.11. 谢谢!

-----此内容被jdog于2005-04-12,23:51:17编辑过

网友(2005-07-27):
可不可以用89S52来制作呀

用89C2051还要重新做一个编程器呀!

各位有没有高见呀?

网友(2005-09-19):
我照做了一个,但下载的时候总出错,说有地址校验不对,怎么回事,不知道哪位可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
支持的IC有哪些啊!正想自己DIY一个!

网友:
程序中写着在啊!

网友(2011-11-02):
要是把AT89C51和AT89C2051的下载器结合在一块板子上,能实现么?

网友(2013-03-06):
谢谢,我也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