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的实验板只用来下载程序时的短路片选择

楼主(2005-04-12):
看了一下马老师的说明,如果只是想对一块芯片下载程序,是不是只要将JU4中的PB5,PB6,PB7,RST,Vcc,GND短路片插上就可以了呢?谢谢!

网友:
对,但是那是只对特定的芯片,如MEGA16。如果想烧别的芯片的话,比如MEGA8,就得查它的DATA SHEET,然后用实验线换接相应的引脚才可以。这个时候上面的接法就不可以了。

建议楼主用万用表测一下板子,就会清楚的。

楼主:
我指的就是MEGA16。我是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板子。

我想试试给90s1200下载程序,一时还没想通,在考虑一下。

不要笑我菜哟,呵呵!

楼主:
主要是怕把片子搞坏,资金有限,手头的片子也只有1片,呵呵,所以比较小心一点,先问一下比较保险,呵呵。或者说偷一点懒了。

网友:
可以对M16进行ISP下载了,默认为内部RC时钟。

AT89S系列还有5个短路片---晶振和上电复位。

楼主:
谢谢,知道的。应该还可以用l区的插座来给别的芯片下载的,只要芯片插得进去,接上几根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