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一个马老师avr实验板1602液晶使用范例(8pin)。

楼主(2005-04-14):
呵呵,从以前51的移植过来的,要连8根数据线,用来显示两行字符:第一行是我的用户名,第二行是这的网址。注释很详细,看不懂该就打PP。

连接:

MCU——LCD

PD0——DB0

.

.

.

PD7——DB7

PA0——RS

PA1——R/W

PA2——E

楼主:
使用4M外部晶振,ICCAVR6.31A 编译通过。

网友:
有点奇怪,我看网站上的数据手册写指令,数据都是下降沿使能的,为什么程序里面给高脉冲的呢???

网友:
在字符串或数组最后加'\0',然后用while(*pti){..... pti++;}这样就不要预先知道字符串或数组长度了,不加'\0'在读数组时会一直读下去,如果有两个数组地址正好连在一块的话.

网友:
楼主在吗???

if(position>=0x10)

        position_tem=position+0xb0;

        else

        position_tem=position+0x80;

         lcd_writecommand(position_tem,1);

这两句搞不明白啊???

+0xb0,然后写命令,不是很明白,数据手册也没这个指令,希望楼主指点一下

楼主:
LCD显示字符的位置,我是按附图的坐标安排的,参数position就是指图中的0~31,比如你要在第二行第三个位置显示“s”,你只要display_a_char(18,s)就可以了。

因为LCD第一行显示寄存器地址0X80-0X8F,第二行显示寄存器地址:0XC0-0XCF,所以你的position〉=16位置时,即要写显示寄存器地址position+0xC0-16即是position+0xB0。

lcd_writecommand是用来指定显示寄存器地址亦即显示的地址的。

网友(2005-08-21):
请问有谁用过proteus,是不是这个实验是不能用这个软件防真的,我试过搞了好多天也不能防真成功,请用过的朋友们帮下我,谢了

网友:
就是下面的图,每次防真都是这个现象,不知点解,请好心朋友帮下忙,谢谢了

网友(2007-07-10):
为什么我的液晶屏第一次下载时候显示的是好的,但是关掉电源重新打开后就变成乱码了,液晶接口接线没问题,急,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2008-07-24):
程序写得很不错,移植很方便

网友:
很容易移植 。。谢谢。。。。测试去。

网友(2009-03-27):
""有点奇怪,我看网站上的数据手册写指令,数据都是下降沿使能的,为什么程序里面给高脉冲的呢???" 我也正奇怪,datasheet里的时序看的有点迷了,谁能解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