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系列MCU能否向PIC一样把熔丝位与锁定位编在程序中

楼主(2005-04-15):
m系列MCU能否向PIC一样把熔丝位与锁定位编在程序中

网友:
不能,必须在下载时单独设定。

网友:
如果能用寄存器控制那就好了。

我认为锁定位设置错误导致MCU不能正常工作是AVR最大的缺点

楼主:
那不是用AVRSTUDIO+ICE写程序不是太......

网友:
在BASCOM中可以使用语句$PROG,将熔丝编程于程序中。详见其HELP.

网友:
如果熔断配置错误,如设置成了外部时钟,mcu一上电就不能执行程序,什么语句都执行不了。

网友:
非常美妙的结果。

网友(2007-09-14):
做好项目后生成一个详细的文档,可以用slisp烧录,它可以保存烧录数据、熔丝配置等信息。下次烧的时候直接拿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