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L297+L298组成步进电机驱动电路,298狂发烫啊?

楼主(2005-04-15):
电路是照着298的DATASHEET上边接的,电机是可以转起来,但是就是298狂发烫,是什么原因那?

网友:
本來就是會发烫的啦, 你沒有接散熱片嗎?

楼主:
但是发烫也不至于砰的一下就烧掉了啊?

是没有接散热片。烧掉正常吗?

网友:
你都没把电路贴出来,叫人怎么分析?肯定是硬件问题

楼主:
我就是按298的DATASHEET里的参考电路接的

楼主:
就是按上面的电路接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转速慢,电机的相电阻小,如果297斩波没调好,298就会烫的厉害

把速度调快些,电枢的反向电压大了,电流就下来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我在实际中也发现的,我上次也搭过L298的电路。298狂发烫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斩波的占空比没有调好,占空比也决定着电流的大小。一般我在很多的资料和实际电路中占空比是12/13左右,你去看一下L6506的datasheet.看看里面介绍斩波的占空比计算。

所以很大的原因可能出在555芯片的R1和R2上面,555的作用就是generate 20khz的斩波频率。(人的听觉范围是20hz-20khz),

频率的计算公式我忘记了,我从来不记计算公式的,好象是1/(0.69*(2R2+R1)*c)

占空比是(R2+R1)/(R1+2*R2)(不敢确定)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6767&bbs_page_no=1&bbs_id=1000

我在这里有一张555的图纸,并且有计算公式,当时就是为了产生这个20khz的频率才去看555的资料的。

我现在有很大的把握认为是555这里的两个电阻出了问题。

R2你用多大的电阻?

你用示波器量一下clock的占空比,调到12/13的占空比,发热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

如果确实是这个问题的话,记得请我喝茶 ,呵呵

-----此内容被ilan2003于2005-04-16,09:26:04编辑过

网友:
发热很正常,无需555产生,用L297 Datasheet上面提供的接法产生振荡。

网友(2005-06-13):
是不是是电机刚刚启动的时候电流过大呢?是不是需要一个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
bobusa 张朋涛

是运转时发烫还是停止时?

一般是停止时(不给CP)

可以把电源切换到低压!

我一直这么用

驱动小电机0.6A

散热片都没加

网友:
我就是按298的DATASHEET里的参考电路接的 ,是停止时(不给CP)时发热100度以上,电压为24v,请有什么方法处理?请多多帮忙

网友:
停止时最热,那是一定的,因为这时电流最大。比方说你设定在1.5A,停止时电流就是1.5A。而运动起来之后,电流一般都不够。

我用来降低发热的办法是Vref减半,298的发热量就是原来的四分之一了。

网友:
L297 Datasheet在哪找啊?

网友:
去 www.alldatasheet.com 一艘 一大把

我95%的pdf 都是那里的!

网友(2005-08-06):
楼主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怎么就没了下文了?

看了给为的分析,个人比较同意fetish的说法.楼主贴的图中的555似乎不是用来产生斩波频率的吧,而是产生步进脉冲的吧,斩波频率是由L297的16脚和2脚接的RC网络产生的,计算公式为:1/0.69RC.

   个人意见,欢迎拍砖.

网友(2007-02-02):
你的供电电压要和步进电机的额定电压一致

网友(2010-01-10):
同意fetish意见   负载不大的情况下  降低VREF试试

网友:
采用下TMC的芯片,该芯片是目前市场上功耗最低的驱动芯片几乎没什么热量产生,即使电流高达7A也无需散热片.
驱动芯片推荐使用TMC246或TMC249

网友:
发热主要是因为有电流持续流过电机绕组,占空比设置不恰当或者停止时没有切断电流都会造成发热量大,如果可以建议在停止时让L298的ENA和ENB保持低电平切断电流。555确实是产生步进脉冲用的哈

网友:
L297在不驱动时要将ENABLED引脚失效,否则298会有输出的。

网友:
原来是个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