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26不能进入“超级编程模式”,谁用过阿?

楼主(2005-04-15):
所谓“超级模式”是我自己瞎定义的也就是,如果RESET 引脚由RSTDISBL熔丝位编程禁用或者当使用外部晶振或外部RC时,也无法进入标准的编程模式。

我自己准备做一个tiny26的并行编程器,按照下面的步骤进入“超级模式”

1.Prog_enable 引脚置为"0000"

2.给RESET 提供11.5 - 12.5V 的电压

3.VCC和AVCC提供4.5 - 5.5V 的电压

4.等待1ms

怎么识别是否进入了“超级模式”?

另外按照上面的步骤执行之后发现RDY/BSY引脚上有566KHZ左右的方波输出(50%占空比)。疑惑!!!

下面是标准编程模式,不知是否理解正确。

1.RESET 拉低。

2.Vcc和AVcc提供4.5-5.5V电压。

3.XTAL1改变电平6次。

4.Prog_enable 引脚置为"0000"

5.等待1ms

6.给RESET提供11.5 - 12.5V 的电压

7.等待1ms

8.OE=1,WR=1

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
你要做并行编程器,这已经不是“初学AVR”的范畴了,说明你已经有相当的能力了,那么请仔细看tiny26的器件手册,手册中给出了并行编程的硬件连接、使用的命令以及操作时序和应答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