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示波器的探头只接一根200mm的导线时,为什么会出现+300mv 到 -300mv的电压正玄波

楼主(2005-04-15):
-----此内容被zhaofree2001于2005-04-15,21:16:55编辑过

网友:
感应电压

楼主:
接到板子上感应电压竟然有±3.0v

还有,测了一下我手指上的电压,有±30v

怪不得蚂蚁见到我就跑

-----此内容被zhaofree2001于2005-04-15,21:15:51编辑过

网友:
随机的干扰吧?

网友:
不可能吧,+-6V??

网友:
正弦波50HZ??

漏电!

楼主:
没接电源时

网友:
感应电压源是一个高内阻的电压源,几十伏的电压并不可怕,一碰到重一点的负载就降下来了.

网友:
是示波器没有接好地,漏电了吧(如果是工频电压)

网友:
我用类似的接法,发现示波器旁边的“孩视宝”台灯,干扰超大。

网友:
是感应电压,用类似方法可以制作一个近场探头,用于现场进行电磁干扰问题的诊断。

楼主:
我刚才做了一个详细的测试记录:

1. 不接探头

   50hz的一个光点

2. 接探头

   50hz,光点变成±0.1v的一小段正弦波;正弦波不是连续的,是一小段一小段的,每一小段之间的距离相差很远;

3. 探头接200mm导线

   50hz,正弦波变成±0.4v,也是一小段一小段的

4. 探头改接我的大母指

  50hz,正弦波变成±30v~±50v,也是一小段一小段的

网友:
很正常。几十伏的都很正常。如果示波器屏蔽好的化应该只相当于探头和人体这个高阻天线的接收信号啦。

屏蔽不好的示波器可能拿掉探头都有

网友:
正常现象.

楼主:
详细的测试记录之二:

5. 接液晶屏电路板上的vcc(+5v)

   50hz,正弦波变成±5v,也是一小段一小段的     -- 困惑1 (示波器中为何有负电压值的波形部分)

6. 接直流电源(分别调节到 +5v, +12v, +18v, +22v)

   50hz,正弦波变成±15v,也是一小段一小段的     -- 困惑2 (示波器中的电压值为何不变)

-----此内容被zhaofree2001于2005-04-16,15:42:53编辑过

网友:
应该是漏电吧,你把地接接好,50HZ是不会感应过来的!

楼主:
谢谢阿牛大侠的指点!

接地后,又做了一个详细的测试记录:

1. 不接探头

   50hz的一个光点

2. 接探头

   50hz,光点变成±0.02v的一小段正弦波;正弦波不是连续的,是一小段一小段的,每一小段之间的距离相差很远;

3. 探头接200mm导线

   50hz,正弦波变成±0.2v,也是一小段一小段的

4. 探头改接我的大母指

  50hz,正弦波变成±1.5v,也是一小段一小段的

5. 接液晶屏电路板上的vcc(+5v)

   50hz,正弦波变成±55v,也是一小段一小段的     -- 困惑1 (示波器中为何有负电压值的波形部分)

6. 接直流电源(分别调节到 +5v, +12v, +18v, +22v)

   50hz,正弦波保持±50v不变,也是一小段一小段的     -- 困惑2 (示波器中的电压值为何不变)

-----此内容被zhaofree2001于2005-04-17,13:29:51编辑过

网友:
上面【7楼】的cyk8已经解释清楚了。如果你还想研究下去的话,可以在示波器的探头和地线夹之间接100k~10M的电阻就可以测出干扰源的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