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经验:AVR-51板CD4060振荡器128KHZ,可以用来解锁AVR芯片

楼主(2005-04-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哦~~~我还没想到。

谢谢站长了,设计细心阿。

网友:
板上的CD4060振荡器用途多种,用于做外部中断源、计数、测频率周期、模拟比较、做有源晶体“解锁”等。

网友:
不错  我刚用128khz救活了一个m16L

网友:
用板上的CD4060振荡器做有源晶体“解锁”M16有条件的,即M16的熔丝位SPI enab必须为“0”。如果你把该熔丝位误写成“1”,就必须使用并行方式了。当然,如果JTAG口为允许时,使用JTAG编程器也能“解锁”。

当你只使用(有)SPI方式编程下载时,千万注意不要误写M16的SPI熔丝位!

网友:
不用担心 我记得 ISP模式下是无法访问 SPIEN熔丝位的。

但对于M8之类的  RSTDISBL熔丝位 倒是很危险,编程后就不能再进入ISP模式了。

网友(2005-05-16):
如果将ATMEA8设置为低频,可用上述方法恢复.

网友:
6楼的说法不全面,没有这个限制。M8在编程状态与其设置为低频或高频没有关系。主要看下载软件与编程时的输入时钟是否能配合。

网友:
馬老師說的對, 我之前的m48誤用了內部的的128khz, isp下載出現問題, 後來把時序延長了就可以寫了.

网友(2005-06-20):
用反相器加晶振搭一个时钟源也是一样的吧?

网友:
CD4060 就是可接成振荡器的反相器+二进制分频器 组成的。

网友(2005-08-19):
请教:有源晶振的OUT接PB6(MISO)吗?怎么不是接XTAL1脚?

网友(2005-11-09):
怎么对M128解锁?

网友(2011-10-22):
这个问题,我2年前遇到过,自己上网搜索,找到的解锁的方法和楼上的是一个样的。自己制作了个4M的方波发生器,解锁了后就没把配置熔丝位当成一会事。呵呵!!可惜当时花了我几天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