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先对M16的熔丝位正确设置!

楼主(2005-04-17):
使用“AVR-51”学习AVR的网友们必须注意,当你第一次开始正式使用M16,下载程序之前,一定要先正确的配置M16的熔丝位!!!

    最基本的配置有三项:

    1)正确选择系统的时钟源,是使用内部的RC,还是外部晶体,内部RC的频率还有1/2/4/8M的选择,外部晶体也要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做相应的配置。建议使用内部4M的RC。一来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二是使用USART时,可以使用4800、9600常规的BPS,因为由4M分频后的4800或9600的误差为0.2%,完全保证了一般RS-232的使用。

    2)将JTAG口功能禁止掉。这样你的PC2-PC5就可以作为正常的I/O使用了,否则PC2-PC5是“残废”的。如果你没有将JTAG口功能禁止掉,那么在系统中就不要把PC2-PC5作为I/O使用!

    3)另外,建议设置允许AVR的电源检测功能,检测电平设置为4.0(5v系统供电时),这样可以提高整个系统上电的可靠性。因为不设置此项,上电时M16在2.5v就开始工作运行初始化程序了,而其它的外围器件(如LCD)根本还不能工作,这样AVR对他们的初始化根本是无效的,这样就造成了整个系统上电时好象不稳定的现象。

    在我的专栏中的第5章“综合实践一”里,有比较详细的操作过程,清大家仔细体会。

    对学习AVR的网友提出中肯的建议:完成一个简单的实验,实现一个功能并不困难,重要的是你要真正掌握实现的方法,了解为什么,同时还要考虑你的实现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最好的方法。能不能以后在大的系统中可以方便的与其它功能结合在一起?

     网上提出问题的帖子,有许多不是学习AVR本身如何应用的问题,而是基础的问题。如硬件、数制转换、代码表示、基本C的编程能力问题等等,甚至是PC的使用和概念问题(如使用SPI下载线,不知道设置为LPT口)。

     记注:小学的“加减乘除”基础不好的话,是学不好“微积分”的。

网友(2005-07-29):
请问马老师:设置允许AVR的电源检测功能,检测电平设置为4.0(5v系统供电时)

            是设置BOD为慢速上升吗?

            如果不是,那么是设置什么呢?我在MEGA16.PDF的熔丝说明中没有找到

            相关的说明

楼主:
手册中肯定有,我的讲义第五章《综合实践一》里有具体的介绍。

网友(2012-12-16):
mark 看帖留痕

网友(2013-04-14):
记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