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楼主(2005-04-18):
好:我用的片子是MEGA8,晶振是7.3728MHz,用定时器溢出脉冲做为步进电机的脉冲信号,比如说我用的计数频率是3200Hz,那么脉冲频率应该是1600Hz,为什么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时,实测频率才225Hz,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虚心请教?

以下红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05-04-19,23:09:51 加入。
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谢谢你的支持。

注:你可以使用编辑功能修改标题,并将这段红色文字删除。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你讲的不明白,使用哪个定时器,工作在何方式,如何设置的,输出控制脉冲如何产生都没有讲。

   计数频率是3200Hz是什么概念?通过7.3728MHz分频能得到这个“计数频率”吗?

   脉冲频率应该是1600Hz又是如何出来的?

楼主:
用的是定时器1,是普通的工作方式,在定时器溢出时改变IO的电平,利用tools->APPLICATION BUILDER,设定定时器的溢出频率,直接得到定时常数。我设定的就是3200Hz,应为每次溢出改变输出端口电平,输出脉冲频率不就是溢出频率(计数频率)的1/2。

网友:
响应中断和中断保护及中断程序的部分指令,它们所花的时钟周期算了没了.

分频比还没有说呢。

楼主:
谢谢 我也觉的是和中断指令的执行时间有关,跟定时器本身没什么关系。

网友:
请将T1的初始化程序和中断服务程序贴上来。

网友:
我觉得是M8芯片被选择了内部1M的时钟所致。因为你需要3200Hz的信号,分频系数为7.3728MHz/3200=2304,而1MHz/2304=434.027HZ,转变为方波为217.014Hz,于你说的225HZ还是比较接近的。当然,我仅仅是猜测而已。

网友:
有可能的,请rsztom自己验证。3200Hz不应该叫“计数频率”,而称为“溢出频率”

楼主: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FF; //setup

TCNT1L = 0xdd;

OCR1AH = 0x00;

OCR1AL = 0x47;

OCR1BH = 0x00;

OCR1BL = 0x47;

ICR1H  = 0x00;

ICR1L  = 0x47;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3; //start Timer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_isr:9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TCNT1H = 0xFF;

TCNT1L = 0xdd;

if(step_pulse_enable == 0x66)

{

             //PORTB |= line_step_clock;

                if((PORTB & line_step_clock)==0x00)

                           PORTB |= line_step_clock;

                else

                {

                            PORTB &= ~line_step_clock;

                }

                          i_set_pulse_num1=i_set_pulse_num1-1;

                          if(i_set_pulse_num1<=0)step_pulse_enable = 0x55;

else

{

     PORTB |= line_step_clock;

}

}

step_pulse_enable 是为了让步进电机旋转一定的角度方便,而采用的脉冲使能信号;i_set_pulse_num1 控制步进电机的角度

楼主:
我使用的是PONYPROG下载程序的,没有配置熔丝,默认情况下是不是对外部连接的7。3782晶振不支持?

网友:
M8熔丝位默认的使用内部1M的RC振荡。你先看我的“综合实践一”吧。

楼主:
我按照说明的那样,在BASCOM和PONYPROG里都试了,在BASCOM里我只修改了FUSEBIT A987 为0000,写完熔丝位后,片子就写不进程序了,在打开BASCOM的时候,出现的错误是readlb not found,在ponyprog里也一样,是哪里操作错了吗?

-----此内容被rsztom于2005-04-19,20:39:16编辑过

网友:
FUSEBIT A987 为0000时,M8使用外部有源时钟,不是外部晶体,你设置错了。你的M8已经“死锁”了,先把它救过来(站上有如何救的帖子)

    你使用外部晶体(XTAL),一般FUSEBIT A987 为1110:1110 external X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