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析一下ds1307的程序 谢谢

楼主(2005-04-18):
源程序如下,现在读不出来数,我怀疑可能是读数据的时候出问题了,请高手们帮我看看,时序肯定没问题,我以前在51上就用的这个,现在移植到avr上不好用了,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ds1307_h.h"

#define SETDS1307CLK  PORTB|=0X80

#define CLRDS1307CLK  PORTB&=0X7F

#define SETDS1307DAT  PORTB|=0X40

#define CLRDS1307DAT  PORTB&=0XBF

void SomeNop(void);

void Start(void);

void Stop(void);

void SendAck(unsigned char k);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Read(void);

unsigned char Write1307(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Read1307(unsigned char add);

void Initial_DS1307(void);

/******************************** ds1307 **************************/

void SomeNop(void)

{

         NOP();

         NOP();

         NOP();

         NOP();

         NOP();

        // NOP();

        // NOP();

}

/***********************************************************************/

void Start(void)

{

         DDRB=0XC0;

         SETDS1307DAT;

         SETDS1307CLK;

         SomeNop();

         CLRDS1307DAT;

         SomeNop();

         CLRDS1307CLK;

         SomeNop();

}

/***********************************************************************/

void Stop(void)

{

         DDRB=0XC0;

         CLRDS1307DAT;

         SomeNop();

         SETDS1307CLK;

         SomeNop();

         SETDS1307DAT;

         SomeNop();

}

/***********************************************************************/

void SendAck(unsigned char  k)

{

         DDRB=0XC0;

         SomeNop();

         if(k==1)

                          SETDS1307DAT;

         else

                            CLRDS1307DAT;

        // SDA=k;

         SomeNop();

         SETDS1307CLK;

         SomeNop();

         SomeNop();

         SomeNop();

         CLRDS1307CLK;

}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

{

        //DDRB=0XC0;

        unsigned char i,temp;

          temp=dat;

        DDRB=0XC0;

          for (i=0;i<8;i++)

           {

            CLRDS1307CLK;

           // SDA=(bit)(temp&0x80);

                if(temp&0x80)

                                         SETDS1307DAT;

                else

                                         CLRDS1307DAT;

            temp<<=1;

            SomeNop();

            SETDS1307CLK;

            SomeNop();

            SomeNop();

           }

           CLRDS1307CLK;

}

/***********************************************************************/

unsigned char Read(void)

{

        unsigned char i,dat;

          for (i=0;i<8;i++)

           {

                 DDRB=0XC0;

            CLRDS1307CLK;

            SomeNop();

            SETDS1307DAT;

            SomeNop();

                DDRB=0X80;

            SomeNop();

            SETDS1307CLK;

            dat<<=1;

            SomeNop();

                   SomeNop();

                if(PINB&0X40)

                        dat++;

               SomeNop();

           }

   CLRDS1307CLK;

          return (dat);

}

/***********************************************************************/

unsigned char Write1307(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dat/10;

         temp<<=4;

         temp=dat%10+temp;

         Start();

         Send(0xD0);

         SendAck(0);

         Send(add);          //发地址

         SendAck(0);

         Send(temp);     //发数据

         SendAck(1);

         Stop();

         return (0);

}

/***********************************************************************/

unsigned char Read1307(unsigned char add)

{

         unsigned char temp,dat;

         Start();

         Send(0xD0);

         SendAck(0);

         Send(add);

         SendAck(1);

         Stop();

         Start();

         Send(0xD1);

         SendAck(0);

         dat=Read();

         SendAck(1);

         Stop();       //接收结束

         temp=dat/16;

         dat=dat%16;

         dat=dat+temp*10;

        return (dat);

}

/***********************************************************************/

void Initial_DS1307(void)

{

         Write1307(0x00,23);                                //秒设定

         Write1307(0x01,59);                                  //分设定

         Write1307(0x02,11);                                  //小时设定

}

网友(2005-12-03):
为什么不用M16的I2C接口呢?

网友(2013-05-06):
此人不知道在社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