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51板的pwm實驗, 利用pwm控制led光暗及峰鳴器音量大小.

楼主(2005-04-18):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5-4-18 12:46:03

// Target : M16

// Crystal: 4.0000Mhz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port_init(void);

void timer0_init(void);

void init_devices(void);

void delay_short(uint t);

uchar scan_key(void);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BIT(PB3);

DDRB  = BIT(PB3);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 WGM: PWM Phase correct

// desired value: 1KHz

// actual value:  0.980KHz (-2.0%)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x00; //stop

TCNT0 = 0x01; //set count

OCR0  = 0xFF;  //set compare

TCCR0 = 0x62; //start timer ; 相位修正, 8分頻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timer0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void delay_short(uint t) // 短延時

{

  uint i;

  for (i=0;i<t;i++);

}

uchar scan_key(void)  // 按鍵掃瞄

{

  uchar v;

  v = 0;

  if ((PIND & 0x07) != 0x07)

  {

  if ((PIND & 0x01) == 0)

  {

        v = 1;

    delay_short(1000);

  }

  if ((PIND & 0x2) == 0)

  {

    v = 2;

    delay_short(1000);

  }

  if ((PIND & 0x4) == 0)

  {

    v = 3;

    delay_short(1000);

  }

  };

  while((PIND & 0x07) != 0x07);        // 判斷按鍵是不是放開

  return v;

}

//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 OCR0_V;

init_devices();

OCR0_V = 0xff;

while(1)

{

   key = scan_key();

   if (key > 0)

   {

     if (key==1) // 減少佔空比

         {

           OCR0_V -= 10;

           OCR0 = OCR0_V;

         };

     if (key==2) // 增加佔空比

         {

           OCR0_V += 10;

           OCR0 = OCR0_V;

         };

     if (key==3) // 全黑,佔空比為100%

         {

           OCR0_V = 0xff;

           OCR0 = OCR0_V;

         };

   }

};

}

實驗板接線:

PB3 -----> JA.1 及 JM

PD0 -----> K1

PD1 -----> K2

PD2 -----> K3

楼主:
發覺led在佔空比大於20%, led的光暗就不明顯了...

用pwm做led白光燈可以省70%以上的電啊!!

网友:
好好好好,正郁闷怎么利用avr51实验板呢。

谢谢。

网友:
你的有意思

网友(2005-05-29):
请问一个新手问题: 就是TCNT0的初始值的计算和设置

---------根据myhk007 提供的算法--------

最原始的方法:以T0记到255溢出为例,如果AVR的主频是8M,T0为1024分频的话,那么T0每加1,需要的时间就是1024/8000000,加255次的总共延时就是1024/8000000*255,依次类推。

--------------------------------------

如果"TCNT0 = 0x01; " ,则计数次数应为255次, 总时间应为 255*8/4000000=0.00051s, 频率应是约2kHz, 而楼主上面的代码中是1kHz, 困惑中~~!

是否我什么地方还没理解正确

楼主:
這可能是icc的bug吧,pwm的代碼我是用icc的自生成做的(說明也是icc加上去的), 我做的時候就沒有認真的計算過,因為只是做實驗!

网友:
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波形, 跟想像的形状差不多, 这个实验很有意思

网友(2005-08-21):
果然有意思,在proteus防真,效果不错哟

网友(2006-02-13):
avrboy:

   有跳线图吗?我也想试试。

网友:
哎呀,对不起!我再次看时见到了跳线了。我试试。有情况再请教

网友:
avrboy:iccavr在那里下载?双龙的只是45天的演示版

网友:
我终于又能在实验板上运行。在示波器上也能清楚地看到波形。谢谢!

网友(2006-11-12):
非GCC的,不要。

呵呵

网友:
请问这个试验板的资源有哪些啊?如果有图片就好了。我想买一块?是否是AVR和51都有?

网友(2006-12-13):
在相位修正模式中,上,下记数怎么理解

网友:
刚做了一块实验板,正好在上面试试。

网友(2007-12-04):
不错,我已经按楼主的方法做了一个DEMO板,效果还不错,

小弟按自己的意见稍加改动了,各位大哥给点建议。
//***********************PWM 程序*********************
//***********************PWM 程序*********************
//***********************PWM 程序*********************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5-4-18 12:46:03
// Target : M16
// Crystal: 4.0000Mhz

#include <iom8515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过程中要的程序***********************//
void port_init(void);
void timer0_init(void);
void init_devices(void);
void delay_short(uint t);
uchar scan_key(void);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BIT(PB0);
DDRB  = BIT(PB0);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38;  ///config my testing board
DDRD  = 0x38;
}

// WGM: PWM Phase correct
// desired value: 1KHz
// actual value:  0.980KHz (-2.0%)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x00; //stop  //控制寄存器,此时为无时钟,不工作//
TCNT0 = 0x01; //set count
OCR0  = 0xFF;  //set compare
TCCR0 = 0x62; //start timer ; 相位修正, 8分頻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timer0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void delay_short(uint t) // 短延時
{
  uint i;
  for (i=0;i<t;i++);
}

uchar scan_key(void)  // 按鍵掃瞄
{
  uchar v;

  v = 0;

  if ((PIND & 0x38) != 0x38)
  {

  if ((PIND & 0x10) == 0)  //config my testing board
  {
        v = 1;

  delay_short(1000);   //delay 去抖处理//
  }

  if ((PIND & 0x20) == 0)
  {
    v = 2;

    delay_short(1000);
  }

  if ((PIND & 0x08) == 0)
  {
    v = 3;
    delay_short(1000);
  }
  };
  while((PIND & 0x38) != 0x38);        // 判斷按鍵是不是放開
  return v;
  }

//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 OCR0_V;

init_devices();
OCR0_V = 0xe6;

while(1)
{
   key = scan_key();

   if (key > 0)
   {
     if (key==1) // 減少佔空比
         {
           OCR0_V -= 10;
                   if(OCR0_V<11)
                   {
                    OCR0_V = 0x0b;
                        OCR0 = OCR0_V;
                   }
                   else
                   {
                   OCR0 = OCR0_V;
                   }
           };

     if (key==2) // 增加佔空比
         {
                   OCR0_V += 10;
                   if(OCR0_V>240)
                   {
                    OCR0_V = 0xe7;
                        OCR0 = OCR0_V;
                   }
                   else
                   {
                   OCR0 = OCR0_V;
                   }
         };

     if (key==3) // 全黑,佔空比為100%
         {
           OCR0_V = 0x00;
           OCR0 = OCR0_V;
                   OCR0_V = 0x0a;
         };
   }
};
}

网友(2009-03-16):
消化一下

网友:
avrboy =單騙皇帝=
你的联系是多少呀?我的QQ是641677143,想和你交流一下,感觉你做的不错!

网友(2009-09-16):
好奇怪哦,我的程序就是运行不出这样的效果,看不到灯的亮度变化。。

网友(2010-01-02):
这个要记号……

网友(2010-09-01):
我学的是ATTINY13!希望高手指点!这个程序能移植到ATTINY13里能用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