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用作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控制器是否有优势?

楼主(2005-04-18):
现在手头有4个项目都要求控制3A左右的电机。也做成了几套细分驱动器,2细分~16细分可选。几套成功的方案是:

1)89S52+AD7628+L6506+L298*2

2)同上,用74HC74+LM393替代L6506

3)用(IRF640S+IRF9640S)*4替代L298*2

4)用PIC16C73替代89S52

5)目前正在做的,用TO-252封装的MOSFET替代IRF640S和IRF9640

以上几套方案均可用,均通过了试验测试,2个项目已经进入小批量生产。但现在头痛的有几点:L298太热,驱动某型号电机甚至要强制风冷,如果用MOSFET替代,热量倒是没有了,线路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元器件数量太多。另外AD7628+74HC74+LM393的方案元器件数量也太多,听说现在的AVR有PWM功能,不知是否可以取消这些元件?

网友:
不知道你要求电机的转动力矩多大,可以把电机的电流降下来,使电机的力矩刚好适合,这样L298太热的问题会有所缓解的.

3A的电机,力矩很大了.......驱动可是老大的难题啊!!!!

不知道你的电机转动速度要多大??

如果速度比较慢例如10度/S,这样的话用AVR肯定没有问题...

楼主:
问题是速度不是恒定的,4个项目都是启动——加速——恒速——减速——停止的循环方式。

其中1个项目用于医疗设备,必须使用8细分以上,否则噪声测试通不过。

另外3个项目都用于工业场合,噪音不是问题,主要是速度问题。从整步改为2细分可以提高速度25%左右,改为4细分可以进一步加速10%左右。

用3A的电机也是不得已,某项目用1.6A电机单个L298驱动已经测试成功,结果对方突然大幅度提高技术指标,主要是速度,不得不改用同类型3A电机。3A电机相对1.6A电机的最主要的优点并不是力矩大,而是电感量小。在恒速段,用36V驱动1.6A电机,电流只能达到0.2A,而驱动3A电机可以达到1.5A。

网友:
我用L6203(类似与L298)+L6506做过40细分的驱动模块,现在正在用AVR+DAC+分立元件+MOSFET做驱动,用集成的芯片虽然简单,但是发热的问题确实是个难解决的问题。

网友:
74HC74+LM393还是要的,不用L6506,LM393还是一定要的,顺便问题下L6506多少钱一片。我买来是8元/片(旧的),现在我用的就是LM393+7474+7407...一大堆,驱动MOS管的电路比驱动L298复杂多了,但是结构还是一样的

网友:
74HC74等其他的电路可以用cpld代替,可以简化电路(我看到的一块驱动器做的很小,比手掌还小,但是电流可以做的很大)

网友:
DIP封装的L6506我也是只能买到旧片子,价格记不清了。这次在中发买到了表贴的新品,价格是7块。

用MOSFET做驱动器必须做小,包含单片机的完整细分电路绝不能超过手掌面积的2/3,做大了发热量也很大。这个问题搞了我三个月,就是第一块板子发热,板子上到处都是干扰。反复调整布线,反复制版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就是楼主的马甲,白天用这个,回家用那个。

网友:
布线很重要的,第一次的布的时候也没成功,电机根本动不了,第二次布(原理图一样),电机工作了,还是有点干扰的.

包含单片机的完整细分电路绝不能超过手掌面积的2/3

我全用的是DIP 封装的,所以好象比较困难实现,这次试板,还是用DIP,做稳定了改用贴片的,

驱动板上的电阻电容一大堆,还有三极管.

网友:
说到底还是驱动的问题啊!!!!!!

其实我认为尺寸问题也不是很大的...现在有这么多SO-8封装的MOS,导通电阻都在10mOhm一下的,做驱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实在不行的话,可以买几个电动航模的控制模块来看看的!电流到50A没有一点问题.尺寸也就是3cm×4cm..............(不过这个东西还是比较贵的)

楼主:
我的第一块板子用的是IRF640和IRF9640,不带S尾缀,TO-220封装平铺在PCB上,结果发热量跟L298没什么区别,还好的是电机运动没问题。刚好弄到个日本的类似功率的驱动器,每个电机8个IRF640*8驱动,驱动IRF640的是IR211?,控制芯片应该是定制的,单片机和斩波电路集成一个芯片无从查找,但是工作起来就很冷静。我就不服气,偏要弄出跟他们一样的效果,最后成功了,但也付出了很大代价。

祝你好运。

网友:
具体说说?

为什么要用640和9640搭配着用,而没有全用640,我这个不明白,就是为什么用的是PMOS和NMOS,是不是因为外围电路的缘故?我一般看到的驱动器都是NMOS+PMOS,但是也有例外的,有全是NMOS驱动的,驱动 PMOS的电路要比NMOS稍微复杂一点.

网友:
好像跑题了................

网友:
P沟和N沟组合方式的H桥栅极电压比较容易处理。高端用P沟,低端用N沟。举例来说,36V电源电压下,N沟给0V断,给15V通;P沟FET栅极给36V断,21V通。

如果高端的P沟管子用N沟替代,栅极电压很难处理,关断时栅极电压与电机上的电压相等,而导通时源极电压是36V,栅极电压应该是51V!还好IR推出了一系列的驱动芯片来解决这个问题,典型的如IR2110。

网友:
如果高端的P沟管子用N沟替代,栅极电压很难处理,关断时栅极电压与电机上的电压相等,而导通时源极电压是36V,栅极电压应该是51V!还好IR推出了一系列的驱动芯片来解决这个问题,典型的如IR2110

不太容易理解?

网友:
那你认为如果用IRF640做高端的驱动,栅极应该如何接?

网友:
PWM的情况下才有效----IR21xx使用的电容自举升压。

想高端的N沟道MOS常开,还是要外加升压的。

网友:
啊, 招Rundstedt所说的,可能我目前在设计的电路有问题了.

我全部用NMOS管,8个驱动全是一样的.这样就错误了!是不是?

全是推晚驱动,我看过8个全是NMOS管,用光藕驱动的

楼主:
给你一张图。4个输入信号都来自ULN2003。

把输入反相后,用N沟替代P沟并非完全不能工作,而是N沟的管子不能饱和。会造成发热量大,而且驱动器内阻很大,性能很差。

网友:
我明白

"P沟和N沟组合方式的H桥栅极电压比较容易处理。高端用P沟,低端用N沟。举例来说,36V电源电压下,N沟给0V断,给15V通;P沟FET栅极给36V断,21V通。

如果高端的P沟管子用N沟替代,栅极电压很难处理,关断时栅极电压与电机上的电压相等,而导通时源极电压是36V,栅极电压应该是51V!还好IR推出了一系列的驱动芯片来解决这个问题,典型的如IR2110。

"

的意思了,今天早上的时候才理解的,我刚画完原理图 ,看来我的那个原理图要重画了,主要是驱动方面的,谢谢Rundstedt的提醒,不然我得折腾一段时间了. 应该是栅极和源极的电压才是驱动电压,我把驱动电压理解为对地的电压,把问题想简单了,实际上当高端的MOS管倒通的时候,原极电压是36V,那么栅极的电压应该是驱动电压+36V=51V.终于明白了.

好象离主题越泡越远,楼主不要生气哦
-----此内容被ilan2003于2005-04-21,09:26:48编辑过

楼主:
不生气了,现在对主题已经绝望了,只考虑跟玩儿步进电机的朋友交流了。

网友:
回8楼的T.F.:

说到底还是驱动的问题啊!!!!!!

其实我认为尺寸问题也不是很大的...现在有这么多SO-8封装的MOS,导通电阻都在10mOhm一下的,做驱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实在不行的话,可以买几个电动航模的控制模块来看看的!电流到50A没有一点问题.尺寸也就是3cm×4cm..............(不过这个东西还是比较贵的)

个人认为如果按楼住的高频率要求,导通损耗不会低.航模的控制有1khz就够了

楼主:
有没有带电流型D/A的MCU,这样能省一些算一些。

网友:
msp430有带DAC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电流型的,很贵的.我觉得DAC还是外部的好,如果速度要求不快的,可以用I2C接口的(也不贵的),这样布线回很简单.

fetish

:

你一般把DAC工作在什么模式下?电流电压,电压模式?

如果是电压模式,就不用负电压了.

如果是电流模式,就得负电压了.负电压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网友:
有没有谁用AVR的PWM做过步进电机的细分驱动?我看我们大都加DAC,我是1楼Kert的兄弟

网友:
另:

我们能不能互留MSN?

咱们只讨论AVR+步进电机细分驱动

我的MSN:

LouisBright@htomail.com

网友:
回pengkewei:

1KHz的航模是直流电机的, 我看过德国老做的是用三相交流机(可能是伺服电机,带霍尔传感器的),三相PWM出来的电流波形是非常棒的正弦波,频率是3KHz,此时电机转速大概是6000rps,PWM频率没有测,不清楚. 象楼主的东东估计怎么也不用这么高的速度吧!而且细分也不是很高,所以PWM开关的不用很高,估计4K就足够了......

就pengkewei同学所说,有些MOS器件的开关速度是不够的,所以开关功耗会很大,但是可以通过选择快速型的MOS器件来解决,还有就是功率MOS的驱动也要做好,要不然,就真的死在驱动上了.

网友:
楼主大哥,俺也是玩步进电机的,一直在玩细分.看了一些很NB公司做的东西,人家用的是专门一个DSP或者是CPLD来做细分的,好像没有看到用DAC的.小弟现在就不懂了,不知道该如何是对!

最近有一些启发,想用ATmega128的PWM来做DAC用,然后用来做细分,不知道是否可行,现在正准备动手验证,楼主大哥有没有什么经验,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
PWM的速度不够快,我本来也有这样的打算,但是我门这里的产品要求16KHZ的脉冲输入,按照AVR8MHZ 的运行速度,8位PWM最高的频率好象市32K  8M/256=31k多一点

16KHZ的脉冲输入,就意味着DAC的转换速度至少16 k,PWM的最高频率才31k,怎么能产生正常的波形呢,要不降低PWM的位数或者用更高的主频,但是AVR市场上都是带L的,如果能运行24M,然后把PWM降低为7位,那样也能实现100细分.

我最近化了一块驱动板,用M8控制,DAC为TLC7528,外部中断输入脉冲,查询引脚来判断方向.

PMOS  NMOS   双H桥.不知道电路图有没有画错,29号能拿扳子了

网友:
27楼的大哥:7位PWM可以做到100细分?????不会吧??

大哥所说的细分是不是每一步有100个脉冲????

我所说的细分,例如100细分是指将步进电机的每一步分成100小步来走.也就是说步进电机的每一个步距角如果是1度的话,我分成100步来走,每一步就是0.01度.......

不知道27楼的大哥所指是那个????

网友:
怎么都潜水了...???

这个帖子也跟着一起潜水了....

网友:
如果只用PWM,没有反馈,控制器不知道现在的电流到底是多少。

楼主:
兄弟们51都放假了?????

网友:
hitler :有反馈的啊,用电压比较器反馈啊

Kert T.F.:细分数取决与DAC的分辨率,7为的PWM可以实现128等份的电压,如果作成正弦波的话100细分有问题吗?

8位的可是实现200细分啊

网友:
ilan2003 小松工程:

哦!!!!!!!!!!!!!!!!!!!!!!!!!!!!!!!!!!!!!!!!!!!!!!!!!!!!!!!!!!!!!!!!!!!!!!!!!!!!

原来这就是你所说的细分...........................................

明白............

楼主:
他说得细分比较粗略,也可以算得上。

感觉步进电机细分以后,8细分往上,电机运转速度没有明显的提高了,16细分以上,噪音也没有提高的余地了。也许他需要的是更精密的控制吧,我暂时用不上。

网友:
同意以上大家的观点,因为我在实验室作实验的时候细分的噪音很厉害,需要十分的注意到这一点的变化。

网友:
跟我所说的细分还是有差别的...

楼主:
我认为他说的和你的没有区别,除了细分时使用的数据非常粗糙以外.

楼主:
D/A转换,用的是电流型D/A,因为这种器件的输出阻抗很低,对于抗干扰优势很大。单电源供电。

楼主:
用来替换L6506的LM393+74HC74。这张图跟第一个张不是一块板子,但也应该能看出来信号的来往。中间只差了一只ULN2003/2803。

网友:
想不通为什么要用两个7474,我看到有的只用一个7474的

理论上细分越高精度越高,实际中确实象fetish所说的那样,8细分已经足够了,因为关键问题不是在于电流的控制,而是电机的机械精度.
-----此内容被ilan2003于2005-05-06,09:03:07编辑过

网友:
我认为也是有差别的:

细分最初的初衷是提高运行质量,然后才是精度。

真正的细分给出的电压比较最后的波形要尽量接近正弦波,也就是说,磁场方向变换的角度要均匀,而且矢量的模大小相等,至少你在设计时要这样做。

而ilan2003 小松工程的做法只是简单的把电压拆分,如果这样的话,你200“细分”还不如老老实实做8/16细分,我相信效果会更好。

网友:
对啊,200细分的电压并不是等份的啊,我在实际中用的是40细分,用查表的方式输出正弦余弦波形.

楼主:
Louis Bright 说这个我想起一件事,就是L297的HALF模式,矢量的模是不断跳变的,是1,1.4,1,1.4反复变化,但是电机的运动与相对理想的2细分驱动器感觉不到差异!

理想的2细分电流绝对值:

A相:0 0.7 1 0.7 0

B相:1 0.7 0 0.7 1

L297的HALF模式电流绝对值:

A相:0 1 1 1 0

B相:1 1 0 1 1

网友:
我觉得L297的HALF模式不算细分,上次我记得有人问L297怎么实现细分,好象是fetish回答能实现2细分,当时我就纳闷了.

楼主:
问题是L297的HALF模式和2细分在最终电机的运转上没有差异,白猫黑猫,会抓耗子的就是好猫。

网友:
to fetish:

你那好像就是什么两相四拍/三相六拍/四相八拍之类,而不是2细分。

我承认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但你说“最终电机运转没有差异”,这个结论你是怎么得出来的?只是凭你的感觉吗?比如听听声音什么的。有没有考虑到电机的使用寿命?有没有测量过噪声?有没有测量过振动和震动?其实人能分辨出的精度很有限的。

网友:
To:fetish

小松工程 所说的细分是以电压等分为基础的,而我说的是以角度等分为基础的.

他那样的细分可以提高电机的运动性能,但是没有办法提高步进精度.

为了提供精度付出代价真的是很大啊!

要做64细分就需要12Bit的DAC了....

网友:
我不理解 Kert T.F.的意思,我的电压是不等分的,而是按照正弦余弦波形的。

给DAC的数据按照  A波形 和B 波形 这张表存储在Flashrom里,这只是1/4的波形

如果是两个波形的话应该是  200byte*4*2=1.6 kb.  8位的dac就够了。在示波器

里看到的波形接近正弦余弦波形,只是电源部分和步线要很注意

0:   A: 0x00  B: 0xFF

1:   A: 0x02  B: 0xFF

2:   A: 0x04  B: 0xFF

3:   A: 0x06  B: 0xFF

4:   A: 0x08  B: 0xFF

5:   A: 0x0A  B: 0xFF

6:   A: 0x0C  B: 0xFF

7:   A: 0x0E  B: 0xFF

8:   A: 0x10  B: 0xFE

9:   A: 0x12  B: 0xFE

10:   A: 0x14  B: 0xFE

11:   A: 0x16  B: 0xFE

12:   A: 0x18  B: 0xFE

13:   A: 0x1A  B: 0xFE

14:   A: 0x1C  B: 0xFD

15:   A: 0x1E  B: 0xFD

16:   A: 0x20  B: 0xFD

17:   A: 0x22  B: 0xFD

18:   A: 0x24  B: 0xFC

19:   A: 0x26  B: 0xFC

20:   A: 0x28  B: 0xFC

21:   A: 0x2A  B: 0xFC

22:   A: 0x2C  B: 0xFB

23:   A: 0x2E  B: 0xFB

24:   A: 0x30  B: 0xFA

25:   A: 0x32  B: 0xFA

26:   A: 0x34  B: 0xFA

27:   A: 0x36  B: 0xF9

28:   A: 0x38  B: 0xF9

29:   A: 0x3A  B: 0xF8

30:   A: 0x3C  B: 0xF8

31:   A: 0x3D  B: 0xF7

32:   A: 0x3F  B: 0xF7

33:   A: 0x41  B: 0xF6

34:   A: 0x43  B: 0xF6

35:   A: 0x45  B: 0xF5

36:   A: 0x47  B: 0xF5

37:   A: 0x49  B: 0xF4

38:   A: 0x4B  B: 0xF4

39:   A: 0x4D  B: 0xF3

40:   A: 0x4F  B: 0xF3

41:   A: 0x51  B: 0xF2

42:   A: 0x53  B: 0xF1

43:   A: 0x54  B: 0xF1

44:   A: 0x56  B: 0xF0

45:   A: 0x58  B: 0xEF

46:   A: 0x5A  B: 0xEF

47:   A: 0x5C  B: 0xEE

48:   A: 0x5E  B: 0xED

49:   A: 0x60  B: 0xEC

50:   A: 0x62  B: 0xEC

51:   A: 0x63  B: 0xEB

52:   A: 0x65  B: 0xEA

53:   A: 0x67  B: 0xE9

54:   A: 0x69  B: 0xE8

55:   A: 0x6B  B: 0xE8

56:   A: 0x6D  B: 0xE7

57:   A: 0x6E  B: 0xE6

58:   A: 0x70  B: 0xE5

59:   A: 0x72  B: 0xE4

60:   A: 0x74  B: 0xE3

61:   A: 0x76  B: 0xE2

62:   A: 0x77  B: 0xE1

63:   A: 0x79  B: 0xE0

64:   A: 0x7B  B: 0xDF

65:   A: 0x7D  B: 0xDE

66:   A: 0x7E  B: 0xDE

67:   A: 0x80  B: 0xDD

68:   A: 0x82  B: 0xDB

69:   A: 0x84  B: 0xDA

70:   A: 0x85  B: 0xD9

71:   A: 0x87  B: 0xD8

72:   A: 0x89  B: 0xD7

73:   A: 0x8A  B: 0xD6

74:   A: 0x8C  B: 0xD5

75:   A: 0x8E  B: 0xD4

76:   A: 0x8F  B: 0xD3

77:   A: 0x91  B: 0xD2

78:   A: 0x93  B: 0xD1

79:   A: 0x94  B: 0xCF

80:   A: 0x96  B: 0xCE

81:   A: 0x98  B: 0xCD

82:   A: 0x99  B: 0xCC

83:   A: 0x9B  B: 0xCB

84:   A: 0x9C  B: 0xC9

85:   A: 0x9E  B: 0xC8

86:   A: 0x9F  B: 0xC7

87:   A: 0xA1  B: 0xC6

88:   A: 0xA3  B: 0xC4

89:   A: 0xA4  B: 0xC3

90:   A: 0xA6  B: 0xC2

91:   A: 0xA7  B: 0xC1

92:   A: 0xA9  B: 0xBF

93:   A: 0xAA  B: 0xBE

94:   A: 0xAC  B: 0xBD

95:   A: 0xAD  B: 0xBB

96:   A: 0xAF  B: 0xBA

97:   A: 0xB0  B: 0xB9

98:   A: 0xB1  B: 0xB7

99:   A: 0xB3  B: 0xB6

100:   A: 0xB4  B: 0xB4

101:   A: 0xB6  B: 0xB3

102:   A: 0xB7  B: 0xB1

103:   A: 0xB9  B: 0xB0

104:   A: 0xBA  B: 0xAF

105:   A: 0xBB  B: 0xAD

106:   A: 0xBD  B: 0xAC

107:   A: 0xBE  B: 0xAA

108:   A: 0xBF  B: 0xA9

109:   A: 0xC1  B: 0xA7

110:   A: 0xC2  B: 0xA6

111:   A: 0xC3  B: 0xA4

112:   A: 0xC4  B: 0xA3

113:   A: 0xC6  B: 0xA1

114:   A: 0xC7  B: 0x9F

115:   A: 0xC8  B: 0x9E

116:   A: 0xC9  B: 0x9C

117:   A: 0xCB  B: 0x9B

118:   A: 0xCC  B: 0x99

119:   A: 0xCD  B: 0x98

120:   A: 0xCE  B: 0x96

121:   A: 0xCF  B: 0x94

122:   A: 0xD1  B: 0x93

123:   A: 0xD2  B: 0x91

124:   A: 0xD3  B: 0x8F

125:   A: 0xD4  B: 0x8E

126:   A: 0xD5  B: 0x8C

127:   A: 0xD6  B: 0x8A

128:   A: 0xD7  B: 0x89

129:   A: 0xD8  B: 0x87

130:   A: 0xD9  B: 0x85

131:   A: 0xDA  B: 0x84

132:   A: 0xDB  B: 0x82

133:   A: 0xDD  B: 0x80

134:   A: 0xDE  B: 0x7E

135:   A: 0xDE  B: 0x7D

136:   A: 0xDF  B: 0x7B

137:   A: 0xE0  B: 0x79

138:   A: 0xE1  B: 0x77

139:   A: 0xE2  B: 0x76

140:   A: 0xE3  B: 0x74

141:   A: 0xE4  B: 0x72

142:   A: 0xE5  B: 0x70

143:   A: 0xE6  B: 0x6E

144:   A: 0xE7  B: 0x6D

145:   A: 0xE8  B: 0x6B

146:   A: 0xE8  B: 0x69

147:   A: 0xE9  B: 0x67

148:   A: 0xEA  B: 0x65

149:   A: 0xEB  B: 0x63

150:   A: 0xEC  B: 0x62

151:   A: 0xEC  B: 0x60

152:   A: 0xED  B: 0x5E

153:   A: 0xEE  B: 0x5C

154:   A: 0xEF  B: 0x5A

155:   A: 0xEF  B: 0x58

156:   A: 0xF0  B: 0x56

157:   A: 0xF1  B: 0x54

158:   A: 0xF1  B: 0x53

159:   A: 0xF2  B: 0x51

160:   A: 0xF3  B: 0x4F

161:   A: 0xF3  B: 0x4D

162:   A: 0xF4  B: 0x4B

163:   A: 0xF4  B: 0x49

164:   A: 0xF5  B: 0x47

165:   A: 0xF5  B: 0x45

166:   A: 0xF6  B: 0x43

167:   A: 0xF6  B: 0x41

168:   A: 0xF7  B: 0x3F

169:   A: 0xF7  B: 0x3D

170:   A: 0xF8  B: 0x3C

171:   A: 0xF8  B: 0x3A

172:   A: 0xF9  B: 0x38

173:   A: 0xF9  B: 0x36

174:   A: 0xFA  B: 0x34

175:   A: 0xFA  B: 0x32

176:   A: 0xFA  B: 0x30

177:   A: 0xFB  B: 0x2E

178:   A: 0xFB  B: 0x2C

179:   A: 0xFC  B: 0x2A

180:   A: 0xFC  B: 0x28

181:   A: 0xFC  B: 0x26

182:   A: 0xFC  B: 0x24

183:   A: 0xFD  B: 0x22

184:   A: 0xFD  B: 0x20

185:   A: 0xFD  B: 0x1E

186:   A: 0xFD  B: 0x1C

187:   A: 0xFE  B: 0x1A

188:   A: 0xFE  B: 0x18

189:   A: 0xFE  B: 0x16

190:   A: 0xFE  B: 0x14

191:   A: 0xFE  B: 0x12

192:   A: 0xFE  B: 0x10

193:   A: 0xFF  B: 0x0E

194:   A: 0xFF  B: 0x0C

195:   A: 0xFF  B: 0x0A

196:   A: 0xFF  B: 0x08

197:   A: 0xFF  B: 0x06

198:   A: 0xFF  B: 0x04

199:   A: 0xFF  B: 0x02

200:   A: 0xFF  B: 0x00

网友:
小松工程:

看到你这张表我知道了.

按照你这个表做的细分实际上是没有200细分的.实际上应该跟24细分差不多...

做矢量合成的时候矢量的模没有办法恒定的,你可以看看【41楼】 Louis Bright 幽游梦蝶说的.

真正的细分必须要做到矢量合成后模要一样,要不电机会"颤抖"的.在对力矩比较敏感应用是就会出现麻烦了!!!

网友:
小松工程:

我不知道你在电机停的时候需不需要停在两个步距角之间,例如停在190:   A: 0xFE  B: 0x14  这里, 如果要的话,你的那个细分就很麻烦了.......

其实这些问题我也不是很有经验......大家可以相互探讨....

网友:
我的目标就是要通过细分来提高电机的运行精度,平稳度,还有就是降低噪音.

网友:
我还是不能明白,但是至少我发现我的思路可能存在问题了,看来又有研究了,稍后我发个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图展,我抄了部分的电路图,但不全。

网友:
to ilan2003 小松工程:

0:   A: 0x00  B: 0xFF

1:   A: 0x02  B: 0xFF

2:   A: 0x04  B: 0xFF

3:   A: 0x06  B: 0xFF

4:   A: 0x08  B: 0xFF

5:   A: 0x0A  B: 0xFF

6:   A: 0x0C  B: 0xFF

看到了吗?你的B相电压是一样的,要避免这种情况。这样会使得零点附件的细分角误差很大(根本不能提高精度),同时在运行的时候,经过零点的时候会产生“颤抖”。

个人认为不要盲目追求细分的数目。

网友:
哦,明白了,但是确实有8位的DAC作成200细分的,那么是怎么实现的呢。确实在实际中我们用不到200细分的,而且实际中不要说200细分,连40细分也很难实现。能够实现220细分已经不错了

网友:
用电压等分的方法可以做到"所谓"的256细分呢!!!

也就是每一细分DAC的输出增加1,而输出的时间是不等的..

具体时间间隔就要用SIN函数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ilan2003 小松工程:

不知道你对细分的要求究竟是怎么样的.

比如电机的转动速度,假如你的电机要低速运转,例如是每秒钟才走一个步距角,那以这个速度电机要运行平稳就必须做细分,至少要24细分以上了.

网友:
驱动是个模块,接口部分就是  CLK+DIRE

CLK=1hz,就是每秒钟走一个microstep

CLK=1khz就是每秒钟走1000个microstep

这样就可以控制转速了呀

既然说精度是次要的,那就追求可靠+平稳

网友:
这贴子怎么沉得那么快?我来顶一下!

网友:
能把32细分做出来,我指的是比16好,就很不容易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说得对啊!!

我正在努力啊,目标是64细分,用12bit的DAC来做,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正式试...

网友:
前面说到细分角度需模保持不变,我觉得模的大小主要影响扭矩。细分角度最难的是,你并不知道磁场方向是否就是你用两相电流合成的方向,因为步进电机的制造厂不同,其内部磁特性回存在差异。所以,我认为采用细分角度仅仅是为了让电机转子运转平稳一些,降低噪音,但其走步精度不高,重复性也很难做的好。

网友:
上面说的大大的有道理,我们公司的产品原先用40细分的,但是用2细分的照样可以控制的很好,只是运行的时候电机振动厉害

网友:
我早就说过:细分最初的初衷是提高运行质量,然后才是精度。 但保持模的大小不变,不但有利于细分角的精度,同时也有利于运行质量,可以更加平稳。

网友:
可以看到8BIT DAC 16细分已经是极限了(看到254-255了吗??),以上就能产生“颤抖”。

网友:
可以看到12BIT DAC 32细分已经是极限了(看到1022-1023了吗??),

64就产生“颤抖”(1023-1023)。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65楼的数据好像不对啊!!!!

12bit的DAC应该是到4096,怎么才到1024呢????

是不是算搞错了?????

网友:
是搞错了!!!Kert T.F.反应够快!!我改改。

这样64细分就可以了。

问一下:39楼ADC芯片电路OUTA,OUTB接到哪里???
-----此内容被SUN0_LIANG于2005-05-17,10:14:16编辑过

网友:
我算过了,用12bit的DAC刚刚好可以做64细分.........

网友:
但是我看到有用8位的DAC实现200细分的

难道有作假

网友:
这都是理想状态啊!

实际上要根据电机的电流与力矩的曲线来修正........

网友:
69楼大哥:

俺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想看看你秀的那块板的一些重要地方的波形图,最直接的就是DAC的输出波形.

能不能贴出来看看....

网友:
以我看,12bit的DAC做64细分的话比较难做修正了,余地很少.

如果做32细分的话,应该会比较容易修正.

网友:
他是号称的吧!!!

中国人做的,地球人都知道!!!

-----此内容被SUN0_LIANG于2005-05-25,15:01:43编辑过

网友:
我和Kert就想看你DAC输出的波形(这个波形可能会收到后继电路的影响)。

200细分?唬外行的。

网友:
好的,有空我把波形测一下

网友:
不知有没有这种可能,当步进电机转速提高后,驱动模块自行减少细分数,甚至不细分。要不然一个电机不细分的最高频率为8K的话,200细粉的频率就会达到1600K,简直不敢想象那种DAC能这样工作。

网友:
高速的时候是肯定要降低细分的.

这样的功能看来还是要自己搞定的.

网友:
40细分  我们用16k的频率

网友:
如果速度不快,细分是比较好做的。

网友(2005-05-18):
本贴过长,使开贴速度太慢,请管理员续新贴。

谢谢!!

网友:
俺在期待ilan2003 小松工程 的波形图啊............

网友:
ilan2003 小松工程的波形图怎么还没有上呢?

帖子都沉得很深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一定上传,只是最近太忙,忽略了这个

楼主:
没有存贮示波器,记录细分驱动器电流波形有点勉为其难了。

网友:
用数码相机拍一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
昨天晚上试了一下,发现电机不转了,担心驱动器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05-09-07):
想问问,不清楚这个AD7528或AD7628的频率能达到多少,一般象这个正常工作在4K如果细分到64,它们能胜任吗?,并且我想用它们并联使用能行吗?如果可以希望能把这个adc和CPU的连接线路传一份,xlxlab@163.com

网友:
用CPLD做的话肯定要加存贮芯片,同进它还得要DAC呀,所以我决得DAC是个很关键的硬件问题,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老兄,我还不大清楚这个如果当DAC超过8位这个数据该如何算,这个有什么公式嘛,惭愧我还不清楚这个公式包括算成计算机处理的16进制码,能说说嘛。

网友(2006-02-23):
我用软件方法实现了细分. 也就是用AD采集电流值. 计算后产生SPWM. 类似伺服的电流环

网友:
做大功率的一定要外接MOS

网友(2006-04-03):
Kert:

1KHz的航模是直流电机的, 我看过德国老做的是用三相交流机(可能是伺服电机,带霍尔传感器的),三相PWM出来的电流波形是非常棒的正弦波,频率是3KHz,此时电机转速大概是6000rps,PWM频率没有测,不清楚. 象楼主的东东估计怎么也不用这么高的速度吧!而且细分也不是很高,所以PWM开关的不用很高,估计4K就足够了......

那是无刷电机吧?

网友(2006-08-09):
PWM细分如何能精确定位呢?

网友(2006-10-12):
请问Kert,12位DA,用什么型号的IC ,转换速度多少

网友:
当然有优势,一棵M8,带8个电机,做128细分还很轻松哦。

网友(2007-06-26):
PIC+L6505+L6203,用PIC的PWM通过RC后接L6506的REF,此方案已经量产,估计将PIC换成AVR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