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BASCOM-AVR配置溶丝位注意!!!

楼主(2005-04-19):
熔丝位 FUSEBIT A987 为0000:External clock时,表示使用外部有源时钟!!!不是外部晶体!!!晶体和有源时钟不是一回事!!

使用外部晶体时的设置请选择:FUSEBIT A987 为1110:1110 External TXAL

网友(2006-10-16):
呜呜,我就是设了:External clock,一块M16就这样牺牲了

网友:
多亏提醒我还没做那

网友(2006-12-10):
已经做了  诶~~~

看来得去买有源晶振了啊

网友(2007-08-15):
不用买有源晶振也有得救,ATtiny2313第六脚有个功能CLKOUT,新片默认是不启用这个功能,要在熔丝位里面打开它。用这个脚做时钟输出接到你的M16 XTAL2就能把M16的熔丝位改回去了。

网友(2011-12-14):
拿个51的xt2接到avr的xt1上就可以恢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