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AVR中,怎么将unsigned int 类型的数字1234,转换成在1602b液晶屏上显示的“12.34”

楼主(2005-04-20):
ICCAVR中,怎么将unsigned int 类型的数字1234,转换成在1602b液晶屏上显示的“12.34”啊?

网友:
显示(1234/100) 再显示"."再显示(1234%100)

网友:
unsigned int 类型的数字范围0-65536,如果你确定小数点为2位(定点数),那么就是0.00-655.35。

   1。开一个5个单元的char[]数组

   2。设计一16位二进制转BCD码的函数,将INT变量的各个位(万、千、百、十、个)转换后放入char[]中。

   3。将char[]中的每一个单元的数加上0X30送显示(ASCII,一般LCD),或将char[]中的每一个单元的数转换成7段码输出(LED数码管)。

楼主:
谢谢,我先试试

网友(2005-06-20):
不用这样.

Display(NUM/1000);

Display((NUM%1000)/100);

Display('.');

Display((NUM%100)/10);

Display(NUM%10);

网友:
不错啊 楼上的

网友(2005-07-29):
马朝老师,那如果用浮点数该怎么做呢?

网友:
6楼,这恐怕不是AVR的问题吧,你使用任何的单片机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把数字电路等基础的东西打扎实,否则你不会真正掌握AVR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