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数器的两点疑问

楼主(2005-04-21):
马老师:

      1.TCCR1B 中的CS12,CS11,CS10 = 111时,T1的时钟源是“外部T1脚,上升沿驱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

      2.WGM1[3:0] = 1100时CTC模式,计数器上限值是ICR1,而TOV1置位是在0XFFFF,那么当ICR1==TCNT1时,TCNT1会清空,达不到0XFFFF,这时会不会溢出中断?

网友:
T1的计数时钟可以采用内部的系统时钟分频,也可以使用外部输入的时钟信号。外部输入的时钟信号由T1引脚输入。时钟为连续的方波信号,有上升和下降沿。上升沿驱动表示TI上有上升沿出现时,触发T1计数,TCNT1加1。

    ctc模式时,一般不使用溢出TOV1中断,是使用ICF1中断的。因为只有当ICR1的值为0XFFFF时,才会发生TOV1置位。

     另外,TCNT1=0XFFFF时TOV1不置位,要再计一次数,TCNT1由0XFFFF变成0X0000时TOV1置位。
-----此内容被machao于2005-04-21,15:57:13编辑过

楼主:
谢谢马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