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us中的数码管该怎么用?已经解决,并上传作为简单实例与大家共享

楼主(2005-04-21):
今天是了一下仿真,是用LED成功,但数码管的仿真无论是静态或是动态总是点不亮数码管,后来我将电池分别按共阳和共阴连接,还是不行。请那位大侠指点一下,到底该怎样用。3Q
--------------------------------------------

今天终于解决了,原来,数码管的特性与LED不同,他必须在不停的刷新状态下才能正常显示,一般情况下,采取本位点亮1mS然后转向点亮下一位的循环扫描,显示才比较正常,点亮时间偏离了,效果就不好,或者根本显示不出来。昨天仿真失败,就是由于我采用了静态驱动或扫描时间不合理所致。另外,我还发现,数码管器件库中有共阳和共阴的,CA为共阳,CC为共阴。但CA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阳,其段码与CC的是相同的,仅仅是公共端接高电位,这和实际上的共阳数码管有区别,在实际使用共阳数码管式,应该采用反码才对。在仿真时,我使用的是6.3版,原来采用想仿真M16,但是可能使该器件的仿真数据有问题,总时提示错误,而这些提示根本就是将M16的引脚都搞错了,请大家注意。此外,分别用了ICC、CVAVR、GCC和ATmanAVR分别作了试验,ICC无法支持仿真,GCC和ATmanAVR的程序明明在AVRStudio下调试好了的,有时却在仿真时根本不按流程进行,只有CVAVR是效果最好的。

  上传的文件中,有三个实例,其中两个用M8驱动六位的数码管,采用了定时器2的CTC方式定时1mS,在中断服务中完成1S一次的计数(感觉不太准),动态扫描驱动6位数码管,以及BIN2BCD的转换。其中一个接线比较复杂的,是和我准备制作的试验品有关,因为M8的某些引脚需要做其他的功能,所以数码管的段码驱动是分别用PB、PC和PD的部分引脚共同完成的。仿真电路中,我没有考虑器件的电流驱动问题,仅仅作为逻辑上的仿真,请大家注意。

上传的实例在586电脑下运行时,会出现数字闪烁的现象,因此仿真试验必须在性能比较好的电脑上进行。

网友:
和实际电路中一样连接即可,应该是你程序有问题,要不限流电阻太大

楼主:
每接限流电阻,程序也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拉,就是不知为什么静态连接时也不亮。

网友:
不会吧,我做的几个电路的仿真都用到了数码管

用单片机与7219通讯,利用7219驱动数码管。你用的6.5版吗,一定可以的

楼主:
我用的是6。3的,刚下载了6。7的,但是看readme却显示6。6

网友:
好想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你的图呢,可以看一下,大家来分析一下

楼主:
经过一天的琢磨,总算有了结果。谢谢几位的关心,我准备将调试好的文件传上来,做一个范例。

网友:
应该像3楼tdh03z用max7219  驱动

对51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IN=P1^0;

sbit CLK=P1^2;

sbit LOAD=P1^1;

void send(uchar add,uchar dat)

{

uchar ADS,i,j;

LOAD=0;

i=0;

while(i<16)

{

if(i<8){ADS=add;

}

else{ADS=dat;}

for(j=8;j>=1;j--)

{

DIN=ADS&0x80;

ADS=ADS<<1;

CLK=1;

CLK=0;

}

i=i+8;

}

LOAD=1;

}

void main(void)

{

send(0x0c,0x01);

send(0x0b,0x07);

send(0x0a,0xf5);

send(0x09,0x0ff);

//while(1)

{

send(0x01,0x81);

send(0x02,0x82);

send(0x03,0x83);

send(0x04,0x84);

send(0x05,0x85);

send(0x06,0x86);

send(0x07,0x87);

send(0x08,0x88);

}

}

网友:
多谢你的例子,我照你的做,也亮了。

程序还没整理好。

网友(2006-07-23):
谁能告诉我上面的软件是什么软件来的?谢谢

网友:
我第一次用这个软件,把上面的文件放到proteus中总是出现这个错误

Reading netlist...

ERROR: [U1] mixed model AVR.DLL failed to authorize - Product Key does not match Customer Key.

请大家指点一下!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2008-03-19):
这个帖子已经人工恢复。

之前由于proteus律师(广州某律师行的马姓女律师)的恐吓,我们不得将此贴删除。

感谢网友deananji提供的离线下载数据,让我们得以恢复这个帖子。

网友:
ERROR: [U1] mixed model AVR.DLL failed to authorize - Product Key does not match Customer Key.

你没有购买avr的仿真授权

网友:
proteus中的数码管有一定的触发时间(可设置)
触发时间不够将导致看不到显示。

网友(2008-06-02):
请问出发时间怎样设置啊?

网友(2009-04-27):
我在使用 proteus仿真led时,回出现 CPU 超负荷了,但我把闪烁的时间改长了就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 在做数码管是,也是的,只要时间不对,数字都不会显示,  请问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0-10-19):
我是51单片机初学者,请问是否有关于频率计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