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6.7sp3中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05-04-21):
我用protues6.7sp3仿真的时候,4位以上的数码管好象都不会亮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用一位的就可以亮。

请问这是软件问题还是什么

网友:
你换台配置好点的电脑就可以了

这个软件如果元器件放多些,运行起来很耗系统资源

楼主:
我的电脑肯定没问题,玩飞车8都可以

但是它就是不亮,用v6.6sp1的时候就可以亮

网友:
可以的啊,看看是不是你的程序或电路有问题!

网友:
有些模型好象是不行,不过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用。

网友:
你能不能把程序和图贴下来让我们给你看看吧!

楼主:
谢谢,搞定了

原来用扫描的方式才可以亮

网友(2006-07-09):
呵呵 有意思 不是问题的问题 过于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