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做的机器用丝杆还是用皮带,哪个好

楼主(2005-04-22):
好题

网友:
用丝杆負荷力大剛性好,如負荷小用皮带簡單便宜.

网友:
用皮带一定要用带齿的,象喷墨打印机内的

网友:
我也想问呢!两者对控制精度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普通丝杆因有間隙,精度不好,用滾珠丝杆精度高但貴.專用带齿的皮帶精度不錯(看印字機就知),但有負荷力少與耐用等問題

网友:
部分打印机用的不是步进马达奥  有些是dc马达 扫描仪倒是步进加皮带

网友:
要看你的负载和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