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35如何扩展?

楼主(2005-04-22):
msp430F135没有iic怎么办?

怎么对他进行外部存储的扩展呢?

网友:
不如用meag8了

价钱好。

楼主:
刚刚买了两片135,才发现没有icc,怎么办?

meag8怎么样?性能没有430的好吧.

网友:
如果430是主机就软件模拟I2C协议好了

应该说430和AVR各有特点,我以前也用430的现在学AVR了.

430价格高,功耗比avr稍微低点.

网友:
135 多少钱一片

网友:
mega8与MSP430F135是无法相比的。

135约25人民币一片

网友:
PHILIPS 有IIC RAM,不过容量很小,即使扩了,也要自己管理,没发做C变量用。

网友:
IIC RAM,用途不大。

IIC ROM才是是常用的。

网友:
MSP430性能好?

也就是数据手册上AD的指标比MEGA8/MEGA16要好。

但是MSP430宣称的12位AD我的几个同事用下来,感觉非常不稳定,好像还没有10位精度。

可能MSP430的AD对外部电路要求较高吧,反正我几乎没有听说过用MSP430 AD精度能够顺利达到12位的。大多是经过N次软件滤波,采样值才稳定,不过这样的话,采样时间可不是US级的,而是0.几秒级

网友:
Ti 的MSPXX AD不稳定?

Ti会生产这样的芯片,看来这种说法太可笑了。

网友:
的确如此。

我问利尔达公司,他们的技术人员也承认不是那么稳定,使用ad必须比较小心。

我一个人用的不好,可能是我程序、电路有问题。

不过有n多人反映有问题,那就该考虑了。

反正msp430的ad的确不太稳定。

同样的外部电路,用tlc2543,非常稳定的,换了msp430就不知道跳动到哪里了。

单片机内集成8/10位ad,当然是可以做的很好,12位就不一样了

网友:
翻翻msp430和mega8/mega16的数据手册。

msp430仅在低功耗、12bit ad 上有优势。

其它差不多的

网友(2011-01-21):
扩展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