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L297+(FET)场效应管驱动能做到步进电机的10细分吗?

楼主(2005-04-23):
看不懂L297的英文资料,用L297+FET驱动能做到步进电机的10细分吗?细分的最大值是多少?

网友:
L297不能实现细分,因为内部的两个比较器的+端接在一起了,用L6506+DAC或者6506+PWM的DAC

楼主:
明白了!谢谢ilan2003 小松工程。

网友:
L297可以用作2细分。

网友:
L297的HALF/FULL那个引脚接成HALF就是2细分。

但是L297的2细分跟理论上的2细分不同之处是,中间位置AB两相电流都与不细分相等,理想条件下应该是0.7倍。但我实测L297的2细分运转还很不错。

网友(2005-06-30):
设计的好 加上d/a 做到256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