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贴][共享] 一个AVR红外发送和接收的头文件——请勿挖古墓

楼主(2005-04-24):
/********************************************************************

*  函数库说明:包含了红外通讯常用收发函数和工具                     *

*  版本说明:1.0 Bate                                               *

*  作者:xky183                                                     *

*  日期:2003年7月                                                  *

*  修改:GorgonMeducer                                              *

*  日期:2005年4月21日                                              *

*  平台:RC 8M                                                      *

*                                                                   *

*  说明:红外通讯使用的格式为字节直接发送模式,提供4位自校验的函数  *

*        通讯时记录载波宽度。未使用串口帧格式。软件载波。           *

*                                                                   *

*  硬件连接说明:PC5发送数据(可以修改宏定义)  外中断0接收数据     *

*                                                                   *

*  使用说明:添加必要的代码到定时器中断,并且使用头函数中的定时器初 *

*            始化程序。使用程序中的外中断初始化程序,添加必要的部分 *

*            到外中断处理程序中。                                   *

*            发送 数据的时候,调用函数RaySend(),也可以调用KeyDeal()*

*            来处理并发送4位的控制信号。                            *

*            对于接收信号,直接从Ordar或者RayDataIn中读取收到的字节 *

*            请自己清空RayDataIn变量                                *

*            接受到的数据保存在变量ray_ordar                        *

*            开启红外线接收时要开外中断0: GICR=0x40;                *

********************************************************************/

/*------------------------------------------------------------------*

*                      红外发射程序                                 *

*------------------------------------------------------------------*/

#define ray_IO_on  PORTC |=0B00100000;

#define ray_IO_off PORTC &=0B11011111;

#define T1I_on     TIMSK |=0B00000001;

#define T1I_off    TIMSK &=0B11111110;

/*---------------------*/

/*  红外发射全局变量   */

/*---------------------*/

char ray_Flag = 0;

char ray_Sign = 0;

/*---------------------*/

/*      函数声明区     */

/*---------------------*/

char KeyDeal(char TempData);                                         //数据编码发送函数

void RaySend(unsigned char DataTemp);                        //数据红外发送函数

void delay_1ms(void);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void Timer0_init(void);

void ray_send_init(void);

/***********红外线发射*****************

void ray_send_init(void)              *

{                                     *

        Timer0_init();             *

}                                     *

**************************************/

/********************************************************************

*  函数说明:1 MS延时程序                                           *

********************************************************************/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1;i<(unsigned int)(8*143-2);i++)

   ;

}

/********************************************************************

*  函数说明:MS延时程序                                             *

*  输入:需要延时的时长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while(i<n)

   {

        delay_1ms();

    i++;

   }

}

/*-------------------------------------------------------------------

*      发射程序需要定时器0的支持,请粘贴以下代码到主程序            *

--------------------------------------------------------------------/

/********************************************************************

*  函数说明:定时器0中断处理程序,用来产生40MHz的载波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10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需要定时器0的中断支持本函数库

{

     TCNT0=0xa5;

     ray_Flag++;

     ray_Sign=1;

}

/********************************************************************

*  函数说明: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0x01;       // CK

         TCNT0=0x9b;

}

-------------------------------------------------------------------*/

/*******************************************************************

* 函数说明:红外发送程序                                           *

* 输入:要发送的数据                                               *

*******************************************************************/

void RaySend(unsigned char DataTemp)

{

unsigned char i=0,DataBit=0;

         ray_Flag=0;

         ray_Sign=0;

         T1I_off;

        for (i=0;i<8;i++)

         {

              DataBit=DataTemp & 0x01;

              if(DataBit==0)

                 {

                              T1I_on;

                              while (ray_Flag<40)

                              {

                                         ray_IO_on;                                  //产生高电平

                                                 ray_Sign=0;

                                      while( ray_Sign !=1);

                                         ray_IO_off;                                 //产生低电平

                                         ray_Sign=0;

                                          while( ray_Sign !=1);

                  }

                                  ray_Flag=0;

                                  ray_Sign=0;

                              ray_IO_off;                                        //产生低电平

                                                                     //13.125us的时间

                                  while (ray_Flag<=40);                              //50

                              T1I_off;

                                  ray_Flag=0;

                                  ray_Sign=0;

                                  DataTemp=DataTemp>>1;

                    }

             else

                {

                              T1I_on;

                              while (ray_Flag<80)

                               {     ray_IO_on;                                  //产生高电平

                                                 ray_Sign=0;

                                      while( ray_Sign !=1);

                                         ray_IO_off;                                 //产生低电平

                                         ray_Sign=0;

                                          while( ray_Sign !=1)

                                          ;

                   }

                                  ray_Flag=0;

                                  ray_Sign=0;

                              ray_IO_off;                                        //产生低电平

                                                                     //13.125us的时间

                                  while (ray_Flag<=40);                              //50

                              T1I_off;

                                  ray_Flag=0;

                                  ray_Sign=0;

                                  DataTemp=DataTemp>>1;

                    }

         }

         ray_Flag=0;

     ray_IO_off;                                                     //为低电平

         i=0;

         T1I_off;

         Delay_Ms(6);                                                    //两个字节的数据之间间隔

}

char KeyDeal(char TempData)

/********************************************************************

*  函数说明:数据格式转换(4位数据加上自己的反码作交验)            *

*  输入:需要转换和发送的信息                                       *

*  输出:转换好的数据,并自动发送数据                               *

********************************************************************/

{

char TempReturn=0;

char i=0;

TempReturn =~ TempData & 0x0f;

TempReturn <<= 4;

TempReturn |= 0x0f & TempData;

for(i=0;i<10;i++)

   {

   RaySend(TempReturn);

   Delay_Ms(6);

   }

return TempReturn;

}

/*------------------------------------------------------------------*

*                      红外接受程序                                 *

*------------------------------------------------------------------*/

/*---------------------*/

/*  红外接收全局变量   */

/*---------------------*/

char ray_singal_num = 0;                                             //接受信号

char  ray_data_in = 0;                                                //ray_data_in为接收的数据

char ray_symbol = 0;

char ray_count_array[20] = {0,0,0,0,0,0,0,0,0,0,0,0,0,0,0,0,0,0,0,0};//Bit位数组

char ray_ordar = 0;                                                  //最终得到的命令(鸡肋)

/*---------------------*/

/*      函数声明区     */

/*---------------------*/

void ray_judger(void);

void int0_init(void);

void Timer1_init(void);

/*******红外线接收**********

void ray_receive_init(void)

{

  int0_init();

  Timer1_init();

}

***************************/

/*-------------------------------------------------------------------

*    发射程序需要定时器1和外中断0的支持,请粘贴以下代码到主程序     *

--------------------------------------------------------------------/

/********************************************************************

*  函数说明:定时器1初始化程序                                      *

*********************************************************************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NT1 =0;

    TCCR1B =0x03;

}

/********************************************************************

*  函数说明:外中断0初始化程序                                      *

*********************************************************************

void int0_init(void)

{

    MCUCR=0x02;//开中断0、下降沿触发脉冲

    GIFR=0Xff;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ext_int0:2    //M8参考外中断向量

/********************************************************************

*  函数说明:外中断0中断处理程序                                    *

*********************************************************************

void ext_int0(void)

{

     char temp =0;

         temp = TIMSK;

         TIMSK = 0;

         if(ray_symbol == 0)

         {

                if(TCNT1 >= 0x00ff)        //大于4MS则重置指针

                {

                    ray_singal_num = 0;

                }

                TCNT1 = 0X00;              //0.5ms记数值为31

                MCUCR = 0X03;                        //INT0上升沿触发

                ray_symbol = 1;

         }

     else

     {

                if((TCNT1H == 0)&&(TCNT1 <= 0x00ff))

                {

                        ray_count_array[ray_singal_num] = TCNT1L;

                    ray_singal_num ++;

                        if (ray_singal_num == 8)

                    {

                       ray_singal_num = 0;

                       ray_judger();

                    }

                    ray_symbol = 0;

                }

                else

                {

                    ray_singal_num = 0;

                }

                MCUCR = 0X02;              //INT0下降沿触发

                TCNT1 = 0;

         }

         TIMSK = temp;

}

/*******************************************************************/

/********************************************************************

*   函数说明:红外信号处理程序                                      *

********************************************************************/

void ray_judger(void)

{

     char i=0;

         ray_data_in=0;

         for(i=0;i<8;i++)                                               //加入适当的冗错处理

         {

                if(ray_count_array < 0x38)                                //0.5ms为低电平

                {

                        ray_data_in &= ~(1<<i);

                }

                if(ray_count_array >=0x38)                                //1ms为高电平

                {

                        ray_data_in |= (1<<i);

                }

         }

         ray_ordar = ray_data_in;

}

-----此内容被Gorgon Meducer于2005-04-26,13:27:24编辑过

网友:
要用哪一种编译器编译?采用哪一种红外通讯协议啊?

楼主:
使用ICC编译,通讯协议是自定义的,头文件中包含了完成这个协议的所有必须代码。

网友:
好东西要顶啊~~

要是能把您自定义的协议说明一下就更棒了~

楼主:
关于协议,其实非常简单,通过频宽表示数据 长的表示1,短的表示0

其实,对于红外通讯,发送可以使用串口来发送,接收可以用捕获来做。

网友(2006-04-03):
新手,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红外协议能否比较详细的描述一下,接受和发送的?

2、用的是什么晶振频率?

网友:
对,我也想知道编码和解码的协议,呵呵

网友:
有没有哪位大虾用MAX3131做过红外通信的,请指教

网友:
有没有大家

作过对讲机的?

网友(2006-05-14):
再弄一个典型的应用电路就好了!

呵呵

网友(2006-06-27):
有硬件吗?

看看!

也可以作遥控?!

网友(2007-06-17):
终于找到了,谢谢了,我也想试下了,刚上班的时候帮老大做了硬件部分,一直想自己搞下程序.

网友:
怎么是xky183的?

网友(2008-11-07):
顶顶,对新手学习很有用

网友:
通常古墓里都会有宝藏,不挖不行。哈哈....闪人

网友(2009-03-09):
最近在用8515玩这个,定时器1输入下降沿捕捉。
红外的协议太多了,有个万能遥控器,一次输出>>150位的脉冲数据;
我faint啊,sram放不下,直接串口输出的话又怕太慢了丢失数据;
至少包含了两种格式的引导码,一种是9ms的,另一种是12.66ms的。

今晚再试一下吧,边接收,边发送。

网友(2009-05-31):
这个有挖的价值呀

网友(2009-08-18):
挖出来验验成色,看看古董做的像不像。

网友(2010-01-26):
能再给多点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2010-04-02):
果然是古墓

网友:
现在红外都用什么芯片控制发送和接收?

网友:
挖挖看宝贝~

网友(2010-05-06):
我偷偷的挖一下..

网友:
载波信号是被调制在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上?

网友(2010-09-25):
mark,留着后用

网友(2011-01-04):
*  函数说明:定时器0中断处理程序,用来产生40MHz的载波               *

笔误吧?没见过40M的,SONY的遥控器有40K的,常见的38K。

我用PWM 产生38K 载波,延时直接软件延时,精度也够了。

解码只用了一个外部中断,也不错了。没有误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