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为何PCB板用酒精越洗越脏, 可否用水洗

楼主(2005-04-24):
PCB板用酒精洗过后, 好象有一层泥巴在上面, 特难看

后来用湿布擦了一下空白的地方, 发现倒很干净了;

请问一下: 是否可用水洗PCB板

网友:
我试过把整块焊好的PCB连IC、电容、晶振等泡在水里一个晚上呢。关键是洗完后一定要完全吹干,特别是IC座、按钮等地方。

楼主:
谢谢指点!

估计我那个装酒精清洗液的小容器已经很脏了

网友:
我们这儿全是用水洗,然后吹干

楼主:
看来对大板子要买一个衣刷了, 几下子就搞定了

网友:
用专门的洗板水比较好

网友:
酒精纯度不高,没有办法,最好用专用洗板水,但洗板水毒性较大,鼻子眼睛离远一点。如果是灰尘,用自来水也可以,不过洗完要用电吹风吹干,以前我就把主板放在盆里洗,没事

网友:
一般用天那水或者专用洗板液清洗.

网友:
用水洗好像行不通吧,酒精用的少会把原来很小的一块助焊剂洗成一片,所以越洗越脏。清洗剂如果不好有时会造成莫名其妙的问题,尤其用其清洗PLCC座等器件时,可能最后会造成时好时坏。

网友:
用热水器,将热水器的水温调到烫手,然后将热水淋在板子上同时用刷子刷,刷干净后自然凉干即可(扳子的余热很快就使水蒸发)

网友(2005-06-06):
电路板不可以用酒精,天那水,气油等高溶解度的东东来清洗的.一般都是用洗板水放入超声波清洁机内来清洗的,同时它需要快速的烤干!酒精,天那水,气油对环氧树脂有一定的溶解的.不过在现实中没有专业的机器进行清洗可以用以下方法来清洗,在温水内加入无磷洗衣粉(量很少)轻轻的清洗.洗净后用清水把板冲干净后在通风处吹干.

网友:
现在酒精里杂质很多所以会越洗越脏,试试医用酒精,应该会洗干净的。其实洗板主要还是洗上边的松香,所以水洗可能不会除去松香,但是可以除去灰尘。

网友:
如果用肮脏的酒精清洗以后,班子不好看,可以把板子在65度的烘箱当中处理20分钟.等表面的松香融化以后就好看了.当然,板子上面的东西都要能够加热的.

另外,水是最好的极性溶剂,无水酒精是最好的非极性溶剂.只要没有电介质杂质,都能用
-----此内容被pengkewei于2005-06-11,12:38:40编辑过

网友:
买个超声波清洗器用水就很好了,但是要洗松香还是得用酒精,关键是用的水和酒精一定要干净。

我的P900手机主板放在水里泡了一夜都没事~!

网友(2005-08-24):
PCB焊接后表面有松香,酒精溶解松香,越洗越难看,直到松香全部溶解才能洗干净。

正确的清洗溶济:异丙醇。

网友:
“如果用肮脏的酒精清洗以后,班子不好看,可以把板子在65度的烘箱当中处理20分钟.等表面的松香融化以后就好看了.当然,板子上面的东西都要能够加热的.”

这应该是正解!

网友:
我公司用的是一种叫“化白水”的化工材料,效果很好,价格也不贵。

网友A(2013-10-17):
Someone mentioned, after you washed the baord with alcohol, immediately flash the board with hot tap wat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meone mentioned, after you washed the baord with alcohol, immediately flash the board with hot tap ...

挖坟帖啊

下次试试酒精+热水的方法

网友:
洗板水,加无尘布抹,就很干净了漂亮了。酒精把松香都溶解了,所以发白。

网友(2020-03-15):
我今天用无水酒精洗了。;感觉有点粘,用纸擦了下,要好一点。

网友:
酒精洗不掉的用丙酮试试,有些助焊剂很难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