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电压参数是怎么回事?5.7V电机我用36V驱动。

楼主(2005-04-25):
感觉36V还是不够用,打算给增加到48V。但是标称的“电压5.7V”我一直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太夸張了吧,5.7V你用到36V?你說的不夠用是什麼意思?!

楼主:
这个我问过电机厂家,他们也说不清楚,只是说只要考虑电流即可,电压仅供参考。

某电机,电流3A,电压5.7V。实际上我的斩波控制器只限流3A,电机两端电压是36V。不够用指的是电机线圈相当于一个电感,电感上电流的变化速率与两端电压成正比。现在高速运行时,一个整步的时间只有0.5ms,电流从0上升到1.5A,下一步就来啦,不得不关闭对该相的供电。所以现在感觉36V电压还是太低了。

网友:
我的感觉主要是电流。加大电压串联电阻,常常是降低回路时间常数的方法。

网友:
我感觉斩波频率的占空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数,你试着改小占空比看,我在实际中发现改小占空比能够增加电流的输出.

楼主:
跟占空比没有任何关系。在高速状态下,驱动器处于完全开通状态,斩波电路根本没动作。

网友:
矛与盾。

"在高速状态下,驱动器处于完全开通状态,斩波电路根本没动作"

这样的话, 5.7V/3A的电机敢接到36V甚至48V电源上?

网友:
只要温度不过高,

电机就不会损坏。

高速运行时,驱动频率较高,电流受到感抗的影响较大,

也只能提高电压。

一定小心驱动停止时,要关掉输出,

还有就是堵转。

网友:
"这样的话, 5.7V/3A的电机敢接到36V甚至48V电源上?"

网上找了个跟我用的电机类似的:

57BYG403 5.4V 2.0A 2.7Ω 8.0mH

根据电感的定义:U=Ldi/dt

di/dt=U/L=36V/8.0mH=4.0A/ms

也就是说,给电机绕组通36V 0.5ms,按照理想电感电流也只能从0上升到2A,加上电阻等因素,也就是1.5A的样子。我现在最郁闷的就是高速时电机上的电流远远小于额定值。现在这个3A的还好,给36V能到1.5A,以前用的同机架的1.5A电机只能给到0.2A。所以俺认为现在给36V还不够。

网友:
嗨,1982wjn 金宁 你说的跟卖电机的说的一模一样。我弄不明白的是,既然电压这个参数目前看上去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要标注上去?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
如果没有用斩波,就要考虑这个电压了.

网友:
我用50~70V,斩波驱动75BF003步进电机

网友:
有些电机会标注静止(或低速)时的额定电压,不过很多电机都不标电压只标相电阻的

网友:
看来只好按照楼上的理解了。

网友(2006-12-11):
步进电机是电感负载,随着电压的增加频率的变化,电阻会增加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