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需要1A的电流输入,用8515控制步进电机,外部电流放大用那些IC组合比较好?

楼主(2005-04-27):
在做步进电机驱动,买的电机是4相4线的,输入电流1A,不知道怎么搭外围电路,请教高手解答

网友:
4相应该最少6根线

楼主:
没有,就是4线的,跟软驱上的一样,软驱上的步进电机电流要求很小,可以用8515直接控制,我刚买的电机电流要求比较大,所以要搭外围电路,先试着控制,后面再作细分驱动,8515直接控制L298行吗?

网友:
4根线,应该是2相的。电流如果要求大,而且有运动速度要求的话,建议前面用L297。

因为在复位状态和软件失控(调试时经常会发生),只用L298无法限制电流上升导致损坏芯片或电机。

楼主:
还有个麻烦,就是只能提供12V的电源,L298的电源要42V啊,

楼主:
电源的问题怎样解决好呢?

网友:
L298电源可以用12V,但是如果用42V就一定要斩波,就是用L297,如果用12V就未必要用L297了

楼主:
to:ilan2003 小松工程

L298电源12V能达到1A的电流吗?如果可以,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
只要你需要电机转的足够慢,一般都能上升到1A的。

楼主:
足够慢?转速能低到多少?

网友:
电机的参数:电流1A,电阻?欧姆,电感?mH。

都给出来。

楼主:
to:fetish

电阻1.5欧姆 电感A相-8.80mH。B相2.25mH。为什么两相电感不一样啊?fetish 有相关资料详细吗?提供下载地址即可,谢谢

网友:
两相电感不一样?

没见过。

楼主:
买了两个一样的电机,另外一个A相2.60。B相5.0mH,纳闷?

楼主:
re:hitler

这几天放假,没上网,型号是17PM-K046-P1ST,步进角是1.8度

网友:
没查到,网上只有17PM-K064或17PM-K049,是不是搞错了?

楼主:
标号是那样,没有错,两个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