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C语言中的动态数组的问题

楼主(2005-04-27):
由于我从串口发来的数据是字节不定的。

我在M8就想用动态的数组。

请问马老师,我在M8上应该如何定义数组?

网友:
如果能定义动态数组的话(可惜,不支持),你将如何使用动态数组?

楼主:
在VB中可以使用。算出发送的字节数。

但我在M8上就是想不通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因为待发过来的数据是不定的。。。。。

马老师可否点拨一下,让我有个思路

网友:
没问题。

接收不计数吗?

网友:
用指针吧

网友:
单片机RAM资源有限,使用指针可以,但要预先规划好,与其这样还不如定义一个足够大的数组。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我再icc中用动态内存分配就从来没成功过,总是返回0,后来干脆就用一个足够大的数组得了。
-----此内容被stonkson于2005-05-02,05:53:01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