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工的无线电接收装置收到的都是乱码,该如何调试?

楼主(2005-04-28):
用一套300MHz的单工无线电收发芯片,收到的信号通过串口到PC机,但即使发端不发送信号,收端也能收到一堆乱码,请问该如何调试?谢谢。

网友:
先调试无线模块是否正常工作,是否受到了严重干扰??

若没有,去掉接收端的数字模块,用发射机发射简单方波,看接收机能否收到方波,若OK.

接下来就是调试串口,若串口没有问题,就连起来调试,如果还是乱码的话,估计是无线模块与串口模块有干扰......

楼主:
谢谢,我先调的串口,串口没问题。余下的一会再做做试验。

网友:
降低波特率 定在1200

网友:
接收模块,你用的是RX3310吗?

网友:
是的话,只能降低波特率 定在1200 ,大于2400就乱码!

网友:
但即使发端不发送信号,收端也能收到一堆乱码,是正常的!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老板给的,板子上也没印,现在什么相关资料都没有,只好一点一点摸索了。

楼主:
谢谢xtwhf,在1200和2400的波特率下都调试通过了。

网友(2006-02-09):
但即使发端不发送信号,收端也能收到一堆乱码,是正常的???能消除吗?

网友:
这个很正常的.很多接收芯片没有信号的时候送的就是乱码.

只要发生时发射和接收的波形一致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与硬件无关,至于软件怎么写,怎么调试,就看个人功力了.

网友:
用编码就能解决:多发些接受标志(冗余码),再加些算术运算,

把码编长一点出错几率就很少了

网友(2006-05-25):
前面一段时间调试无线收发也遇到这个问题,参考了一些资料现在用数据报头加校验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可以在接收程序里使用这个方法试试!我用的报头数据是0xaa

网友:
ASK接收机在高码率情况下肯定会这样的,除非你降低灵敏度!!否则外部的杂波也会解调,然后出现乱码的。MAX的1473都一样会出乱码,还用说做的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