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关于马老师多功能实验板复位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5-05-01):
我是用S52的,一上电就发现程序跑飞啦,5.1K,22U好像不行

我改为10K,10U就行啦

网友:
EA 接了高电平没?

确认接线无误。

我用了十多块S52/S8252都没问题。
-----此内容被HJJourAVR于2005-05-01,08:56:02编辑过

网友:
你能说明使用5.1K,22U和使用10K,10U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是不是89S52的复位端和AVR的接到一块了?

楼主:
EA肯定接到高电平了!

说明使用5.1K,22U和使用10K,10U有什么区别吗?

应该就没有多大区别,只是电容冲放电的时间长短而已

是吧??马老师

网友:
xiaozhang:

  EA已经接了高电平

  5.1K,22U和10K,10U  两者的微分时间差不多

  就是说问题不在这里---而是你在别的地方搞错了。

楼主:
但为什么我用10K,10U就行呢???

接线就肯定没错的啦

网友:
你现在换回 5.1K,22U 再试一试--同样没问题!!!

网友(2005-06-16):
我使用mega16也经常跑飞,经常需要上电以后再手工复位才可以啊

网友:
8楼请把具体情况介绍一下。我没有碰到此类情况。

网友:
上电以后有时程序会跑飞,然后我用导线一端接地,一端轻触复位脚,有时要试几次,在端口A得到正常结果.但是有时运行几秒钟又跑飞了.代码如下: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a5;

DDRA  = 0xff;

PORTB = 0x00;

DDRB  = _BV(PB4)|_BV(MOSI)|_BV(SCK);//0x00;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SPI initialize

// clock rate: 62500hz

void spi_init(void)

{

SPCR = _BV(SPE)|_BV(MSTR)|_BV(SPR1)|_BV(SPR0);//|_BV(CPOL);//0x77; //setup SPI

// SPSR = 0xff; //setup SPI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spi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

int main(void)

{

        char i,j,k;

        init_devices();

        //insert your functional code here...

        spi_trans_byte(0xf3);

        while(1)

        {

                i=1;

                for(j=0;j<8;j++)

                {

                        PORTA=~i;//这句主要用于鉴别程序是否正常运行

                        spi_trans_byte(~i);

                        for(k=0;k<8;k++)

                        _delay_ms(1000);

                        i=i<<1;

                }

        }

        while(1);

}

void spi_trans_byte(char b)

{

        SPDR=b;

        loop_until_bit_is_set(SPSR,SPIF);

        SETBIT(PORTB,PB4);

        _delay_ms(100);

        CLRBIT(PORTB,PB4);

        _delay_ms(100);

}

主要电路图如下,另外595输出口接了8个led,端口A接了8个led,主要功能是实现和595连接的led灯循环点亮,不接595跑飞情况相对较少,

接上595更严重,而且595极少数情况下出现预期的结果.在proteus仿真结果正确

网友:
你如何断定程序跑飞是由于多功能实验板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
每次上电结果不一致,jeta仿真混乱,而且我还加入了测试代码

      for(j=0;j<8;j++)

      {

         PORTA=~i;//这句主要用于鉴别程序是否正常运行

         spi_trans_byte(~i);

         for(k=0;k<8;k++)

         _delay_ms(1000);

         i=i<<1;

      }

正常情况下A口的led会循环点亮,当A口显示混乱也可以判定

网友:
donkey:

   你是用 多功能实验板 还是自己焊的万能板?

   可能 RESET端悬空高阻,而且跟其他脉冲源太靠近---干扰了。

   干脆将 RESET接到VCC看看?

   如果使能了其他中断,也应同样注意输入引脚悬空的问题。

网友:
是使用多功能实验板.我已经将RESET接高电平了,但是不是你说的VCC.

我只是觉得奇怪的是接上HC595情况会更糟,难道因为接插线太多以至于引入了太多的干扰?(我使用了20多根线)

网友:
程序跑飞的问题我也经常发生

真不知道的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