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想一下:那PWM怎么作D/A?

楼主(2005-05-05):
置于PWM我基本上明白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他怎么去作D/A,,

我在网上查了好多,但是还是有点不明白你能不能解译一下啊

我用的是atmega8

网友:
请不要重复发帖!!!!

网友:
低通滤波器。方波波形作为高频部分被滤掉,剩下的就大概是波形的平均值。

网友:
当PWM输出的序列方波的占空比在0%-100%变化,经过低通滤波器(去高频和平滑)后输出的电压为0-Vcc。

   如要输出Vcc/2的电压,输出的方波占空比应该为50%。

   因此,将数字的变化换算成输出方波序列的占空比,经过通滤波器就是模拟信号了,实现了D/A的作用。

   采用PWD实现D/A,在速度上有限制,不能象硬件D/A那样实现高速D/A。但在许多应用中如灯光、马达等速度要求不高时使用PWM实现D/A足够了,同时方便,经济,成本低。而对语音、图象则需要硬件的高速D/A。

楼主:
当然还有师兄们

网友:
请问,假如输出1K的方波,低通的电容电阻怎么取啊?

网友:
假如输出1K的方波?

不知道你到低要做什么。如果只需要占空比固定、1K的方波,就不需要使用PWM模式,也不需要什么低通的电容电阻。

网友:
就上面那个图PWM输出,那么上图低通的R和C怎么取的?

网友:
1。找一本模拟电路的书,学习一下基本的理论。

2。用不同的R/C做实验,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