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图展

楼主(2005-05-08):
这个驱动器功能还是比较全的,可选电流,1-200细分,有16种选择,主控制器有MCU+CPLD

这里是部分的原理图,我抄的,抄的不全,而且有点乱 ,需要耐心的研究

这个驱动器作的有的原始,实际上他对成本的要求很严格,全部是分立元件,计数,DAC全部用分立的,用了2片27c64+9片cd4051,还有一大堆的电阻,运行效果确实很好的,最大可实现40细分

这里是驱动部分的原理图,我抄的,抄的不全,而且有点乱 ,需要耐心的研究

这个驱动器用8个光藕驱动8个MOS管,而且都是NMOS的(高端的也是),我只是抄了个H桥

这里是驱动部分的原理图,我抄的,抄的不全,而且有点乱 ,需要耐心的研究

-----此内容被ilan2003于2005-05-08,19:22:13编辑过

-----此内容被ilan2003于2005-05-08,19:23:54编辑过

网友:
这是你们公司产品吗?

楼主:
不是,我们公司曾经用过的产品,我拿来做研究的,呵呵

网友:
说到步进电机控制器,我现在也正在研究。

前端时间用L297+L298制作了一个步进电机控制器,控制软件用Kcam。

我们公司用到的步进电机控制器多为baldor公司的三轴控制器,该控制器用的是L297+L6205+CPU来控制,目前用的什么CPU我不清楚。

该控制器可用电脑将程序编好后,写入控制板,然后控制板就可以脱离计算机工作了。

看来ilan2003对步进电机控制很有研究,我要多多请教了。

您公司主要是从事什么的?

有空多交流。

我的QQ:44021173

email:liqing_xec@163.com

楼主:
这里不谈公司的事情,只做技术交流

我对步进驱动器的了解没有到达精通的那种程度,毕竟工作1年还不到,还很缺乏经验和理论。

有人把抄板当作偷窃,可是我觉得抄板是提高菜鸟水平的一种手段,所以我很喜欢抄板,喜欢研究别人的东西。抄板的过程中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其实抄板我觉得应该分为2类:

1:为技术而抄板,学习型

2:为赚钱而抄板,偷窃型

这是我根据以上的3块板,再加上自己的经验合成的一块样板,因为忙于其他事情,还没时间调试。

-----此内容被ilan2003于2005-05-08,19:57:54编辑过

网友:
哈哈!ilan2003什么时候把抄板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啊!

还有,这块板是实现什么功能,能介绍一下吗?

楼主:
1。你对板子的功能很了解

2。下载好板子上所有芯片的DATASHEET

3。了解所有芯片功能

4。开始动手,只要一个万用表+一台电脑

网友:
你做的这块板子,大电流走线部分跟我去年秋天作的第一块MOS驱动器几乎一样,现在看来是非常不考究的。好在只是发热严重,跟并联L298一样,电机工作并无异常。

第一块板,其实布局也很糟糕,但是它有一个绝招:4层板!利用多层板的抗干扰和低阻抗优势也能达到不错的性能。就是成本大了一些。

第二块板,成本不低,看着用的都是便宜货,架不住数量多,还是叠层结构。但是值得赞扬的是,MOS推动部分布局还可以。

第三块板,有点看不懂。性能应该不会怎么样,怀疑是个针对特定电机或特定应用的专用的驱动器。如果按照通用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标准来衡量,太差了一点。

网友:
我13年来用步进电机,都用三相反应式步进电机。恒流斩波驱动,成本很低(小于40元)。步进电机厂家好象不推荐细分。不知细分用在哪儿?难道机械方面“细分”不行吗?

楼主:
TO hzpyl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3657&bbs_page_no=1&bbs_id=1000

我的目标就是要通过细分来提高电机的运行精度,平稳度,还有就是降低噪音.

hitler:好眼力,对3块板的评价很有道理的,不过第三块的设计者是我认识,第三块的控制部分(其实在另外一块板子上,我没有拍),据说这块板子设计的相当成功,2年来没有返修的。虽然看他的布线卖相不好

还有,这块驱动板只是验证自己的设计思路的正确性,所以布线并不考究(特别是元器件的排布)

网友:
小松工程:

第一个图我看了,106是10uF的电容

你对步进电机的研究精神很值得佩服,希望多交流

楼主:
焊了一个晚上,电源部分调试好了

网友:
看了原理图,对照实物,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第三块板做的确实很烂。我不相信这个板子驱动2A以上的电机能工作得很好,而且驱动2A以下电机的速度也与上面两块差很远,因为驱动器内阻很大。不用看PCB,只要看原理图就可以知道只能比L298差,不会比L298更好。

没有返修不等于做的好。

网友:
建议ilan2003 小松工程搞一个步进电机的项目作为网站活动!

我第一个报名!!!

             wqhe AVR后学者

网友:
请教各位第一个图片里面的CPLD是作什么的?

难道只有一个CPU不够吗?

请详细指点谢谢!

楼主:
有一点我想不同,就是DAC的DATABUS连到了MCU和CPLD,想不通,而且没有规律的

CPLD的作用很多啊,里面肯定用成7474,7408,还有一些电平触发电路。

wqhe AVR后学者:我先调试好自己的板子,我现在还没有很大的把握能成功。到时候公开资料好了。

不过我想这个项目肯定会搞的
-----此内容被ilan2003于2005-05-10,09:34:54编辑过

网友:
TO小松

要控制好步进电机不就是控制两个桥吗?

至于细分用ATMEGA48的PWM功能不就可以了吗?

核心器件只用一片48加8个MOS管难道不能实现很好的细分吗?

我以前用步进电极没太深究它的运转稳定性,以前用297+298,后来用3955

自从看到你的一些贴子,我才开始研究细分的问题,想实现高速稳定运行停止等;

想过用CPLD实现,或者用48实现,如果有必要用48+CPLD也可以,不过你发布的几个方案我都感觉太烦琐!很希望和您多交流!

网友:
支持建议ilan2003 小松工程搞一个步进电机的项目作为网站活动!

我第一个报名!!!

             wqhe AVR后学者

楼主:
斩波是肯定要的,那么7474 D锁存器肯定是要的,电流反馈是肯定要的,那么393比较器也是必须的,L297其实内部的结构就是7474+393+740x+555,但是可惜的是L297的两个REF端连在了一起,所以不能实现细分的,L6506的结构和L297差不多的,用L6506+DAC就可以实现细分了.

核心器件只用一片48加8个MOS管难道不能实现很好的细分吗?

8个MOS管的驱动占了很大的一堆电路,我为驱动的问题搞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第一次用MOS管,所以很小心。

网友:
前边的几张原理图下下来用powerpcb打不开不知怎么回事?麻烦您发给我一下行吗,谢谢!

我的邮箱是nbg1019@163.com,谢谢!!!

网友:
原理图是Protel格式的。

网友(2009-03-15):
第一个是北京斯达微步的驱动器

网友:
楼主不错,我也自己用比较器和D触发器做了一个斩波恒流,本来想用L297的但是我的项目要求两项都要可以独立斩波细分而L297只能做到两路同样的斩波

网友A(2011-07-02):
回复 网友B:
不是,我们公司曾经用过的产品,我拿来做研究的,呵呵

小松工程你好,,你是哪家公司的啊,,貌似你拆解的这个驱动器是我们公司的啊,不过现在我不在那家公司了.你拆解的够早的啊.有空认识下,呵呵

网友:
小松工程,你好,
你发的文件我打不开,能不能麻烦你发一份PDF格式的原理图给我啊?非常感谢。
邮箱是mayiqing888@163.com.

网友(2012-07-26):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是,我们公司曾经用过的产品,我拿来做研究的,呵呵
------------------- ...

你好,
现在也在做分立元件驱动两相步进电机的项目,可否交流一下

QQ 七8七910七七1

网友:
初学,楼主的图对我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2012-08-30):
楼主,做好了么??

网友:
有高性能驱动方案卖Q我,359617412

网友(2013-03-27):
留下脚印,有待研究

网友:
这些驱动器一般都是200,400,800,1000...的细分,假设马达是1.8度的步距角,我需要走动一圈的1/3,那么这些细分就没法满足了(不考虑失步等因素),不知各位是怎样处理的,我曾遇到过,最后是前两等分多走一步,后一份少走一步来纠正的.

网友(2018-05-16):
>斩波是肯定要的,那么7474 D锁存器肯定是要的,
More 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