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5和L7805的输出电压的比较

楼主(2005-05-08):
示波器打在10mv档,10uS

7805的波形

LM2575输出波形,330uF 电容 330uH电感

LM2575输出波形,330uF 电容   >330uH(具体直不知道500uH左右)电感

LM2575输出波形,1000uF 电容 330uH电感

网友:
差不多,这个样子很正常,说明你做得不错。

楼主:
都在同一档的,呵呵,armok 阿莫你有没有作过这样的实验?为什么你一直认为7805的纹波较大

网友:
没有可比性。论噪音当然2575当然没法和7805比,可是若由24V降到5V,500MA电流,用2575没问题(1A也可以,不过最好改用2576),7805呢,可能能坚持2秒钟吧。此外,在这种情况下用2575的电源功耗超不过3W,用7805就要12W。

网友:
我做了一个LM2576的应用模块,不知道卖25块钱有没有人接受呢?

站长可否代卖呢?

具体参数:

7V~40V AC 输入

5V DC  输出

连续输出电流,1A  瞬间(10%)可达到2A

体积 3cm * 3cm * 1.5cm

效率 > 75%

纹波跟 ilan2003 小松工程 的一样,约 60mv @ 1A

好处: 跟xiaoke讲的一样, 效率高,即使你40V输入,模块仍然可以连续输出5V@1A

不贵:材料10元,免你自己弄几天,买回来就可用.

网友:
7805和LM2575确实没有可比性、不是一种稳压模式,上面的数据十分可信

请教,谁知道如何做一个200mA的5V,纹波小于1mV的电源?

网友:
7805 是线性稳压, 2576 是开关稳压 ;  这两个器件比较,我想其实就是 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比较;  优点缺点 显而易见 ,没什么比较头~~~!

网友:
纹波电压要求 <0.02%

而且电流不大

可以先串连稳压后用并联稳压

-----此内容被b999于2005-05-09,23:13:04编辑过

网友:
阳光你好,

请进一步指教如何的并联稳压呀?

楼主:
goodid 卖25块太贵了,成本10快,卖25+15(邮购)  电路不算复杂啊。25不能接受,还有你的那个二级管不是肖特基的,应该是不同的整流二级管  1N5401之类的。

网友:
24V-5V,我一直用7805,7个数码管7个发光二极管.散热片的确很烫,但两百多块板子也用了1年多了,从来没烧过7805.

网友:
价格好说,只是为拿满足感而已,觉得25元贵就20元咯.

我的那个二级管是肖特基1N5822嘛,

这个模块其实可以3A!!!!我写小一点,大家用得安全.

网友:
请问那里为什么一定要用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纹波跟 ilan2003 小松工程 的一样,约 60mv @ 1A

我的只有  12mV, 8mV

肖特基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的区别是trr很小,放电快

网友:
因为我的测试条件是3A,你的是1A啊.

我是用LM2576 而不是LM2575.

网友A:
sgxluck 菜鸟-旺仔:

   你的电流哪么小,能拿来比较吗?

   楼上都说了,如果in24V out5V/1A ,7805熬不了几秒钟。

网友(2005-09-07):
我用L7805给PIC16C77供电,设备一工作就复位。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网友(2005-10-15):
我估计有大功率器件并在了7805输出上,和MCU抢了电。试试MCU用独立电源

网友:
2576没有这么差劲,7805绝对也没有这么好

我估计是没有做好,做好了绝对比7805好。

你没必要用IN5822,是浪费,估计你模块的电感在3A的时候会磁饱和。一般2576在系统中用1A可以做很好,用IN5817或IN5819代替5822就满足系统需要。很少人会把2576做到3A而且没有亚降。

还有,那个电感越大不是一件好事,可能会导致电压不准,最好选推荐值左右的电感。

网友:
goodid :

你好,看到你上面的贴图,那个101电感100uH的,我也买了几个这样的,厂家说可以通过1A电流,可是在1A的时候把外皮都烧了,过了一会里面铜丝变色,你这个能长时间过1A电流吗?

网友:
To 楼主:

请问这两个电路带了负载吗?负载多大?如何滤波?

开关稳压的滤波方式与线性稳压的滤波方式是不一样的.同时,负载类型和负载大小的不同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楼主:
没有带负载

网友(2006-05-19):
不知道市场上,两者的价钱怎么样啊?

网友:
肯定2575贵

网友:
100mH/1W的电感允许通过多大的电流?

500mA长时间有没有问题?

网友(2009-03-29):
线性稳压的纹波的确小  就是效率低一些

网友(2009-10-25):
7805 是线性稳压,效率比较低。 2576 是开关稳压,效率不用说的
上面的图片和明显的看出来LM2576输出纹波比较大,但是该芯片最大输出是3A,价钱也很贵了

网友:
想要纹波小,后面加个滤波就好了。用LM2596更好滤波

网友:
2575, 2596的纹波都大于7805, 这一点再争论下去就太不专业了。
2575、2596的转换效率远高于线性稳压的7805,如果电路里面没有AD转换就用2575、2596好了,如果有AD的话,二话不说就是7805、7809或者用更好的线性稳压或者高精密DCDC模块。

网友:
楼主都带上0.5A的负载试试    10欧

网友(2010-01-07):
同意30楼

网友:
如果电路有音频输出电路,最好也不要用2596,要用,滤波一定要做好。应该对办是LC滤波

网友:
7805是线性稳压,2575是开关稳压,二者根本不具有可比性,楼主有空测测二者的效率吧

网友:
switch power 做到10 mVpp 很不错了。

网友B(2012-11-15):
那要是 开关电源 降到  8V , 再 过个 7805  。 是不是 又宽电压, 纹波又小?

网友(2013-05-03):
引用 网友A:
sgxluck 菜鸟-旺仔:

   你的电流哪么小,能拿来比较吗?

   楼上都说了,如果in24V out5V/1A ,7805熬不了 ...

24v可以呀 坚持了很久啊 跟电流有关吧 不是电压高就会损坏吧

网友:
我一般先LM2576到12v再78L05,12v带继电器 5V带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是 开关电源 降到  8V , 再 过个 7805  。 是不是 又宽电压, 纹波又小?

理论上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