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传了一个 Atmeag162+k9f5608+pdiusbd12优盘源码 (zt)

楼主(2005-05-08):
开发环境 iccavr6.0

单片机时钟由pdiusbd12的clkout给出8M

为了回报的每一个无私的开发者,把我的源码共享。

希望你们快乐!!

里面可能还有错误,如果发现请帖到论坛上,最好把解决方案也帖上来,标题为“Atmeag162+k9f5608+pdiusbd12优盘源码”

网友:
在哪里啊?

网友:
那个d12的clkout是不是一上点就有频率输出的啊

网友:
在哪里呀?我怎么没看到!

网友:
看不到呀?不要调大家的胃口了。

楼主:
在FTP上,"优盘5.0.rar"

我不保证它肯定能用,我是从网上下的;

希望大家一起研究;

我打算把它移值到我的MP3系统上;

网友:
能否给份电路图?

网友(2006-04-16):
没电路图啊

网友:
FTP的帐号是什么,告诉一下了

网友:
有人看过源码吗?里面的SCSI.H和SCSIDEF.H是什么作用啊,刚接触USB,请大侠指教下~~~

网友:
哪位下载了的,就贴到这里,大家一起研究,谢谢

网友:
我下载了,但是没电路图

网友:
楼上的,麻烦你传一下吧,电路图应该可以找得到的

网友:
好的,你们找下电路图吧

网友:
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讨论,快看看吧

网友:
传上51的d12原理图,里头含有usb调试助手1.2版

注:51和162的管脚兼容,应该有参考价值

网友:
有人看了程序的吗?讨论下啊

楼主:
去年我把这个代码移值到44B0上面,用CF卡作为存储器;

上面的代码是可以用的;

不过我没有解缺写的问题: PC 给44B0写1数据包,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等数据写入CF卡;

PC就报出错了;

如果把写的代码屏蔽了;就能骗过PC;但是我觉得ARM应该比AVR快很多!

楼主:
在SCSI.C中有一数祖表示你的硬件信息;如果你的硬件和这里定义的不匹配;

就会有部分数据读写不正常!

const READ_CAPACITY_DATA ReadCapacityData=

{

  0,7,0xc4,0,// 0,0,0xfb,0xff,        //你的FLASH有多少个扇区  0x2c400个

   0,0,0x02,0                   //每个扇区有多小个字节   512字节

};

我的CF卡容量:  512* (0x2c400)  =  248.5兆

被JS 骗了8兆哦  ^_^

在其他CPU移值的时候注意.数据高低字节的排列;

调试的时候有BUSHOUND  ,监测PC和CPU之间的数据

网友:
我把他用在GCC里编译,老是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D12_CWriteEndpoint'

其中D12_CWriteEndpoint原代码是这样的

unsigned char D12_CWriteEndpoint(unsigned char endp, unsigned char len,const unsigned char * buf)                                   //发送代码区数据

{

   unsigned char i;

   D12_COMMAND=endp;

   cwait;

   D12_DATA;

   cwait;

   D12_COMMAND=0xF0;

   cwait;

   D12_DATA=0;

   cwait1;

   D12_DATA=len;

   for(i=0;i<len;i++)

   {

      D12_DATA=*(buf+i);

          cwait1;

   }

   D12_COMMAND=0xFA;

   return len;

}

有问题吗?

为什么编译老是出错~~~

急求解啊~~~

楼主:
是不是没有声明哦

网友:
哦,我知道了,解决了。

现在又出现新的问题,

编译时老出现

warning: `dwarf-2': unknown or unsupported -g option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编译完成后,不能实现U盘功能啊

楼主:
我的调试步骤:

1.保证你的USB硬件是好的;可以用USB调试软件向你的目标板发些数据\看看接收是否正确;再看看目标板发数据到PC是否正确;

2.硬件好了以后,可已用BUSHOUND的软件;监控目标板和PC的通信,看看枚举成功了没有

网友:
请问楼上的,你也是用D12吗?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啊??

楼主:
D12  + CF卡 + ARM(S3C44B0)

网友(2006-10-09):
有谁用过k9f1g08u0m啊?

网友:
怎么样在GCC里调用汇编啊!

网友(2008-04-11):
ICC AVR 6.30A 版 可以精确延时定时么!?
怎么仿真?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