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用isp编程后,运行不正常,请马老师看看。

楼主(2005-05-09):
void delay_1ms(void)//1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200;i++)

  {

  }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延时n毫秒

{

  unsigned int i;

  for (i=0;i<n;i++)//执行n次1毫秒延时

  delay_1ms();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OSCCAL=0Xc4;//内部8M系统时钟校准,不同的芯片和不同的频率,此值不同

         PORTB=0xff;//只要注释掉此句,就能正常运行,加上它就不行了。?????????

  DDRB=0xff;

  while(1)

  {

    PORTB^=0x80;

    delay_nms(1000);

  }

}

PORTB=0xff;//这句话有什么错误么?

楼主:
加上那句话的时候,用软件模拟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在实际中就不行了。

楼主:
mega16的3、4脚也不太好用,相同的程序放到1、2脚就能正常,但是3、4脚却不行,当然我的程序也是做了相应的改变的。难道mega16的3、4脚使用起来还有特殊的要求么?

楼主:
原来是错在这里了PORTB^=0x80;PORTB是输出口,不能读。

网友:
mega16的3、4脚不好用,难道更模拟比较器有关么?

网友:
错不在PORTB^=0x80;不管PB口为输入还是输出,PORTB寄存器都能读,可能你的逻辑运算的基础不扎实。

  PORTB=0xff; 初值为0XFF!!

  DDRB=0xff;

然后每次循环 PORTB^=0X80的结果,与POTRB初值为0X00时每次循环 PORTB^=0X80的结果相同吗?

另外,只要你没有设置使用模拟比较器,3、4脚同普通的I/O一样使用。

网友:
马老师批评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