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AVR电源的微型DC-DC制作过程

楼主(2005-05-10):
好多朋友遇到用电池做电源供电的情况,在这我提供一种DC-DC的方案,希望大家能派上用场,

也希望大家能实际应用在自己的电路中如MP3等,

这样就可以两节或一节1.5v电池供电了。(以下是根据资料和自己试验的结果,欢迎各位拍砖)

特点:

输入范围0.9v-5.5v

输出可固定5v或3.3v,也可在2v-5.5v之间选择

在5V输出200mA时DC-DC效率能达到94%,我觉得实际制作时效率取决于电容电感元件的质量。实测85%左右。

有待机功能。当SHDN脚(大家可以用AVR来控制)为低时,待机,耗电0.1uA。实测空载时耗电也是非常小的。

1674大概20元左右,有些贵了,但maxin的东西就是好,电路简单元件少,500kHz的PWM频率,芯片保护很完善不容易烧,输出短路了,芯片热了,还没坏,

电容我用了NEC的(但是据说买不到真的,都是一些深圳的厂产的),27uH电感内阻要小,难找一些,上面标了270,用220(22uH的也可),其他的电阻电容都用了0805的,这次刚买了全系列0603,有空用0603做一个,肯定体积小的多。

PCB板用的是热转印的方法,新买了激光打印机,设置为加深颜色的模式,打出来效果很好,用电熨斗转印,温度不能太高。热转印就不多说了armok给大家介绍好多了。

datasheet

http://pdfserv.maxim-ic.com/en/ds/MAX1674-MAX1676.pdf

原始的图

引脚功能

PIN 1 FB  输出电压控制:当接地时输出5V,接PIN8(out)时输出3.3V

PIN 2 LBI  欠压比较输入端,当低于1.3V时,PIN3置为低电平,可以通过电阻分压网络来设置各种门限电压,

               我用的是输入1.95V 门限,100k和200k电阻串连分压 1.95/1.3=(100+200)/200

PIN 3 LBO 欠压输出,当PIN2上低于1.3v时,LBO置低。

PIN 4 REF 1.3V参考电压,连一个104的电容到地

PIN 5  休眠 当这端大于输出(PIN8 out)的80%电压时,电路工作,小于20%时,休眠,功耗0.1uA

PIN 6 GND 接地

PIN 7 LX 输入端 输入串接27uH电感

PIN 8 输出端

网友:
20RMB 太贵了~~~!  34063 才  2块钱一个, 可以做到5v 300 ma  体积和你的东东差不多

网友:
楼上的好象就会用34063吧?不知道34063最低工作电压在3V以上吗?

网友:
楼上 的 小弟 只用过 34063 做过5v 300ma的 给usb设备用,能不能工作在3v我不晓得,我晓得能输出3.3v ,

网友(2006-05-02):
如果价格太高就不适合推广啊,因为不能被批量使用!最好能用开关变压器+开关管来做DC-DC这样虽然体积大了点但功率和价格都非常如意!

网友(2006-06-22):
翻出旧帖子

我也涂鸦几句,见下图,呵呵,先别笑,示意而已,如果你的画图板比我用的好,我也不和你切磋。

典型的定输入低压小功率DC-DC变换,先写个典型值,5Vinput  电阻 2K 只要大于1/12W就可以,当然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找1/12W以下的电阻,电容222,尽量保证一致性,也就是用相同的冬冬,不要一只CBB,一只瓷片,50V就可以,用1000V的我也没意见,只要你舍得。三极管s8050,可以做到1W,功率大的可以试试D882。3.4W总有的。如果有想用IGBT的朋友还是等偶闪人之后再试,不过不要说这个电路是偶给的,太丢人。变压器,找个Φ10以上的黑环绕吧,初级5~10匝,这是1W的,输出根据电压自己算去,输出整流小电流可以用4148,电流大点可以用SR160,输出滤波电容可以用电解,最好并个104,当然也可以直接用钽电容,注意这个字念tan,不是dan。大概国人都把精力放在鸟语上了,国粹反而荒废了。要求更高的同志可以再加一级LDO。

输入电压更高的同志请增加初级线圈匝数,搭起电路但不工作的同志请再检查变压器是否绕对,三极管有没有焊反。

该电路在输入电压稳定,输出负载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应该是比较简单高效低价的方法,输入电压变化大,负载变化较大的同志请采用带反馈的DC-DC,例如楼主的冬冬。

-----此内容被wuly于2006-06-22,23:14:09编辑过

网友:
MAX的东西真的很方便的,而且样片申请非常容易,我现在的设计里只要有需要,基本上都会优先考虑MAX的东西

网友:
向【5楼】 wuly高手致敬!!!!

那个是推挽式电路吧?我正好想做实验看看,听说很多小功率DC-DC带隔离都是这种电路,不过带了反馈的。

网友:
【5楼】初级这边怎么好眼熟啊,呵呵,不就是读高中的时候用来作闪灯来的多谐振荡器嘛,不过中间多了一个电容。

网友:
5楼的帖子真逗!

网友:
1楼和5楼没考虑功耗问题

网友(2006-08-14):
楼主是MM????????手很白哦 ,呵呵

楼主:
楼主是MM她男朋友.......

网友:
MAXIM的东西太贵了!

以后工作尽量不要采用!

网友:
我见过市场上卖的采用34063+开关管做的5V,2A的开关电源

网友:
我也做过DC-DC的开关电源,是有34063做的,可以对5-25伏的输入电压而输出一个稳定的12V电压!当时我才买3毛钱,不过是和厂家直接买的!这个厂家是在深圳的

网友:
我也不喜欢MAXIM的东西,贵的离谱,SIPEX也有一些相同功能的如SP6648、SP6641A/B等,价钱不过5块多,效率差不太多,电感还小一些

网友:
5楼的朋友,也是个动手派,而且应该是个比较贫穷的DIYER,因为节约发烧是软囊羞涩的DIYER的宗旨。

我曾经做过这样的电路,而且几乎是一样的,好像是10年前,感觉效率比较高,三极管不怎么发热。

我用英特矽尔的EL7515,效率也就在80%出头一点,10元多吧。整个电路的体积比楼主的小多了。

网友:
引用:

5楼的朋友,也是个动手派,而且应该是个比较贫穷的DIYER,因为节约发烧是软囊羞涩的DIYER的宗旨。

我曾经做过这样的电路,而且几乎是一样的,好像是10年前,感觉效率比较高,三极管不怎么发热。

我用英特矽尔的EL7515,效率也就在80%出头一点,10元多吧。整个电路的体积比楼主的小多了

只所以介绍这个东东,和价格没有关系,一个专用DC-DC芯片,或者buck,或者BOOST,或者BUCK-boost,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这个电路除效率是个问题外,应该可以替代以上三种片片,低价,应用范围广应该比用什么高价片片合理吧。

网友(2006-11-28):
我也用MC34063作过微型DC-DC电路,其体积只有两个收音机里用的"中周"那么大!IC是插针式的,其他均采用"贴片"元件.很好啊:)

网友(2007-01-19):
楼主,为什么我做出来空载时输出电压只有2.5V呢?

 如接一个27欧电阻只有1.98v?

 将一个1.5V的电池接进电路,量电池两端电压,只有1.1V

 而楼主电路不同的地方有以下三点:

 输入只有一节电池,1.5V

 电感用了本站买的10uh

 R1换成100k,并将发光管短接

 请大家指点

网友(2007-08-27):
用电池的设备的电源基本上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就包括但非全部:

1 省电,效率高

2 体积小

3 成本低

4 功率不需要太大

因此,从各方面衡量,我觉得用HT7750/7730做很合适。

1 效率见手册,比较高滴

2 体积做的紧凑点,大概有大拇指盖那么大

3 HT7750零售1.50元,批量0.90元

4 功率好象是30mA,记不清了。反正够用就行吧。

5 电路简单,元件数少,焊好后基本没有调试的必要。

网友:
HT7750功率才500mw,太小了.

网友:
请问大家知道0603的电容电阻贵吗,我也准备买一次0603的全系列的

网友:
我记得一盘35-50元一盘好象是4千还是5千

网友:
0603一盘应该10000吧

我记得0805就5000了

网友:
0.1的电容比电阻贵好多,容量更小的电容便宜些

网友(2008-04-13):
强,05年的帖子都顶起来了

网友(2008-06-11):
带负载的时候 用SHDN关断好像电流也挺大的,,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2009-09-23):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99076&bbs_page_no=1&bbs_id=3044

PT1301似乎更好些,0.8V  0.7元啊

网友:
是不错,05年的贴呀.学习了.

网友:
0603应该也是5000/盘,孔距4mm是固定的的,总不能改成2mmm吧

网友:
MAXIM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概念产品,贵的吓人!

网友(2010-01-22):
这电路成本有点高,全部成本最好能控制在2元以内较好,用BL8505此类器件,0.8V即可工作,输出5V,外围元件只需要一个电感,一个二极管,两个滤波电容即可,器件是STO-23的封装,完成的电路板只有小指甲盖大小。

网友:
邮购部的拆机美信看着都觉得贵,更别说全新正品了。

网友:
可用价格低廉的AIC1610代换MAX1674,引脚完全兼容,

网友(2010-02-22):
巴巴爸爸巴巴爸爸爸爸不

网友(2010-05-11):
MARK 以后想看时方便找到

网友:
要是申请了样片我愿意玩一玩.否则.......

网友(2010-11-13):
以前做过一个,效果不好,mark,下次用时参考

网友:
挖古董帖子不道德!

网友(2011-06-26):
既然挖出来了就MARK一下吧

网友:
MAXIM的东西太贵了!
尽量用34063

网友:
楼主做得不错,但个人觉得只合适DIY,成本太高了,05年的帖啊!个人玩的话推荐TPS61030。五楼的很简单但是不稳压啊。

网友:
DC-DC电路 升压标记一下

网友:
这IC是用在太阳能的电能收集吧,09年的全国赛时我用的是TI的TPS61200,不过不好焊接

网友:
mark,以后一定用得着!

网友(2011-08-05):
先标记一下,正在学习中

网友:
這個二十元的芯片,是貴了,暫時還是不適用

网友(2011-10-29):
IC是贵点,但东西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看成是用AVR 做主控的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