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设计的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附原理图)(正在调试中)

楼主(2005-05-10):
主控芯片 ATmega8

功率芯片IRF540  IRF9540

未来要实现的功能:

1.电流调节:电路参考北京驱动器的电路,实际上电路是一个网络电阻组成的DAC,通过跳线来改变DAC的参考电压.

2.细分数调节:可实现2 4 8 16 32 40..细分数.

3.提供节能的半电流锁定功能:参考李胜的电路,加了光藕和1N4148,依靠1N4148的电压降来实现改变DAC的参考电压实现电流的降低.

4.ISP下载,方便软件升级:ATmega8的ISP使用6pin下载接口,方便软件升级.

5.工作状态指示:我设置了两个指示灯,到时候可以在软件里对它们进行控制,至于指示些什么,到时候再说了.

6.自动试机功能:设置了一个跳线用于自动试机功能.

7.输入信号光电隔离.这个是肯定要做的.这部分我现在已经经过改进了.主要是加了电容和二极管.

8.15V - 40V直流供电或12V - 30V 交流供电

9.脱机(RST)保持功能(这个功能虽然很多的驱动器上都有,但是我没有做进去,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

目前调试情况:

1。电源                        通过

2。光电藕荷脉冲                通过

3。DAC部分                     出现了问题

-----此内容被ilan2003于2005-05-10,16:40:52编辑过

-----此内容被ilan2003于2005-05-10,16:42:03编辑过

-----此内容被ilan2003于2005-05-10,17:32:53编辑过

网友:
可以公開電路圖嗎?

楼主:
没看到下载联接?

DAC部分出现了奇怪的问题,我输出0xff,电压为4.3V,这个电压和实际的5V出现很了大的偏差,还有,我生成的锯齿波,只有32个阶梯,实际应该是256个,估计是软件的问题,因为为了布线方便,DAC的DB我不是按顺序的接PORT口的。

楼主:
原理图中有写要修改的:

其中

R15电阻改成小的阻值的 约51-100欧姆   我输出0xff,电压为4.3V就是这个原因

R70和R71阻值改成150欧姆        和这个也有关系

R70和R71的作用是调节用的,没有R70和R71则输出的电压最大是255/256*Vref,

有了R70和R71最大输出电压Vref,没有经过验证,因为在DATASHEET中到不到网络

电阻的大小。

Reference input impedance

REFA or REFB to AGND     20k

可能就是这个

那么  255/256*(20000+150)/20000=1.00356

-----此内容被ilan2003于2005-05-10,21:09:54编辑过

网友:
准备驱动什么型号的电机?

网友:
DAC尽量离电源部分远一点,以前我也出现过奇怪的现象。

楼主:
fetish:

准备驱动3A 的步进电机

网友:
步进电机的實驗我做過,驱动方式有多種,如1,2相,2相,單相等! 但不明白什麼是细分驱动器!

小松工程可以解釋下嗎?

楼主:
步进电机的驱动有多种:

单电压驱动

双电压驱动

斩波驱动

细分驱动

    电磁力的大小与绕组通电电流的大小有关。当通电相的电流并不马上升到

位,而断电相的电流并不立即降为o时*它们所产生的磁场合力。会使转子有一个新的平衡位

置,这个断的平衡位置是在原来的步距角范围内。也就是说,如果绕组中电流的波形不冉是一个近似方被,而是一个分成N个阶级的近似阶梯被,则电流每升或降一个阶级时.转于转动一小步。当转于按照这样的规律转过N小步时,实际上相当于它转过一个步距角。这种将一个

步距角细分成若干小步的驱动方法,就称为细分驱动。

细分驱动实际上在斩波驱动的基础上,区别的是细分驱动可以调节线圈的电流。

细分驱动使实际步距角更小了,可以大大地提高对执行机构的控制梢度。同时.也可以减

小或消除振荡、噪声和转短波动。目前,采用细分技术已经可以将原步距角分成数百份。

网友:
先謝謝小松的詳細解說, 再問一下如下問題:

1.) 斩波驱动 是不是就是pwn方式的驅動?

2.) 细分驱动 是不是對所有的步進電機都式用?

楼主:
斩波驱动 是不是就是pwn方式的驅動?

是的。

细分驱动 是不是對所有的步進電機都式用?

我不敢肯定,我认为是的。具体看是几相的

网友(2005-06-28):
TO小松工程,IRF9540的Vgs为20V,你的高端驱动会不会将IRF9540击穿?

楼主:
调试没有成功。

不会击穿的,有稳压管在啊,Vgs电压保持在 0-15V之间

网友(2008-06-28):
一般步进电机驱动器中的DAC是什么型号?多大精度?
我最近也要做一款步进电机驱动器.看了雷塞的M415-64
但不知道它的24PIN的IC(应该是DAC)是什么型号?
请诸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谢谢!能否提供资料吗?

网友(2009-06-28):
小松,源程序能不能公开下哈

楼主:
这个驱动器后来没有调试成功,电路上有问题

网友:
我晕,我正准备下载了,自己也山寨一个呢!看到最后,没成功,郁闷!

网友(2009-09-01):
这样的驱动方案安全可行,不过软件部分这个单片机要自带PID算法可能胜任不了。用CPLD可以实现,DA部分输出的电阻电容完全可以不要的

网友(2010-04-14):
请问:ilan2003 小松工程
你是参考什么公司的驱动器(芯片型号没有擦除、成本低、发热小)?

网友A:
主要芯片没放上去啊?   使用的是分立元件呀

////////////////////////////////////////
                           步进电机控制芯片
TMC211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LIN通讯
TMC222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IIC通讯
TMC223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IIC通讯 StallGuard功能
TMC428        3个电机控制芯片;SPI或step/dir控制信号
TMC454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406,classic/SPI/SD
TMC457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2048;classic/SPI/SD
TMC401        信号转化芯片 SPI---STEP/DIR;42细分
                   编码器信号处理芯片
TMC423        3路ABN编码器处理芯片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TMC236        2相步进驱动芯片;1.5A;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TMC239        2相步进驱动芯片;MOSFETS外置;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TMC246        2相步进驱动芯片;1.5A;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技术
TMC249        2相步进驱动芯片;MOSFETS外置;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技术
                                      3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TMC332        适用2相或3相步进电机;自动高速;运动平稳;细分数2相256细分,3相171细分;S/D接口;ABN编码器输入
                     无传感器直流无刷驱动芯片
TMC603        3相BLDC;20A;12-50V;无需Hall换向

网友:
我也有啊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4751386604

网友(2012-08-03):
不错,有空也研究一下。

网友(2016-04-11):
引用 网友A:
主要芯片没放上去啊?   使用的是分立元件呀

////////////////////////////////////////

你是代理这款芯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