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龙的电脑时钟实验程序中有几点看不懂,请指点

楼主(2005-05-10):
void hextobcd (void)

   {

    unsigned char i,temp;

        for (i=0;i<3;i++)

    {

        temp=time/10;

        temp=temp%10;

        ledbuff[5-2*i]=tabel[temp];

        temp=time%10;

        ledbuff[4-2*i]=tabel[temp];

        }

   }

这中间TEMP又没告知,TEMP%10是什么意思?LEDBUFF[5-2*i]又是什么意思?C语言学得不精,请指教,谢谢。

网友:
temp应该在外面定义了,你找找。应该是全局变量。

TEMP%10是求对10的余数,如:23%10=3

LEDBUFF[5-2*i],是个数组引用。就是算出5-2*i的值,LEDBUFF[5-2*i],就引用这个数组的那个元素。

朋友,找本c的书看看吧,用不了你两天时间。不然这样纯属语法的问题是不会有人回答你的。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我看了很久的C书,有些确实不懂,所以才请教,谢谢。

const unsigned char tabel[]={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pragma data:data

          /*     显示缓冲区       */

unsigned char ledbuf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

unsigned char time[3]={0,0,0};

unsigned char flag=0;

但另外,这是这几个数组的定义,在LEDBUFF和TIME数组中,参数都一样,这样又有什么意义?请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