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我的一些AVR开发板和学习板

楼主(2005-05-11):
全手工制工,PCB板用感光板自己爆光和蚀刻.

入门用的学习板

双机通讯测试板

插件式M8专用开发板

插件式M8专用开发板的一个运行实例

楼主:
自己做的一个感光板爆光机

楼主:
自己设计的AVRISP下载线

接线全图

ISP正面

ISP反面

网友:
老大厉害。我要加油了

网友:
太强了~~~~~~~PF ~~~~~~~PF

网友:
咦?你的下载线是串口的且只用了一个MAX232,难道ISP时序是由上位机程序生成的吗,用的什么下载软件啊!

网友:
"插件式M8专用开发板 " 的設計思路很好!!

楼主:
to crazyeda,上位机程序用PonyProg2000

网友:
线路板设计工艺和我的差不多。

不过你的好象可以做双面的,怎么做的?

楼主:
to ChipArt,用双面的感光板就可以了,过孔的东西比较麻烦,我现在的方法是就网线两头压扁.

网友:
作者一定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这上面

这是一种浪费,也是一种积蓄

对以后的工作是个很好基础,作者以后一定会在业界有所成就的

不过作这些很浪费青春!往往都是学生时代才能做的,

工作以后很难有精力去做了!

务实派的学生代表!佩服

楼主:
呵呵,我已经工作7年了,早已经不是学生时代了.

这些都是我去年做的,因为,我只是刚刚开始学电子电路和单片机.

我的专业和工作都不是搞硬件的,所以只能一步步慢慢的学的.

网友:
不要被年龄所牵制,喜欢就去做吧,我相信楼主是个精力旺盛的人。

我真是孤陋寡闻,我不知道简单的串口电平转换就可以做ISP下载,我还以为你是用的BOOTLOAD的呢

楼主:
我自己设计的 AVR ISP 下载线(实物图在上面),原理是用Max232来转换电平.

SCH

PCB

网友:
没想到还有同路人!

----------------------

呵呵,我已经工作7年了,早已经不是学生时代了.

这些都是我去年做的,因为,我只是刚刚开始学电子电路和单片机.

我的专业和工作都不是搞硬件的,所以只能一步步慢慢的学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煮茶社区村长.

网友:
哈哈,原来对老大评价高不只是我们.

老大,你一定会成功.

网友(2006-08-09):
我现在也是初学AVR ,我用的芯片是48的,请问感光板怎么做?我现在想用万用板自己焊一块,那个插芯片的是东西是买的吗?可以用芯片的座子代替吗?

谢谢了

网友:
支持啊 我是真正的学生派 还是学生 动手焊个万用板

n个晚上啊 这真是浪费时间吗?我不知道

网友:
问一下楼主这个和 直接接几个电阻连接到 板上的那种下载线比较,,有什么优点呢??

楼主(2006-10-12):
晕,去年的贴子都挖出来了......

网友(2007-01-17):
aleyn 煮茶村长

你的感光箱真是太棒了!

前段时间我想做 MP3 要用双面 PCB,双面曝光箱的想法和你一样,但至今没有动手,惭愧。

一个想法是

1、硫酸纸贴在上下玻璃上

2、用螺杆微调(X, Y 轴)来进行双面对孔

3、然后把上下玻璃分开(Z轴)

4、放入感光板,调节Z轴,双面夹住感光板

5、开日光灯,开始曝光

想得太复杂了。

网友:
哈哈,我焊接、钻孔也是在一块木板上工作。

网友:
這也是我所追求的酷!

楼主:
感谢阿莫的COOL

我谈谈我的爆光机的做法:

体箱:长30cm*宽30cm*高30cm (木材买一块大的,再分成6块就可以了).

灯:15W紫外灯*4支 (灯在装修店有得买,但灯座得自己改装一下,没有合适的灯,注意要用电子启辉器的)

玻璃:30cm*30cm*10mm (不要太薄,薄压不紧,太厚又不利光线).

定时器:自己用AVR做一个就可以了(一般最高99分钟就可以了).

做法:两块玻璃的位置是卡箱体中间,四支灯上下各两支,注意间隔要均匀一些.

灯可以直接接在220V上,或接定时器的继电器上.

双面板的做法:

1.用激光打印机打印硫酸纸(注意顶层要mirror,和两层都要定位标记)

2.顶层和底层用双面胶贴在一起(只贴两个边,注意定位标记要对准).

3.感光板撕掉保护纸,插入双层的硫酸纸中间(注意边角).

4.放入双层玻璃中,开灯.

5.视感光板的年限,一般为35~45分钟.

6.取出,用相片水洗,一般为5~10分钟.

7.再用清水清洗一下(注意水速不要太急)

8.用三氯化铁蚀刻,这个环节有快有慢,视个人情况的设定,我一般是三加(加温,加泡,加铁钉),40~60分钟.

9.再用清水清洗,就可以了.

10.过孔的方法是,用网线铜芯穿过,两头压扁,再焊一下锡,就可以了.

网友:
插件式M8专用开发板 的那个座哪买的  是不是电脑主板上的PCI插槽~!!

网友:
牛X

to:楼上的:不是pci插槽吧?仔细看看,楼主的是公头,pci是母的,呵呵

网友:
厉害啊!中国人的空余时间就是多啊!佩服

网友:
难道楼上的不是中国人吗 :)

中国人的空余时间越多越好,空余时间越多,才有时间想问题,民间的大脑才能得到解放。

网友:
中国人不是时间多,是勤奋!

网友:
双面的感光板我也做过,和楼主的做法差不多.

但在PCB布线时要注意一下:

1,线要尽量宽些,防止在腐蚀时较细的线被腐蚀掉;

2,焊盘等也尽大些,最好DIP类的两元件脚间不要走线;

3,对于DIP类的IC尽可能把线布在一个层上,不然在焊接时既要焊顶层又要焊底层(IC插座

插到底时,不太容易焊顶层的脚)

网友(2007-03-15):
不错!挺cooooool的!

重点在动手上!学习了!

网友:
单面板+跳线,不用双面板了,制作时间差不多,双面板成本还高(作一块10*15的板子,即使单面的也要10元了,还是电木的)

现在头疼的问题是线不能太细,16mil,否则很容易被腐蚀了.我就奇怪了,怎么腐蚀完了,也洗干净了,怎么过一个晚上还是会继续变细的?

村长的曝光时间是不是太长了,我才12分钟就曝光过渡了,还是18w的灯管

楼主(2007-04-25):
to 【46楼】 donkey 知秋

我用的是15W紫外灯*4支,上下各两支。

一般都需要爆光三十分钟以上效果才比较好。

网友:
村长,你真够厉害的!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这个插座有卖的吗?焊在板子上那个是啥样子的?

网友:
真牛!有才又有时间,了不得!

网友(2007-07-23):
不错!亲自动手才能学到东西啊。可是仿佛觉得楼主下载线正面元件分布不太好,背面焊接不错。

网友:
请问下楼主的液晶是不是彩屏的啊?

什么型号的,网上资料多不?

谢谢了

网友:
好牛哦老大....

网友:
确实不错,顶一下.

从DIY的乐趣上讲,确实不错(楼主的手工活--强)

从经济和实用讲,估计和发到厂家做PCB差不多了...

呵呵,各有千秋,,大力 顶

网友:
哈哈,那个箱子正点~~

不过双面板太费劲了,还是单面板容易做,

用阳光曝光效果很好

网友:
我也凑个热闹,M8的实用开发板和电源通信伴侣:

网友(2009-03-08):
很好 很强大

网友(2010-02-02):
楼主的开发风格和很多国外的牛人很像啊

网友:
独具一格!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直接用串口ISP,这个还头一次见,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来一个AVR学习板,给大家看一看:

网友:
我有一低劣想法,大家可不要骂街。
前些日子做好了一套热转印电路板的东东。想卖掉整个方案,添一台台表。
一次性转印双面板,板子无需预热。实测7mil没问题。
还有可视泡板子工具。就是腐蚀全过程清析可见。自动恒温。

网友:
记号,不知道怎样联系楼主

网友(2010-03-05):
村长,我觉得我动手能力就够强的了,你要在我之上!!!牛XXX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哦

楼主:
五年前的贴子了,感慨一下,楼主位的图中,所做的板子,除了第一块有保留做为纪念之外,其它的已经作古了,那个曝光箱,也在最近年底这一次搬家,给了收购废品的。现在的DIY,基本上是 洞洞板+雕刻板,不再使用以前的感光板方式。阿莫牌的机机到手的时候,刚好我在装修新家,所以,我的新工作台下左方,原本是抽屉的位置,后来给我设计成机机的新房,非常适合。改成等我的工作室全部搞好了,上个图给大家看看。

BTW:我的正职工作是“非单片机类”,我的工作室却是为了“单片机”而已设计的。^o^

网友:
那块洞洞板,焊工真不错啊

网友(2010-05-13):
回复 楼主:

楼主厉害啊,自己搭出来的。太佩服了。

网友:
村长这种竖直插法好有个性啊

网友:
想请教下各位你们DIY的时候是怎么裁板的呢?

网友(2014-09-10):
额滴神来,这都快10年的帖子了。。。。

网友:
快十年的帖子都翻出来了!

网友:
这帖子真是久远啊。

网友:
挖坟助一臂之力

网友:
厉害,我们买板子学得还没你好!

网友:
这坟挖的 05年的

网友:
我来添一脚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 工控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