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讨论一下电机驱动用的场管的选择

楼主(2005-05-11):
想用AVR做无刷电机和步进电机的驱动,以前很少接触低内阻场管,想请您给说说该用途场管的选择。

给罗列几个物美价廉的型号就可以了,我知道这里这方面高手还挺多的,谢谢。

网友:
首先:你是用双N桥还是标准桥?

无刷电机:双N桥用6片NMOS,成本低,导通内阻小。(PMOS的价格高,导通内阻偏大),驱动复杂。要有3个自举。标准桥:3片NMOS,3片PMOS。

其次:电机功率?有霍尔还是无霍尔?电压?

楼主:
谢谢,我想问一下N桥、H桥、还有标准桥有什么区别。

电动机大约是8A的电流,无霍尔传感器,电压大约是10~12V,属于反电动势检测换向型的无刷。

请赐教!~~~

网友:
http://home.versanet.de/~b-konze/blmc_bko/blmc_en.htm

网友:
找中国本地商家:http://www.86372.com/dldz/v.htm ...

找功率管的国际厂商:www.irf.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