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主从SPI部件之间的通讯信号的监控?

楼主(2005-05-11):
有没有类似下图的设备/代码可以参考?

网友(2005-11-27):
这个东西比较好玩~~

主控使能后,向slave和AA1发送数据

slave向main和AA2发送数据

网友:
AA1 AA2是两个监控设备,纯接收.

用有硬件SPI的AVR芯片都行,就是个SPI接收程序。

至于如何显示,可以配备LCD,或通过串口发送到PC上。

网友(2006-07-26):
但是如果用来监控16位的数据的话将要如何做呢?

用什么可以监控呢?

网友(2007-01-15):
我也想实现AA1 AA2,不过我用示波器测试到Master的SCLK的周期是130ns,另外Master板使用的晶振是7.3728M,这样推算出来它配置的SPI速率为FOSC/2,所以我猜想AA1 AA2作为从模式,使用7.3728M可能不行,可能要14.7456才行。我的邮箱是SDMTR@126.COM,欢迎和我交流!

楼主(2015-09-02):
需要带2个SPI的MCU来监控,现在看来 STM32F4 比较合适,作为从机可以用 84MHz 的SCK时钟。

SPI 特性

● 基于三条线的全双工同步传输
● 基于双线的单工同步传输,其中一条可作为双向数据线
● 8 位或 16 位传输帧格式选择
● 主模式或从模式操作
● 多主模式功能
● 8 个主模式波特率预分频器(最大值为 fPCLK/2)
● 从模式频率(最大值为 fPCLK/2)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带2个SPI的MCU来监控,现在看来 STM32F4 比较合适,作为从机可以用 84MHz 的SCK时钟。

SPI 特性

diao~ 05年问的..自问自答

网友:
diao~ 05年问的..自问自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带2个SPI的MCU来监控,现在看来 STM32F4 比较合适,作为从机可以用 84MHz 的SCK时钟。

SPI 特性

你从哪里看出它需要2个SPI的MCU来监控?

使用MCU自带的SPI根本做不到监控好吧?你怎么知道两个器件的SPI通讯时钟频率?你怎么知道它们到底是8位还是16位还是12位还是7位数据格式?

做监控不是CPLD/FPGA擅长的事吗?再高的时钟频率都很easy,检测到CS信号有效就开始监测,CS信号无效就停止。

通讯数据位数可以指定或者通过检测实现,一般使用硬件SPI传输时,字节跟字节之间的时钟信号暂停位电平持续时间比正常的时钟频率要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哪里看出它需要2个SPI的MCU来监控?

使用MCU自带的SPI根本做不到监控好吧?你怎么知道两个器件的SPI ...

1个SPI只能监控一条线,所以为了监控两条线,需要2个SPI。
速度是自适应的,数据位数已经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