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做的两根下载线用MuCodeIsp软件在我办公室的电脑上都可以用,而到了我家里的

楼主(2005-05-12):
我做的两根下载线用MuCodeIsp软件在我办公室的电脑上都可以用,而到了我家里的电脑都不可以用,但是用双龙的和ICC自带的都可以用,这是为什么?难道与电脑有关?我的电脑是赛扬3 1G的,微星主板

楼主:
是啊

我就是按照马老师那个版本焊接的,一模一样,两条在办公室的新电脑上都可以用 MuCodeIsp,在我自己的电脑上就不可以来,老是说找不到设备

楼主:
我的改不了了,焊好后,怕碰坏,就要胶全封死了,没有灵活性了,呵呵

谢谢,阿莫

网友:
莫非家里的并口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是软件的事情。

网友:
把木马软件文件夹内的mucode.ini删除,重新运行程序就可以了,它会重新生成该配置文件的,对于你计算机的配置

楼主:
谢谢!并口没有坏,因为我用双龙的还可以,谢谢楼上的,晚上回去试试看

楼主:
7楼的:我昨晚照你说的做了,但还是不行啊,真是奇怪了,用SL的都可以啊

楼主: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办法?我现在只能认为自己的电脑太老了,呵呵

网友:
别担心,等着牧升级吧。

网友:
进入你的BOIS设置并口为另一工作模式试试....好象并口有3个工作模式

楼主:
谢谢,晚上再回去试试看,^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