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定时来启动A/D转换 是不是可以起到什么好的作用啊?

楼主(2005-05-12):
我看过了一程序,有时都是通过定时来启动 A/D转换 ? 到底是起到什么好的作用啊??

网友:
很难回答。什么时候启动A/D根据实际需要。单次A/D和连续A/D对A/D转换本身没有区别,一般在实际中,不需要连续的A/D转换,只是在需要时做一次A/D。

另外,定时做一次A/D,可以在做A/D转换前,暂时停止外部的一些大功率的驱动变化,这样可以保证在A/D转换期间,A/D的模拟输入、系统电源等不(少)受到外部的干扰,提高A/D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