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如何把常数字符串定义在flash 空间???

楼主(2005-05-12):
最近开发lcd项目,由于显示较多,用了很多以下的函数调用。

disp_str(28,0,0,"动作电流测试");

disp_str(0,1,0,"额 定 值:       mA");

disp_str(0,2,0,"测试步长:       mA" );

disp_str(13,3,0,"按[确定]开始测试!");

结果我发现不对了。

我发现mega16的ram几乎全部被我消耗了,经检查发现凡是常数字符串如,"动作电流测试",,"额 定 值:       mA"等,IAR全部定义到了RAM空间。

请问各位有啥好办法,将其定位在FLASH空间?

谢谢了!

楼主:
各位老大,帮帮忙!

网友:
用CONST定义一个数组。然后把数组的内容赋给显示的临时RAM,在把临时RAM输出,大概就可以了吧。

楼主:
楼上先谢谢你。

这样倒是可以奥。

不过不太方便,我想在函数的形参使用字符串,字符串要在flash空间。

我在iar for 430、keil中用过,常数字符串都是在flash空间的,不知咋搞得,iar for avr却定义在ram中

网友:
用关键字 __flash

楼主:
是否这样

disp_str(28,0,0,__flash "动作电流测试");

编译出错!

网友(2005-08-21):
用 CONST __flash 试试。

网友(2005-11-18):
将参数 --string_literals_in_flash 加入到项目的

Project->Option->ICCAVR->Extra Options 选中 "Use command line options" 后下方的编辑框内。

参考 http://www.iar.com/Support?note=86174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久,问IAR国内的支持也没结果,后来还是自己始出来的。

网友:
楼主的方式我也用过,在KEIL就很好用,在IAR中就不好用,我用GCC就用不了,用IAR

好用吗,怎样用啊请教楼主。

网友A:
__flash uchar Disp_num[10]={ }

网友(2006-06-13):
我查了很多参考程序,IAR中有以下几种方法,到底是哪种好一点呢?

法一:unsigned char __flash temptab[] = {1,2,3,4,5}

法二:__flash unsigned char temptab[] = {1,2,3,4,5}

法三:

#pragma type_attribute=__flash             //type_attribute是什么意思???

unsigned char temptab[]={1,2,3,4,5}

法四:const unsigned char temptab[]={1,2,3,4,5};
-----此内容被Bobb于2006-06-13,22:37:12编辑过

网友(2006-07-22):
我在IAR 4.12试过

不用做其它设置也可以直接用

__flash uint8 DS_num[10]={ }

网友(2006-08-31):
不要定义指针字符串,定义成数组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

网友:
如下处理即可:

const __flash char *str = "A string."

网友(2006-12-25):
我用的11楼的方法,产生下面的错误:

Error[Pe167]: argument of type "unsigned char __flash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icehill\display.c 246

网友:
11楼的方法这么用没问题

__flash unsigned char DS_num[]={1,2,3,4,....};

网友:
我用的是二维数组

unsigned char pic[][32]={

  {0xC0,0xE0,0xF0,0xF8,0x7C,0x7E,0x3F,0x0F,0x07,0x0F,0x1E,0x3E,0x7C,0xFC,0xF8,0xE0,

0x0F,0x3F,0x7E,0x7C,0xF8,0xF0,0xE0,0xE0,0xF8,0xFC,0x7E,0x3E,0x1F,0x0F,0x07,0x03},//

{0x00,0x41,0x61,0x31,0x19,0x0D,0x07,0x03,0x03,0x07,0x0D,0x19,0x31,0x61,0x41,0x00,

0x00,0x82,0x86,0x8C,0x98,0xB0,0xE0,0xC0,0xC0,0xE0,0xB0,0x98,0x8C,0x86,0x82,0x00},//

{0x00,0x19,0x19,0x19,0x19,0x19,0x19,0x00,0x00,0x19,0x19,0x19,0x19,0x19,0x19,0x00,

0x00,0x98,0x98,0x98,0x98,0x98,0x98,0x00,0x00,0x98,0x98,0x98,0x98,0x98,0x98,0x00},//

{0x00,0x00,0x00,0x39,0x39,0x39,0x00,0x00,0x00,0x39,0x39,0x39,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CE,0xCE,0xCE,0x00,0x00,0x00,0xCE,0xCE,0xCE,0x00,0x00,0x00,0x00}//

};

一编译就产生了

Error[Pe167]: argument of type "unsigned char __flash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icehill\display.c 246

错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网友(2009-09-05):
我也有这方面困扰~~~~~~~,希望能得到高人指点~~~~~·O(∩_∩)O谢谢~~~~····

网友:
如果存在flash里面,需要在.xcl配置文件里面分配出相应的空间。

网友(2011-09-14):
参考以下链接第8楼: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23285&bbs_page_no=2&search_mode=4&search_text=steven&bbs_id=9999

网友(2014-08-30):
引用 网友A:
__flash uchar Disp_num[10]={ }

读取的时候呢